一般过孔的大小是多少呀?焊盘大小又是多少呀?

楼主(2009-02-17):
一般过孔的大小是多少呀?焊盘大小又是多少呀?

网友:
看你什么应用场合吧

网友:
过小过孔,R为8MIL 少于它,都是激光钻孔 焊盘大小(D),D-R不小于单边0.1MM
  VIA 过孔为0.2 于是焊盘大小为0.4

如果你的走线安全间距为3MIL, 这样,你的最小过孔要达到 0.25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