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形状的flash是怎么做的?

楼主(2009-02-18):
通常我们的flash是这种形状的

下图这种是怎么做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快的方法不会哦~
刚用个笨方法可以做,先做上面常规的,然后按那个边尺寸做直径弄个圆,放相切合并SHAPE,做一边就可以了, 其他的COPY或者在弄次

网友:
这样你看行么?
画好flash后对其中一块进行编辑(当作是shape)
格点设置大点copy
删除原来的flash

楼主:
快的方法不会哦~
刚用个笨方法可以做,先做上面常规的,然后按那个边尺寸做直径弄个圆,放相切合并SHAPE,做一边就可以了, 其他的COPY或者在弄次
引用 网友A:

版主的方法是一种思路,不过操作比较慢

楼主:
这样你看行么?
画好flash后对其中一块进行编辑(当作是shape)
格点设置大点copy
删除原来的flash
引用 网友B:

同样这种方法也很慢,而且你比较下我发的图和你的,很明显我的flash要圆滑很多,嘿嘿
不信的话,一会儿我发张放大的图你看下就知道了,那是相当圆滑的轮廓

我看这个应该不是手工修改的,而是用skill

楼主:
我觉得有价值的方法可以是:
1。用封装生成器,设好参数,批量生成这种花焊盘;
2。编写skill
这两种方法都不用一个焊盘一个焊盘的编辑,批量出货~

网友A:
版主的方法是一种思路,不过操作比较慢
引用 网友C:

说的也是,要不是看你的贴,偶也没做过那样的.呵呵~

有时候往往最笨的方法反而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