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2-18):
请问我在pads2007的PCB文件中i(检查数据库)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哪位知道怎么解决?
ERROR: Component name U9. Decal FBGA84_DDR2 has terminal names whereas corresponding part type 256MDDR2 has a pin map.
而且我把这个PCB文件导出为POWERPCB5.0的格式后,再在POWERPCB5.0中导入的时候不能正确的导入。只能导入部分器件,有些器件和所有的网络都导不进来。
谢谢!

网友:
    把文件上传看看

网友(2009-11-19):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提示文件如下:
======================================================================

    Database Integrity Test Report on file mycodec.pcb -- Thu Nov 19 18:02:17 2009

======================================================================

    ERROR: Component name D1. Decal DIOMELF3414N has terminal names whereas corresponding part type DIOMELF3414N has a pin map.

    ERROR: Component name D2. Decal DIOMELF3414N has terminal names whereas corresponding part type DIOMELF3414N has a pin map.

请高手帮忙看看,请高手帮忙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