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文件保存卡住

楼主(2009-02-18):
各位大哥,请教一个问题
最近pads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自动和手动保存过程中,软件卡住几十秒,动不了。
有人在以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是不是和封装库有关系呢?

网友:
沒有碰到過...
你是圖封裝的時候卡住的還是說畫完pcb后保存卡住的?

网友:
我最近也碰到了,电脑动不了,只有关机,但开机后文件就损坏了,不能打开,期待指导。

网友:
重新装软件就好了,我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