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问题,各位请指教!

楼主(2009-02-18):
TOP 为绿色  BOT 为蓝色
   放置元件后为红色(DRC 为红色)

网友:
5脚GND压到keepout了,还是就是你的元件间距设定的有点问题!!

楼主:
嗯,中间的怎么也是红色的?

网友:
是用的Protel软件吗,版本?
建议运行下DRC,可以得出一个后缀.drc的报告文件,里面有你的违反设计规则的报告,挨个解决。
AD的话可以直接把鼠标放在违反规则出Shift+V下,就可以看到违反内容了。

楼主:
请各位指点以下是什么错误,如何操作更正,谢谢。

楼主:
20. 如何设置和更改Protel的DRC(Design Rules Check)
    菜单Design->rules。只针对常用的规则进行讲解:
    * Clearance Constraint:不同两个网络的间距,一般设置>12 mil,加工都不会出
问题
    * Routing Via Style:设置过孔参数,具体含义在属性里有图。一般hole size比导
线宽8mil以上,diameter
      比hole size大10mil 以上
    * Width Constraint:导线宽度设置,建议>10mil
21. 由SCH生成PCB时提示出错(Protel)
ch编辑界面中选择design-->updatepcb,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按“Preview Change”按钮,选中 Only show Errors会列出所有错误
      错误类型                                解决办法
(1)footprint not found           确保所有的器件都指定了封装; 确保指定的封装名与PCB中的封装名一致; 确保你的库已经打开或者被添加
(2)node not found 确认没有“footprint not found” 类型的错误; 编辑PCBlib,将对应引脚名改成没有找到的那个node.
(3)Duplicate sheet number        degisn-options-organization,给每张子电路图编号.

网友:
修改元件安全距离!

网友:
不对吧,大家看没看到他绿的是gnd,其他的焊盘也有网络但没有绿,要是设置安全距离的问题,那绿色焊盘下面的焊盘也应该是绿色的。不知道楼主在焊盘上画过线没有,要是画过线是不是线没有删除干净,我遇到过线都删除干净了焊盘绿的情况,怎么也解决不了,后来把件删了,重新导入一个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