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如何将做好的等长的数据直接转成excel表格

楼主(2009-02-18):
 目前等长做完后总是要手工的将长度数据一个一个的敲进excel表格,请高手指教如何直接转成excel表格而不用手工一个一个 的敲!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请高手多多指点

楼主:
怎么复制啊,请讲的详细点,谢谢

楼主:
你说的那种是将所有的NETS数据都report出来了,有没有只将设了等长的数据转出来的方法

网友:
这个以前很多公司都用不同的小程序执行,现在可以直接在板子里面设置呀!

楼主:
请楼上的指教

网友:
写个小程序实现

网友:
你的等长线也是手工一条一条完成的嘛

网友:
在Constraint Manager设置等长规则的话,先在相应的规则里展开网络,然后操作File>Import>Electrical CSets..,输出.txt文档,可以看到清晰的走线的数据

网友:
呵呵
有空我也研究一下
不过最好是大家改变一下习惯
即然先进了直间设到板上了
为何还要回到Excel表格呢

网友:
楼主 说的是不是如何导入 pin delay?

楼主:
“在Constraint Manager设置等长规则的话,先在相应的规则里展开网络,然后操作File>Import>Electrical CSets..,输出.txt文档,可以看到清晰的走线的数据”

照这种方法导出来的文件用txt打开了,并不是你所说的数据啊

网友:
好像在cct里面可以产生

网友:
不过要把你要报长度的线 一对一对的选上 。 家里没环境所以不能截图了

网友:
格式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