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长度显示问题--求救

楼主(2009-02-18):
用16.0绕线时出现了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有的线Prop Delay和Real Delay的实时显示框在用glide命令移动线时能看见,而有的线在绕时则看不见那两个框,检查了约束规则设置,应该也没问题,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啊,有没有哪位碰到过这种情况啊,请高手指点迷津啦,谢谢!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的~
也许你设置的规则是XNET的   有些自建的阻容MODEL是丢失的那样就有错
有时候要删除了重新设置就好了~

楼主:
我没有设置xnet啊
重新设置太痛苦啦,不过实在不行的话也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