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SI8000的问题(图已加上,希望给个正解)

楼主(2009-02-18):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用SI8000计算出的那个阻抗OZ,是不是一英寸距离是多少欧姆,还有那个W1和W2那里那一个才是线宽`我参考那一个来进行布线!

楼主:
如果不是一英寸多少欧姆`那长度我怎么才能计算出来呢`,期盼高人给个正解!

网友:
特征阻抗和导线长度没有关系

个人意见,应该按照W1。

PS:楼主这种问题最好附图,并非大伙都用过SI8000,况且,用过的没有现成软件也不晓得你的特指参数

网友:
那个W好像和工艺有关` 表面的和内层的是不同的误差取值~
大概算的话取其中一个也许也行, 最后板厂也会自己核算下调的~

楼主:
这是我昨天自己测算线的阻抗的结果!

照这么说,SI8000只能计算线宽与介质之间的关于,不能计算与长度的关系吗?那在实际情况中我怎么来进行布线的长度的控制

网友:
长度控制可以设置规则给它

网友:
如果不是一英寸多少欧姆`那长度我怎么才能计算出来呢`,期盼高人给个正解!
引用 网友A:

特征阻抗不是常说的电阻,  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长度按时序可以算 , 绕线线就是因此吧

网友:
请问楼上版主,怎样按时序算长度,谢谢啊!

网友:
特性阻抗是由介电常数,线宽,介质厚度确定的。其他的影响很小,和长度完全没关系....

楼主:
这里指的是特性阻抗和长度没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