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一键出gerber最好的办法是这样的

楼主(2009-02-18):
    pads Layout一键出gerber最好的办法是这样的:
以之前自己搞的比较完美的一个pcb作为蓝图
    另存此pcb模式
    设置一个模板2层板4层板等等
新建pcb的文件使用模板就ok

    我就这样做的

    这在比思pads教程里面也详细说明

    哈哈
献丑了

楼主:
    其实奥妙就file下拉菜单里面
很简单的
    只要你的模板做好

新建的时候选择此模块

    这样在cam输出的时候全选就可以导出了

就像万精油一样
怎么用怎么舒服
    哈哈

网友:
    这种方法也想得出来,太牛了

楼主:
    不是我想出来的
是我从教程里面学到 自己在实践出来的

网友:
    条条道路通北京。

LZ的方法只能适用于自己或本公司。

如果是一些改板的,特别是其他工程师或其他公司的设计文件,

就不太可行的。

楼主:
    没有想的那么麻烦
应该是有办法的
    方法见下面:

把工程文件导出asc文件 可以把pcb参数与cam参数去掉 其他保留
新建模板工程
导入asc文件即可
非常简单方便

见附图
原文件是我导字一个protel文件的
导后没cam数据
    我按照我说的方法非常容易是就实现了

    应该没什么难道吧

    不会因为是不同公司的板子就不能用了
    关键是把参数设置好
    只要你要改版的工程文件层数设置与你设置的对应
    就没任何问题
    我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那不对高手可以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见附图 刚才忘记发了

网友:
    你上面所讲的是其中一种方法。

    但此种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你将原文件又多导了一次asc,

然后再重新导入,此一步虽然不会出大问题,但有可能会掉一些数据。

如果就在客户的原文件中,调用模板,就可以比免一些疑难杂症的问题。万无一失。

网友:
    特别是不同的软件版本之间。

网友:
    很有道理

网友:
    使用 @camdocs也很方便。……修改的地方也极少!

网友:
    忽忽 不错 不过不太看的懂

网友:
    上述的方法都可以採用, 都試試看吧!

网友(2009-07-20):
回复 网友A:

还是没明白,请说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有没有更详细更好的办法

网友:
老兄,这个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你用import,和export导入,导出CAM样板文件不是更好。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方法看起来还行

网友:
    呼呼 牛人都很多啊

网友:
    奇怪感觉用PADS画原理图很难用...

网友:
    楼主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网友:
    是通用的方法,但是还是需要修改的,模板非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