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指教

楼主(2009-02-18):
请问这个菜单有人用过么,我想通过在这里修改减少PCB中孔的尺寸过多问题,不知会不会产生其它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我以前用它修改过。

网友:
    修改后,你可查看一下孔的属性,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修改后,你可查看一下孔的属性,应该没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请问要看什么属性呢?

网友:
    板上过孔的属性是不是你修改的值

网友:
    可以改过孔的开孔大小,是全都修改的那种,要是能出问题估计就是安全距离的问题了,要不就是焊盘比孔小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