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在哪个库里?

楼主(2009-02-19):
请问:在DESIGN ENTRY CIS中,磁珠在哪个元件库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元理图中的符号只是一个图示,没有实际意义的。随便找个符号表示就可以。不过Bead应该是与R,C一类的元件在同一个库中。

楼主:
我想画比较规范的原理图,让大家一看就明白每个元件是什么,所以不想随便找个电阻什么的代替。

网友(2011-04-28):
离散库里面,名字叫b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