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自动布线的短路现象

楼主(2009-02-19):
为什么我用protel DXP的自动布线功能布线会出现短路,如何设置才能避免

网友:
虽然自动布线的原则是线更短,过孔最小。。。但还是在设计规则的框架里进行的,一般规则不弄错的话,几乎没有短路的现象。如果真出现这样的状况,建议布线完成后进行DRC(设计规则检查),再不放心就自己花点时间人工仔细检查下。

网友:
看看你的线间距设定的是多少?!4 D  F* Z5 ]( A4 C$ {
1# hexview

网友:
很少使用自动布线功能!在设计规则里面设置好安全距离后不会出现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