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有时候连接data base part 出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2-19):
点击Place Database Part  的时候,有时候连接不上,过一会就没问题,而这种问题出现的概率还不小,烦请高手指点问题是出在哪?

配置情况: cadence SPB 16.0 (Design Entry CIS)
part database:Oracle 9.2
通过Oracle ODBC Driver (Oracle 92) 连接

错误为: ERROR #8012 Database Opreation Failed...
Please Check Session For More Details
ODBC Error Code: -1
Description: ORA-01013: user requested cancel of current operation

ODBC Error Description: State:S1T00,Native:1013,Origin:[Oracle][ODBC][Ora]

另外我觉得连接速度实在太慢,差不多等3-5分钟 才能连接上database (目前在part database里共有10,000 左右parts),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这个连接速度?

谢谢先 :)

网友:
库在本地还是在网络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库在另外一台服务器,不过都在同一个局域网内,访问速度非常快。

网友:
速度快,但是稳定么?

楼主:
服务器之间访问是很稳定的。

但是访问database part, 就不稳定了 (如上描述)

网友:
你用一个小一点的数据库看看呢,是不是太大的缘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的数据库应该会很快,不过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其实同样的配置在测试环境下 (也是database存在另外一台server),几乎就没有问题,我猜是不是和访问人数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