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Allegor16.01版制作一个表贴封装和钻孔封装?

楼主(2009-02-19):
各位大侠:请教怎么使用16.01版的allegro制作标贴和钻孔封装。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建议先看下书再说,从头讲到尾怎么讲呢?
打字也太累了吧!
最好是交点学费

网友:
你用15.X 怎么弄的就照葫芦画瓢吧

楼主:
楼上大哥:我就是以前没有弄过啊,,呵呵!交学费到拿去交呢?
       帮帮忙吧!小弟不忘大哥的好!

网友:
先用pad designer做管脚,表贴和直插都一样。然后按照datasheet做封装(加管脚,画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