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布完线发现封装错了,怎么改

楼主(2009-02-19):
allegro布完线发现那种元件的封装买不到 错了要把4脚的封装改成两脚的,怎么改  高手指点 本人刚学16.01的

网友:
先在原理图里改原理图封装,再改PCB封装,再次导入网表就可以了。

网友:
封装换个就可以了~   原理图也改下 ~ 要匹配~

楼主:
怎么换啊  就在PCB里换啊 我的原理图有 是别人做好考给我的

网友:
1.先换原理图封装
2.再次更新原图
3.改PCB元件封装

楼主:
我的原理图和PCB图别人做的 没有以前的网络表了  怎么更新啊

网友:
原理图里的符号现在是4PIN的 , 你先改为2PIN 的 , ( 如果就两网络,直接改,如果现在接的网络多于两个,那就问硬工改)
在填封装那里填个2PIN的封装 (或者你修改PCB封装,名字不变 ) ,导网表更新

或者直接修改网表

网友:
我的原理图和PCB图别人做的 没有以前的网络表了  怎么更新啊
引用 楼主:

现在要换封装了,以前的网表没用了 ,重新导个更新

楼主:
现在要换封装了,以前的网表没用了 ,重新导个更新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怎么导  来点实在的啊

网友:
直接更新封装库就可以了阿,如果引脚数一样的话

网友:
1.原理图封装改好以后,更新原理图,再导入网表
  导入步骤如下:1.鼠标停放在原理图上。
                2.点Tools---Create Netlist(对话框里面设置为默认,但是文件路径你得知道)
                3.确定。(如有问题会出现提示)这样网表就导出来了。
                4.启动Allegro,点File---imporo--LOgic,选择导入网表的格式是HDL还是CIS,再就在    IMPORT DIECTORY里选择导入的路径。

网友A:
关键是怎么导  来点实在的啊
引用 楼主:

已经很实在了啊!

网友:
不要原理图也可以改pcb里面的连接的啊,setup\user prefences\,msic-logic_edit_enable改掉,然后自己在pcb里面连你的吧,logic\net logic\,,update symbol,

网友:
14楼正解
不过不推荐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