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板层厚度的设置(已解决)

楼主(2009-02-19):
问题一:在setup>>cross-section里面可以设置叠层,但是没有地方可以设置每一层的厚度。只有一个physical thickness,但是这个是一个总板厚度吧,而且看别人的demo板都是标准的63.8mil(如下图),为什么我自己新建的板子就是28.8呢?就算我将此处强行改成63.8,一点sum后就又变成28.8了。。而且对应的每一层板层厚度在protel软件里面都是可以设置的。。。奇怪的是allegro居然没这个功能?(但是16.x以后的版本好像有此功能,不过没试验过)

可能有人会说是在setup>>material里面设置,但是我把我的主板中的material详细参数和demo的比较过,详细参数都是一样的。。难道只有给PCB板厂商说每一层多厚这样去做么?

问题二:另外如下图所示:

此图是在一个demo板上截的图,像这种层压结构图是自己用机械图做出后导入的呢?还是Allegro可以直接生成的呢?

问题三:下图的这种加入图纸信息及公司信息的外框是怎么生成的呢?

网友:
导入的

当然你自己画也可以

楼主:
谢谢,呃。。那你知道板层厚度怎么设置吗?

网友:
厚度没特别说明  一般都用常用的吧
  各个层那个得算阻抗确定吧

楼主:
我baigoogledu都去过了,基本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如何独立设置每层的厚度,我去资料区看看吧

楼主:
厚度没特别说明  一般都用常用的吧
  各个层那个得算阻抗确定吧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你制作PCB板的话,怎么给PCB板厂家说呢?比如六层板的层压图,不可能说采用常用的就行吧

楼主:
资料区13页翻了2遍。。。尚未发现此类信息。。。

网友:
算阻抗啊~

楼主:
意思就只给厂家阻抗,让它们去给你算层压?

网友:
借用下这个贴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7288-1-1.html

网友:
第二幅图是怎样导入的?

楼主:
第二幅图是怎样导入的?
引用 网友B:

第二幅图是由结构设计出来后使用Allegro导入的

网友:
好正典的问题,只可以答案都不是很满意,有什么高人来指点一下吗?

网友:
16.01 是可以设置的  就在1图的后面有一栏

楼主:
16.01 是可以设置的  就在1图的后面有一栏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知道,我上面也提到过,16.X的都可以设置

网友:
不需要在软件里设置各层的厚度
厚度可由你的阻抗需求计算好
然后按LZ帖图中的样子,在drill层标示出,最后将GERBER文件提供给PCB厂后,
他们会看你drill层的叠层设置,有可能根据实际加工能力和阻抗控制作一些调整,并要你确认
所以即使你设定了叠层,那也只是一个参考,实际加工可能有出入

楼主:
哦,大概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follow the steps:
tools->setup advisor...->next->edit cross-section
then 可以编辑每一层的信息了.

楼主:
follow the steps:
tools->setup advisor...->next->edit cross-section
then 可以编辑每一层的信息了.
引用 网友D:

谢谢这位兄台,找了很久的资料也没找到解决的办法,没想到你一句话就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