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导通时g极电流问题

楼主(2009-02-19):
MOSFET是电压控制型器件,大家一般都关注其导通时的门槛电压,不知道有没有大侠关注过MOSFET在导通的瞬间g极的电流的大小多少才合适?个人认为这个电流的大小应该对MOSFET的使用性能和寿命有所影响。哪位大侠进来指教指教啊!

楼主:
大家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呀!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流是比较小的,一般10mA以内,MOS管主要是电压控制型的,所以通常这个G还会穿个电阻,来防止ES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流是比较小的,一般10mA以内,MOS管主要是电压控制型的,所以通常这个G还会穿个电阻,来防止ESD。
引用 网友B:

我看大家一般都是串个100欧姆的电阻,这个电阻的大小是怎么选定的呢?

楼主:
谢谢liqiangln 版主,再进来指教指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流是比较小的,一般10mA以内,MOS管主要是电压控制型的,所以通常这个G还会穿个电阻,来防止ESD。
引用 网友B:

要不了10MA。几个UA就可以了。

楼主:
一般推荐多大的电流呢?或者说一般推荐的限流电阻多大呢?有什么依据?

网友:
那得根据Datasheet上的Cgs这个电容来决定。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前段时间我给2N7002 gate用4.7k电阻上拉,只能拉到2.6v左右,后来没办法,只能用fpga的io来拉到3.3电源上,一直想不明白?!

网友:
电压驱动,就是说MOSFET的输入阻抗很大,才能得到更多的输入电压,你上拉4.7K,并且MOSFET的输入内阻也是K级的,说明你的4.7K得到很多电压,这就是你只能得到2.6V左右的原因。
FPGA的输出阻抗很低,一班就是20欧姆,说以G级可以到3.3V,一半窜10欧姆的就可以了。有的时候还会对地下拉一个10K的电组,是用来泄放电流的,在G级从高变低的时候(PWM是占空比)。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2009-08-09):
我一帮用MCU隔离后放大驱动MOSFET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前段时间我给2N7002 gate用4.7k电阻上拉,只能拉到2.6v左右,后来没办法,只能用fpga的io来拉到3.3电源上,一直想不明白?!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4.7k拉到2.6V是什么意思? 2n7002的Vgs(th)电压较高3V左右。

网友:
电压驱动,就是说MOSFET的输入阻抗很大,才能得到更多的输入电压,你上拉4.7K,并且MOSFET的输入内阻也是K级的,说明你的4.7K得到很多电压,这就是你只能得到2.6V左右的原因。
FPGA的输出阻抗很低,一班就是20欧姆, ...
引用 网友B:

MOS的GS电阻肯定不是K级的,如下Vishay 2n7002k 的GS端带TVS功能的 Igss电流才只有10uA,要是4.7K电阻分压较大,那么说明这个MOS的GS已经击穿坏掉了,2N7002是我碰到的ESD良率最低的MOS了

网友:
一般推荐为4.7OHM

网友:
大家好,一起来谈谈无线产品的经验吧!

网友:
无线点读产品有朋友做过吗?QQ844362514,如有请多多指教。

网友:
上拉4.7K都有问题,应该是坏了.
没用过这个型号,看楼上的贴图,这个管子不适合用在功率电路上,只能用做小信号电平翻转

网友:
我用过9435A,上拉用10K,批量很多了.

网友:
电压型的  不必管 对寿命没有影响

网友(2009-09-14):
栅电容Cg很小,瞬间电流I 太大的话,导致电量Q (Q=It)比较大 ,根据u=Q/c,将击穿栅电容。

网友(2009-11-24):
    这里还是看到了几个高手

网友:
    不错的了,受用...

网友(2011-01-26):
    当MOSFET不用于高速开关的时候,可以说其gata不消耗电流,投射一个电场即可控制开启。当用于switch的时候,就需要根据频率和gate极电容,来设计驱动器的规格。像LS说的gate串联电阻其实是为了降低gate的峰值驱动电流,不是为了保护Gate而是Driver提供那么大的电流,因为不加串联的R,栅极的C相当于一个很大的重负载,有些Driver无法驱动。
    而且Gate的输入电容不等于Ciss,而是需要根据Qg来换算(一般比Ciss大一个数量级)。
另外也没有所谓的保护降低Gate电流保护MOS的说法,MOS是考虑DS端的,一般都能抗一次击穿,二次击穿就真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