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三极管丝印资料

楼主(2009-02-19):
贴片三极管上的印字与真实名称的对照表

印字     器件        厂商    类型    封装    器件用途及参数
-28    PDTA114WU    Phi    N    SOT323    pnp dtr
-24    PDTC114TU    Phi    N    SOT323    npn dtr R1 10k
-23    PDTA114TU    Phi    N    SOT323    pnp dtr R1 10k
-20    PDTC114WU    Phi    N    SOT323    npn dtr
-6    PMSS3906    Phi    N    SOT323    2N3906
-4    PMSS3904    Phi    N    SOT323    2N3904
0    2SC3603     Nec     CX     SOT173    Npn RF fT 7GHz
1    Gali-1    MC    AZ    SOT89    DC-8GHz MMIC amp 12dB gain
1    2SC3587    Nec    CX    -    npn RF fT10GHz
1    BA277    Phi    I    SOD523    VHF Tuner band switch diode
2    BST82     Phi     M     -    n-ch mosfet 80V 175mA
2    MRF5711L     Mot     X     SOT143    npn RF MRF571
2    DTCC114T     Roh     N     -    50V 100mA npn sw + 10k base res
2    Gali-2    MC    AZ    SOT89    DC-8GHz MMIC amp 16dB gain
2    BAT62-02W    Sie    I    SCD80    BAT16 schottky diode
2    2SC3604    Nec    CX    -    npn RF fT8GHz 12dB@2GHz
3    Gali-3    MC    AZ    SOT89    DC-3GHz MMIC amp 22dB gain
3    DTC143TE    Roh    N    EMT3    npn dtr R1 4k7 50V 100mA
3    DTC143TUA    Roh    N    SC70    npn dtr R1 4k7 50V 100mA
3    DTC143TKA    Roh    N    SC59    npn dtr R1 4k7 50V 100mA
3    BAT60A    Sie    I    SOD323    10V 3A sw schottky
3    BAT62-02W    Sie    I    SCD80    -
4    DTC114TCA     Roh     N     SOT23    npn dtr R1 10k 50V 100mA
4    DTC114TE     Roh     N     EMT3    npn dtr R1 10k 50V 100mA
4    DTC114TUA     Roh     N     SC70    npn dtr R1 10k 50V 100mA
4    DTC114TKA     Roh     N     SC59    npn dtr R1 10k 50V 100mA
4    MRF5211L     Mot     X     SOT143    pnp RF MRF521
4    Gali-4    MC    AZ    SOT89    DC-4GHz MMIC amp 17.5 dBm
4    BB664    Sie    I    SCD80    Varicap 42-2.5pF
5    SSTPAD5     Sil     J     -    PAD-5 5pA leakage diode
5    Gali-4    MC    AZ    SOT89    DC-4GHz MMIC amp 18 dBm o/p
5    DTC124TE     Roh     N     EMT3    npn dtr R1 22k 50V 100mA
5    DTC124TUA     Roh     N     SC70    npn dtr R1 22k 50V 100mA
5    DTC124TKA     Roh     N     SC59    npn dtr R1 22k 50V 100mA
6    Gali-6    MC    AZ    SOT89    DC-4GHz MMIC amp 115 dBm o/p
6    DTC144TE     Roh     N     EMT3    npn dtr R1 47k 50V 100mA
6    DTC144TUA     Roh     N     SC70    npn dtr R1 47k 50V 100mA
6    DTC144TKA     Roh     N     SC59    npn dtr R1 47k 50V 100mA
9    DTC115TUA     Roh     N     SC70    npn dtr R2 100k 50V 100mA
9    DTC115TKA     Roh     N     SC59    npn dtr R2 100k 50V 100mA
9    BC849    Mot    N    SOT23    BC 549B
10    SSTPAD10     Sil     J     -    PAD-10 10pA leakage diode
10    MRF9411L    Mot    X    SOT143    npn Rf 8GHz MRF941
11    SO2369R     SGS     R     SOT23R    2N2369
11    MRF9511L    Mot    X    SOT143    npn RF 8GHz MRF951
11    MUN5311DW1    Mot    DP    SOT363    npn/pnp dtr 10k+10k
11    PDTA114EU    Phi    N    SOT416    pnp dtr
12    MUN5312DW1    Mot    DP    SOT363    npn/pnp dtr 22k+22k
12    DTA123EUA    Rho    N    SC70    pnp dtr 2k2+2k2 50V 100ma
12    DTA123EKA    Rho    N    SC59    pnp dtr 2k2+2k2 res 50V 100ma
13    DTA143EUA    Rho    N    SC70    pnp dtr 4k7+4k7 50V 100ma
13    DTA143EKA    Rho    N    SC59    pnp dtr 4k7+4k7 50V 100ma
13    DTA143ECA    Rho    N    SOT23    pnp dtr 4k7+4k7 50V 100ma
13    MA4CS103A    M/A    C    SOT23    Schottky RF 20V 100mA
13    MUN5313DW1    Mot    DP    SOT363    npn/pnp dtr 47k+47k
14    BAT114-099R    Sie    DQ    -    Quad Schottky crossover ring
14    DTA114EUA    Roh    N    SC70    pnp dtr 10k + 10k
14    DTA114EKA    Roh    N    SC59    pnp dtr 10k + 10k
14    MUN5314DW1    Mot    DP    SOT363    npn/pnp dtr 10k R1
14    DTA114ECA    Roh    N    SOT23    pnp dtr 10k + 10k
15    DTA124EUA    Roh    N    SC70    pnp dtr 30V 50mA 22k+22k
15    DTA124EKA    Roh    N    SC59    pnp dtr 30V 50mA 22k+22k
15    DTA124ECA    Roh    N    SOT23    pnp dtr 30V 50mA 22k+22k
15    MUN5315DW1    Mot    DP    SOT363    npn/pnp dtr 10k R1
15    MMBT3960    Mot    N    -    2N3960
16    MUN5316DW1    Mot    DP    SOT363    npn/pnp dtr 4k7 R1
16    DTA144EUA    Roh    N    SC70    pnp dtr 30V 50mA 47k+47k
16    DTA144EKA    Roh    N    SC59    pnp dtr 30V 50mA 47k+47k
18    BFP181T    Tfk    X    -    npn Rf fT 7.8GHz 10V 20mA
18    PDTC143ZK    Phi    N    SOT346    npn dtr 4k7+47k
19    PDTA143ZK    Phi    N    SOT346    pnp dtr 4k7+47k
19    DTA115EUA    Rho    N    SC70    pnp dtr 100k+100k 50V 100ma
19    DTA115EKA    Rho    N    SC59    pnp dtr 100k+100k 50V 100ma
20    SSTPAD20     Sil     J     -    PAD-20 20pA leakage diode
20    MRF5811    Mot    X    SOT143    npn Rf fT 5GHz 0.2A
21    Gali-21    MC    AZ    SOT89    DC-8GHz MMIC amp 14 dB gain
22    MMBT4209    Nat    N    SOT23    pnp sw 850MHz 2N4209
22    DTC123EUA    Rho    N    SC70    npn dtr 2k2+2k2 50V 100ma
22    DTC123EKA    Rho    N    SC59    npn dtr 2k2+2k2 50V 100ma
23    MMBT3646    Nat    N    SOT23    npn sw 350MHz 2N3646
23    DTC143EUA    Roh    N    SC70    pnp dtr 50V 100mA 4k7+ 4k7
23    DTC143EKA    Roh    N    SC59    pnp dtr 50V 100mA 4k7+ 4k7
24    MMBD2101    Nat    C    SOT23    Si diode 100V 200mA
24    DTC114ECA    Roh    N    SOT23    npn dtr 50V 100mA 10k + 10k
24    DTC114EUA    Roh    N    SC70    npn dtr 50V 100mA 10k + 10k
24    DTC114EKA    Roh    N    SC59    npn dtr 50V 100mA 10k + 10k
24    2SC5006    Nec    N    -    npn RF fT 4.5GHz @3V 7mA
25    MMBD2102    Nat    K    SOT23    Si diode 100V 200mA
25    DTC124ECA    Roh    N    SOT23    npn dtr 50V 100mA 22k + 22k
25    DTC124EKA    Roh    N    SC59    npn dtr 50V 100mA 22k + 22k
25    DTC124EUA    Roh    N    SC70    npn dtr 50V 100mA 22k + 22k
26    MMBD2103    Nat    D    SOT23    dual MMBD1201
26    DTC144EKA    Roh    N    SC59    npn dtr 50V 30mA 47k + 47k
26    DTC144EUA    Roh    N    SC70    npn dtr 50V 30mA 47k + 47k
27    MMBD2104    Nat    B    SOT23    dual cc MMBD1201
28    BFP280T    Tfk    W    -    npn RF fT 7GHz 8V 10mA
28    MMBD2105    Nat    A    SOT23    dual ca MMBD1201
29    MMBD1401    Nat    C    SOT23    Si diode 200V 100mA
29    DTC115EE    Roh    N    EMT3    npn dtr 100k +100k 50V 20mA
29    DTC115EUA    Roh    N    SC70    npn dtr 100k +100k 50V 20mA
29    DTC115EKA    Roh    N    SC59    npn dtr 100k +100k 50V 20mA
30    MUN5330DW1    Mot    DP    SOT363    npn/pnp dtr 1k0+1k0
31    MUN5331DW1    Mot    DP    SOT363    npn/pnp dtr 2k2+2k2
31    MMBD1402    Nat    K    SOT23    Si diode 200V 100mA
32    MUN5332DW1    Mot    DP    SOT363    npn/pnp dtr 4k7+4k7
32    MMBD1403    Nat    D    SOT23    dual Si diode 200V 100mA
32    BAT32    Sie    CS    -    18GHz zero-bias schottky
33    MUN5333DW1    Mot    DP    SOT363    npn/pnp dtr 4k7+47k
33    DTA143XE    Roh    N    EMT3    pnp dtr 4k7+10k 50V 100mA
33    DTA143XUA    Roh    N    SC70    pnp sw 4k7+10k bias res 50V 100mA
33    DTA143XKA    Roh    N    SC59    pnp sw 4k7+10k bias res 50V 100mA
33    MMBD1404    Nat    B    SOT23    dual cc Si diode 200V 100mA
33    Gali-33    MC    AZ    SOT89    DC-4GHz MMIC amp 19dB gain
34    MUN5334DW1    Mot    DP    SOT363    npn/pnp dtr 22k+47k
34    MMBD1405    Nat    A    SOT23    dual ca Si diode 200V 100mA
34    2SC5007    Nec    N    -    npn RF fT 7GHz @3V 7mA
35    MUN5335DW1    Mot    DP    SOT363    npn/pnp dtr 2k2+47k
35    DTA124XE    Roh    N    EMT3    pnp dtr 22k+47k 50V 50mA
35    DTA124XUA    Roh    N    SC70    pnp dtr 22k+47k 50V 50mA
35    DTA124XKA    Roh    N    SC59    pnp dtr 22k+47k 50V 50mA
41    BAT14-115S    Sie    CS    SOT173    40GHz schottky diode
41    BAT14-115R    Sie    CZ    SOT173    40GHz schottky ring quad
42    BAT14-025S    Sie    CS    SOT173    4GHz schottky diode
42    BAT14-025R    Sie    CZ    SOT173    4GHz schottky ring quad
43    BAS40    Sie    C    SOT23    schottky diode 40V 100mA
43    DTA143EE    Mot    N    SOT416    pnp dtr 4k7 + 4k7
43    DTC143XE    Roh    N    EMT3    npn dtr 4k7+10k 50V 100mA
43    DTC143XUA    Roh    N    SC70    npn dtr 4k7+10k 50V 100mA
43    DTC143XKA    Roh    N    SC59    npn dtr 4k7+10k 50V 100mA
44    BAS40-04    Sie    D    SOT23    dual series BAS40
44    BAS40-04W    Sie    D    SOT323    dual series BAS40
44    2SC5009    Nec    N    -    npn RF fT 12GHz @3V 5mA
45    BAS40-05    Sie    A    SOT23    dual ca BAS40
45    BAS40-05W    Sie    A    SOT323    dual ca BAS40
45    BAT14-055S    Sie    CS    SOT173    8GHz schottky diode
45    BAT14-055R    Sie    CZ    SOT173    8GHz schottky ring quad
45    DTC124XE    Roh    N    EMT3    npn dtr 22k+47k 50V 50mA
45    DTC124XUA    Roh    N    SC70    npn dtr 22k+47k 50V 50mA
45    DTC124XKA    Roh    N    SC59    npn dtr 22k+47k 50V 50mA
46    BAS40-06    Sie    B    SOT23    dual cc BAS40
46    BAS40-06W    Sie    B    SOT323    dual cc BAS40
46    MBT3946DW    Mot    DP    -    2N3904/2N3906 pair
47    BAS40-07    Sie    S    SOT143    dual BAS40
47    BAS40-07W    Sie    S    SOT343    dual BAS40
49    BAT14-095S    Sie    CS    SOT173    18GHz shottky diode
49    BAT14-095R    Sie    CZ    SOT173    18GHz schottky ring quad
50    SSTPAD50     Sil     J     -    PAD-50 50pA leakage diode
51    BAT15-115S    Sie    CS    SOT173    40GHz schottky diode
51    BAT15-115R    Sie    CZ    SOT173    40GHz schottky ring quad
52    BAT15-025S    Sie    CS    SOT173    4GHz schottky diode
52    BAT15-025R    Sie    CZ    SOT173    4GHz schottky ring quad
52    Gali-52    MC    AZ    SOT89    DC-2GHz MMIC amp 23 dB gain
52    BAS52-02V    Inf    I    SC79    Schottky diode 45V 750mA
52    DTA123YE    Roh    N    EMT3    pnp dtr 2k2 +10k 50V 100mA
52    DTA123YUA    Roh    N    SC70    pnp dtr 2k2 +10k 50V 100mA
52    DTA123YKA    Roh    N    SC59    pnp dtr 2k2 +10k 50V 100mA
54    DTA114YE    Roh    N    EMT3    pnp dtr 10k + 47k 50V 100mA
54    DTA114YUA    Roh    N    SC70    pnp dtr 10k + 47k 50V 100mA
54    DTA114YKA    Roh    N    SC59    pnp dtr 10k + 47k 50V 100mA
55    BAT15-055S    Sie    CS    SOT173    8GHz schottky diode
55    BAT15-055R    Sie    CZ    SOT173    8GHz schottky ring quad
55    Gali-55    MC    AZ    SOT89    DC-4GHz MMIC amp 21 dB gain
57    BFQ57    Sie    CX    SOT173    npn 6.5GHz 16V/35mA
58    BFQ58    Sie    CX    SOT173    npn 6.5GHz 16V/30mA
59    BAT15-095S    Sie    CS    SOT173    18GHz schottky diode
59    BAT15-095R    Sie    CZ    SOT173    18GHz schottky ring quad
62    DTC123YE    Roh    N    EMT3    npn dtr 2k2 +10k 50V 100mA
62    DTC123YUA    Roh    N    SC70    npn dtr 2k2 +10k 50V 100mA
62    DTC123YKA    Roh    N    SC59    npn dtr 2k2 +10k 50V 100mA
64    DTC114YE    Roh    N    EMT3    npn dtr 10k + 47k 50V 100mA
64    DTC114YUA    Roh    N    SC70    npn dtr 10k + 47k 50V 100mA
64    DTC114YKA    Roh    N    SC59    npn dtr 10k + 47k 50V 100mA
67    BFP67    Tfk    X    -    npn Rf fT 7.5GHz 10V 50mA
69    DTA114YE    Mot    N    SOT416    pnp dtr 10k +47k
69    DTC115EE    Roh    N    EMT3    npn dtr 100k+100k 50V 20mA
69    DTC115EUA    Roh    N    SC70    npn dtr 100k+100k 50V 20mA
69    DTC115EKA    Roh    N    SC59    npn dtr 100k+100k 50V 20mA
70    BFQ70    Sie    CX    SOT173    npn fT 5.2GHz 15V 35mA
71    BFQ71    Sie    CX    SOT173    npn fT 5.2GHz 15V 30mA
72    BFQ72    Sie    CX    SOT173    npn fT 5.1GHz 15V 50mA
72    2N7002    Sil    M    SOT23    n-ch mosfet 60V 170mA
73    MA4CS101A    M/A    C    SOT23    schottky diode 70V 50mA
73    BFQ73    Sie    CX    SOT173    npn fT 4.9GHz 15V 75mA
73    2SC5004    Nec    N    -    npn RF 5GHz @5V 5mA
74    BFQ74    Sie    CX    SOT173    npn fT 6GHz 16V 35mA
74    MA4CS101B    M/A    D    SOT23    dual series MA4CS101A (73)
74    DTA114WE    Rho    N    EMT3    pnp dtr 10k + 4k7 50V 100mA
74    DTA114WUA    Rho    N    SC70    pnp dtr 10k + 4k7 50V 100mA
74    DTA114WKA    Rho    N    SC59    pnp dtr 10k + 4k7 50V 100mA
74    2SC5005    Nec    N    -    npn RF 5.5GHz @5V 5mA
75    BFQ75    Sie    CX    SOT173    pnp fT 5GHz 12V 50mA
76    BFQ76    Sie    CX    SOT173    pnp fT 5GHz 15V 30mA
76    DTA144WE    Rho    N    EMT3    pnp dtr 47k + 22k 50V 30mA
76    DTA144WUA    Rho    N    SC70    pnp dtr 47k + 22k 50V 30mA
76    DTA144WKA    Rho    N    SC59    pnp dtr 47k + 22k 50V 30mA
77    MA4CS101E    M/A    S    SOT143    dual MA4CS101A (73)
77    BFQ77    Sie    CX    SOT173    npn fT 7GHz 15V 20mA
78    MMBT4258    Nat    N    SOT23    pnp sw fT 700MHz
81    SO2369AR     SGS     R     SOT23R    2N2369A
81    ZMV831BV2    Zet    I    SOD523    28V hyperabrupt varicap 15pF @2V
82    2SC5009    Nec    N    -    npn RF fT 12GHz @ 3V 5mA
82    ZMV832BV2    Zet    I    SOD523    28V hyperabrupt varicap 22pF @2V
83    MMBT4400    Nat    N    -    npn 2N4400
83    2SC5010    Nec    N    -    npn RF fT 12GHz 3V 10mA
83    MA4CS102A    M/A    C    SOT23    schottky diode 8V 30mA
84    MA4CS102B    M/A    D    SOT23    dual ser schottky diode 8V 30mA
84    DTC114WE    Rho    N    EMT3    npn dtr 10k + 4k7 50V 100mA
84    DTC114WUA    Rho    N    SC70    npn dtr 10k + 4k7 50V 100mA
84    DTC114WKA    Rho    N    SC59    npn dtr 10k + 4k7 50V 100mA
85    MMBD1701    Nat    C    -    Fast Si diode 30V 50mA
85    MA4CS102A    M/A    B    SOT23    dual cc schottky diode 8V 30mA
86    MMBD1702    Nat    K    -    Fast Si diode 30V 50mA
86    DTC144WE    Rho    N    EMT3    npn dtr 47k + 22k 50V 30mA
86    DTC144WUA    Rho    N    SC70    npn dtr 47k + 22k 50V 30mA
86    DTC144WKA    Rho    N    SC59    npn dtr 47k + 22k 50V 30mA
87    MMBD1703    Nat    D    -    dual ser MMBD1701
87    MA4CS102A    M/A    S    SOT143    dual schottky diode 8V 30mA
88    MMBD1704    Nat    B    -    dual cc MMBD1701
89    MMBD1705    Nat    A    -    dual ca MMBD1701
91    ZV931V2    Zet    I    SOD523    4-13.5pF hyperabrupt varicap
91    DTA113TKA    Roh    N    SC59    pnp dtr R11k0 50V 100mA
92    ZV932V2    Zet    I    SOD523    5.5-17pF hyperabrupt varicap
93    ZV933V2    Zet    I    SOD523    12-42pF hyperabrupt varicap
93    DTA143TE    Roh    N    EMT3    pnp dtr R1 4k7 50V 100mA
93    DTA143TUA    Roh    N    SC70    pnp dtr R1 4k7 50V 100mA
93    DTA143TKA    Roh    N    SC59    pnp dtr R1 4k7 50V 100mA
94    DTA114TE    Roh    N    EMT3    pnp dtr R1 10k 50V 100mA
94    DTA114TUA    Roh    N    SC70    pnp dtr R1 10k 50V 100mA
94    DTA114TKA    Roh    N    SC59    pnp dtr R1 10k 50V 100mA
95    DTA124TE    Roh    N    EMT3    pnp dtr R1 22k 50V 100mA
95    DTA124TCA    Roh    N    SOT23    pnp dtr R1 22k 50V 100mA
95    DTA124TKA    Roh    N    SC59    pnp dtr R1 22k 50V 100mA
96    DTA144TE    Roh    N    EMT3    pnp dtr R1 47k 50V 100mA
96    DTA144TUA    Roh    N    SC70    pnp dtr R1 47k 50V 100mA
96    DTA144TKA    Roh    N    SC59    pnp dtr R1 47k 50V 100mA
99    DTA115TE    Roh    N    EMT3    pnp dtr R1 100k 50V 100mA
99    DTA115TUA    Roh    N    SC70    pnp dtr R1 100k 50V 100mA
99    DTA115TKA    Roh    N    SC59    pnp dtr R1 100k 50V 100mA
100    SSTPAD100    Sil    J    SOT23    PAD-100 100pA leakage diode
101    PZM10NB1    Phi    C    SOT346    10V 0.3W zener
102    PZM10NB2    Phi    C    SOT346    10V 0.3W zener
103    PZM10NB3    Phi    C    SOT346    10V 0.3W zener
111    PZM11NB1    Phi    C    SOT346    11V 0.3W zener
111    DTA113ZUA    Roh    N    SC70    pnp dtr 1k+10k 50V 100mA
112    PZM11NB2    Phi    C    SOT346    11V 0.3W zener
113    PZM11NB3    Phi    C    SOT346    11V 0.3W zener
113    DTA143ZUA    Roh    N    SC70    pnp dtr 4k7+47k 50V 100mA
121    PZM12NB1    Phi    C    SOT346    12V 0.3W zener
121    DTC113ZUA    Roh    N    SC70    npn dtr 1k+10k 50V 100mA
122    PZM12NB2    Phi    C    SOT346    12V 0.3W zener
123    PZM12NB3    Phi    C    SOT346    12V 0.3W zener
123    DTC143ZUA    Roh    N    SC70    npn dtr 4k7+47k 50V 100mA
131    PZM13NB1    Phi    C    SOT346    13V 0.3W zener
132    PZM13NB2    Phi    C    SOT346    13V 0.3W zener
132    DTA123JUA    Roh    N    SC70    pnp dtr 2k2+47k 50V 100mA
133    PZM13NB3    Phi    C    SOT346    13V 0.3W zener
142    DTA123JUA    Roh    N    SC70    npn dtr 2k2+47k 50V 100mA
151    PZM15NB1    Phi    C    SOT346    15V 0.3W zener
152    PZM15NB2    Phi    C    SOT346    15V 0.3W zener
153    PZM15NB3    Phi    C    SOT346    15V 0.3W zener
156    DTA144VUA    Roh    N    SC70    pnp dtr 47k+10k 50V 100mA
161    PZM16NB1    Phi    C    SOT346    16V 0.3W zener
162    PZM16NB2    Phi    C    SOT346    16V 0.3W zener
163    PZM16NB3    Phi    C    SOT346    16V 0.3W zener
166    DTC144VUA    Roh    N    SC70    npn dtr 47k+10k 50V 100mA
179    FMMT5179    Zet    N    -    2N5179
181    PZM18NB1    Phi    C    SOT346    18V 0.3W zener
182    PZM18NB2    Phi    C    SOT346    18V 0.3W zener
183    PZM18NB3    Phi    C    SOT346    18V 0.3W zener
200    SSTPAD200    Sil    J    -    PAD-200 200pA leakage diode
201    PZM20NB1    Phi    C    SOT346    20V 300mW Zener
202    PZM20NB2    Phi    C    SOT346    20V 300mW Zener
203    PZM20NB3    Phi    C    SOT346    20V 300mW Zener
221    PZM22NB1    Phi    C    SOT346    22V 300mW Zener
222    PZM22NB2    Phi    C    SOT346    22V 300mW Zener
223    PZM22NB3    Phi    C    SOT346    22V 300mW Zener
241    PZM24NB    Phi    C    SOT346    24V 300mW Zener
242    PZM24NB    Phi    C    SOT346    24V 300mW Zener
243    PZM20NB    Phi    C    SOT346    24V 300mW Zener
271    PZM2.7NB1    Phi    C    SOT346    2.7V 300mW Zener
272    PZM2.7NB2    Phi    C    SOT346    2.7V 300mW Zener
301    FDV301N    Fch    M    SOT23    n-ch 'digital' fet 25V 0.22A
302    FDV302P    Fch    M    SOT23    p-ch 'digital' fet 25V 0.13A
303    FDV303N    Fch    M    SOT23    n-ch 'digital' fet 25V 0.68A
304    FDV304P    Fch    M    SOT23    p-ch 'digital' fet 25V 0.46A
331    NDS331N    Fch    M    SOT23    n-ch mosfet 1.3A 20V
331    PZM3.3NB1    Phi    C    SOT346    3.3V 300mW zener
332    PZM3.3NB2    Phi    C    SOT346    3.3V 300mW zener
332    NDS332N    Fch    M    SOT23    "p-ch mosfet 0.4A, 1A pk, 20V"
335    NDS335N    Fch    M    SOT23    "n-ch mosfet 70 mA, 1.7A pk, 20V"
336    NDS336N    Fch    M    SOT23    "p-ch mosfet 0.27A, 1.2A pk, 20V"
337    NDS337N    Fch    M    SOT23    "n-ch mosfet 50 mA, 2.5A pk 20V"
338    NDS338N    Fch    M    SOT23    "p-ch mosfet 0.13A, 1.6Apk 20V"
340    FDV340P    Fch    M    SOT23    p-ch mosfet 20V 70 mA
351    NDS351N    Fch    M    SOT23    n-ch mosfet 1.1A 30V
352    NDS352N    Fch    M    SOT23    p-ch mosfet 0.5A 20V
355    NDS355N    Fch    M    SOT23    "n-ch mosfet 0.1A, 1.6A pk 30V"
356    NDS356N    Fch    M    SOT23    "p-ch mosfet 0.3A, 1.1A pk 20V"
357    NDS357N    Fch    M    SOT23    n-ch mosfet 2.5Apk 30V
358    NDS358N    Fch    M    SOT23    "p-ch mosfet 0.2A, 1.6A pk 30V"
358    FDN358N    Fch    M    SOT23    p-ch mosfet 0.2A 1.6A pk 30V
360    FDN360P    Fch    M    SOT23    "p-ch mosfet 80mA, 2a PK, 30V"
361    PZM3.6NB1    Phi    C    SOT346    3.6V 300mW Zener
362    PZM3.3NB2    Phi    C    SOT346    3.6V 300mW Zener
391    PZM3.9NB1    Phi    C    SOT346    3.9V 300mW Zener
392    PZM3.9NB2    Phi    C    SOT346    3.9V 300mW Zener
413    FMMT413    Zet    N    SOT23    npn avalanche 150v 0.1A
415    FMMT415    Zet    N    SOT23    npn avalanche 260v 0.1A
417    FMMT417    Zet    N    SOT23    npn avalanche 320v 0.1A
431    PZM4.3NB1    Phi    C    SOT346    4.3V 0.3W zener
432    PZM4.3NB2    Phi    C    SOT346    4.3V 0.3W zener
433    PZM4.3NB3    Phi    C    SOT346    4.3V 0.3W zener
449    FMMT449    Zet    N    SOT23    npn 50V 1A low Vce sat
451    FMMT451    Zet    N    SOT23    npn 60V 1A
455    FMMT455    Zet    N    SOT23    NPN 140V 1A
458    FMMT458    Zet    N    SOT23    npn 400V 0.4A
471    PZM4.7NB1    Phi    C    SOT346    4.7V 0.3W zener
472    PZM4.7NB2    Phi    C    SOT346    4.7V 0.3W zener
473    PZM4.7NB3    Phi    C    SOT346    4.7V 0.3W zener
491    FMMT491    Zet    N    SOT23    ZTX 450/451
493    FMMT493    Zet    N    SOT23    ZTX 453
494    FMMT494    Zet    N    SOT23    npn 120V 1A
495    FMMT495    Zet    N    SOT23    npn 170V 1A
497    FMMT497    Zet    N    SOT23    npn 300V 0.5A
500    SSTPAD500    Sil    J        PAD-500 500pA leakage diode
511    PZM5.1NB1    Phi    C    SOT346    5.1V 0.3W zener
512    PZM5.1NB2    Phi    C    SOT346    5.1V 0.3W zener
513    PZM5.1NB3    Phi    C    SOT346    5.1V 0.3W zener
558    FMMT558    Zet    N    SOT23    pnp 400V 0.15A
561    PZM5.1NB1    Phi    C    SOT346    5.6V 0.3W zener
562    PZM5.1NB2    Phi    C    SOT346    5.6V 0.3W zener
563    PZM5.1NB3    Phi    C    SOT346    5.6V 0.3W zener
589    FMMT589    Zet    N    SOT23    pnp 30V 1A
593    FMMT593    Zet    N    SOT23    ZTX 553
605    NDS0605    Fch    M    SOT23    P-ch mosfet 60V 180mA
605    NDS0605    Fch    M    -    p-ch sw mosfet 60V
610    NDS0610    Fch    M    -    p-ch sw mosfet 60V
614    FMMT614    Zet    N    SOT23    sw
617    FMMT617    Zet    N    SOT23    npn sw 15V 3A
618    FMMT618    Zet    N    SOT23    npn sw 20V 2.5A
619    FMMT619    Zet    N    SOT23    npn sw 50V 2A
621    PZM6.2NB1    Phi    C    SOT346    6.2V 0.3W zener
622    PZM6.2NB2    Phi    C    SOT346    6.2V 0.3W zener
623    PZM6.2NB3    Phi    C    SOT346    6.2V 0.3W zener
624    FMMT624    Zet    N    SOT23    -
625    FMMT625    Zet    N    SOT23    -
634    FMMT634    Zet    N    SOT23    100V 0.9A darlington npn
651    PZT651    Mot    N    SOT223    npn 60V 1A
681    PZM6.8NB1    Phi    C    SOT346    6.8V 0.3W zener
682    PZM6.8NB2    Phi    C    SOT346    6.8V 0.3W zener
683    PZM6.8NB1    Phi    C    SOT346    6.8V 0.3W zener
701    2N7001    Mot    M    SOT23    n-ch mosfet
702    2N7002    Mot    M    SOT23    n-ch mosfet 60V 0.11A
703    2N7003    Mot    M    SOT23    n-ch mosfet
712    NDS7002A    Nat    M    SOT23    n-ch mosfet 60V 0.28A
717    FMMT717    Zet    N    SOT23    pnp sw 0.625W 2.5A 12V
718    FMMT718    Zet    N    SOT23    pnp sw 0.625W 1.5A 20V
720    FMMT720    Zet    N    SOT23    pnp sw 0.625W 1.5A
722    FMMT722    Zet    N    SOT23    pnp sw
723    FMMT723    Zet    N    SOT23    pnp sw
730    FMMT730    Zet    N    SOT23    ZTX550/551
751    PZM7.5NB1    Phi    C    SOT346    7.5V 0.3W zener
752    PZM7.5NB2    Phi    C    SOT346    7.5V 0.3W zener
753    PZM7.5NB3    Phi    C    SOT346    7.5V 0.3W zener
821    PZM8.2NB1    Phi    C    SOT23    8.2V 0.3W zener
822    PZM8.2NB2    Phi    C    SOT23    8.2V 0.3W zener
822    S822T    Tfk    X    -    npn RF fT 5.2GHz 6V 8mA
823    PZM8.2NB3    Phi    C    SOT23    8.2V 0.3W zener
852    S852T    Tfk    N    SOT23    npn RF fT 5.2GHz 6V 8mA
887    S887T    Tfk    W    SOT143    n-ch dg uhf mosfet
888    S888T    Tfk    W    SOT142    n-ch dg uhf mosfet
911    PZM9.1NB1    Phi    C    SOT346    9.1V 0.3W zener
912    PZM9.1NB2    Phi    C    SOT346    9.1V 0.3W zener
913    PZM9.1NB3    Phi    C    SOT346    9.1V 0.3W zener
05F     TSDF1205R     Tfk     WQ     -    fT12GHz npn 4V 5mA
0A     MUN5111DW1     Mot     DO     SOT363    dual pnp dtr 10k+10k
0A     DTC125TUA     Roh     N     SC70    npn dtr R2 100k 50V 100mA
0A     DTC125TKA     Roh     N     SC59    npn dtr R2 100k 50V 100mA
0B     MUN5112DW1     Mot     DO     SOT363    dual pnp dtr 22k+22k
0C     MUN5113DW1     Mot     DO     SOT363    dual pnp dtr 47k+47k
0D     MUN5114DW1     Mot     DO     SOT363    dual pnp dtr 10k+47k
0E     MUN5115DW1     Mot     DO     SOT363    dual pnp dtr R1 10k
0F     MUN5116DW1     Mot     DO     SOT363    dual pnp dtr R1 4k7
0G     MUN5130DW1     Mot     DO     SOT363    dual pnp dtr 1k0+1k0
0H     MUN5131DW1     Mot     DO     SOT363    dual pnp dtr 2k2+2k2
0J     MUN5132DW1     Mot     DO     SOT363    dual pnp dtr 4k7+4k7
0K     MUN5133DW1     Mot     DO     SOT363    dual pnp dtr 4k7+47k
0L     MUN5134DW1     Mot     DO     SOT363    dual pnp dtr 22k+47k
0M     MUN5135DW1     Mot     DO     SOT363    dual pnp dtr 2k2+47k
1 (red)    BB669    Sie    I    SOD323    56-2.7 pF varicap
10A    PZM10NB2A    Phi    A    SOT346    dual ca 10V 0.3W zener
10V    PZM10NB    Phi    C    SOT346    10V 0.3W zener
10Y    BZV49-C10    Phi    O    SOT89    10V 1W zener
11A    PZM11NB2A    Phi    A    SOT346    dual ca 11V 0.3W zener
11A    MMBD1501A    Nat    C    SOT23    Si diode 200V 100mA
11V    PZM11NB    Phi    C    SOT346    11V 0.3W zener
11Y    BZV49-C11    Phi    O    SOT89    11V 1W zener
12A    MMBD1502A    Nat    K    SOT23    Si diode 200V 100mA
12A    PZM12NB2A    Phi    A    SOT346    dual ca 12V 0.3W zener
12E    ZC2812E    Zet    D    SOT23    dual series RF schottky15V 20mA
12V    PZM12NB    Phi    C    SOT346    12V 0.3W zener
12Y    BZV49-C12    Phi    O    SOT89    12V 1W zener
13A    MMBD1503A    Nat    D    SOT23    dual Si diode 200V 100mA
13A    PZM13NB2A    Phi    A    SOT346    dual ca 13V 0.3W zener
13E    ZC2813E    Zet    A    SOT23    dual ca RF schottky15V 20mA
13s    BAS125    Sie    C    SOT23    Schottky sw 24V 100mA
13s    BAS125W    Sie    C    SOT323    Schottky sw 24V 100mA
13t    BC846BPN    Phi    N    SOT363    BC546B
13V    PZM13NB    Phi    C    SOT346    13V 0.3W zener
13Y    BZV49-C13    Phi    O    SOT89    13V 1W zener
14A    MMBD1504A    Nat    B    -    dual cc Si diode 200V 100mA
14s    BAS125-04    Sie    D    SOT23    Dual series Schottky 25V 100mA
14s    BAS125-04W    Sie    D    SOT323    Dual series Schottky 25V 100mA
15A    MMBD1505A    Nat    A    -    dual ca Si diode 200V 100mA
15A    PZM15NB2A    Phi    A    SOT346    dual ca 15V 0.3W zener
15s    BAS125-05    Sie    B    SOT23    dual cc Schottky 25V 100mA
15s    BAS125-05W    Sie    B    SOT323    dual cc Schottky 25V 100mA
15V    PZM15NB    Phi    C    SOT346    15V 0.3W zener
15Y    BZV49-C15    Phi    O    SOT89    15V 1W zener
16s    BAS125-06    Sie    A    SOT23    dual ca Schottky 25V 100mA
16s    BAS125-06W    Sie    A    SOT323    dual ca Schottky 25V 100mA
16V    PZM16NB    Phi    C    SOT346    16V 0.3W zener
16Y    BZV49-C16    Phi    O    SOT89    16V 1W zener
17s    BAS125-07    Sie    S    SOT143    dual Schottky 25V 100mA
17s    BAS125-07W    Sie    S    SOT343    dual Schottky 25V 100mA
18V    PZM18NB    Phi    C    SOT346    18V 0.3W zener
18Y    BZV49-C18    Phi    O    SOT89    18V 1W zener
1A    BC846A    Phi    N    SOT23    BC546A
1A    BC846AT    Phi    N    SOT416    BC546A
1A    FMMT3904    Zet    N    SOT23    2N3904
1A    MMBT3904    Mot    N    SOT23    2N3904
1A    IRLML2402    IR    F    SOT23    n-ch mosfet 20V 0.9A
-1A    PMST3904    Phi    N    SOT323    2N3904
1A-    BC846AW    Phi    N    SOT323    BC546A
1AM    MMBT3904L    Mot    N    SOT23    2N3904
1Ap    BC846A    Phi    N    SOT23    BC546A
1At    BC846A    Phi    N    SOT23    BC546A
1At    BC846AW    Phi    N    SOT323    BC546A
1B    BC846B    Phi    N    SOT23    BC546B
1B    BC846BT    Phi    N    SOT416    BC546B
1B    FMMT2222    Zet    N    SOT23    2N2222
1B    MMBT2222    Mot    N    SOT23    2N2222
1B    IRLML2803    IR    F    SOT23    n-ch mosfet 30V 0.9A
-1B    PMST2222    Phi    N    SOT323    2N2222
1B-    BC846BW    Phi    N    SOT323    BC546B
1Bp    BC846B    Phi    N    SOT23    BC546B
1Bs    BC817UPN    Sie    N    SC74    -
1Bt    BC846B    Phi    N    SOT23    BC546B
1Bt    BC846BW    Phi    N    SOT323    BC546B
1C    FMMT-A20    Zet    N    SOT23    MPSA20
1C    MMBTA20L    Mot    N    SOT23    MPS3904
1C    IRLML6302    IR    F    SOT23    p-ch mosfet 20V 0.6A
1Cp    BAP50-05    Phi    B    SOT23    dual cc GP RF pin diode
1Cs    BC847S    Sie    -    SOT363    BC457
1D    MMBTA42    Mot    N    SOT23    MPSA42 300V npn
1D    IRLML5103    IR    F    SOT23    p-ch mosfet 30V 0.6A
1D-    BC846W    Phi    N    SOT323    BC456
1DN    2SC4083    Roh    N    -    npn 11V 3.2GHz TV tuners
1Dp    BC846    Phi    N    SOT23    BC456
1DR    MSD1328R    Mot    N    SOT346    npn gp 25V 500mA
1Ds    BC846U    Sie    N    SC74    BC456
1Ds    BC846U    Sie    -    SOT363    BC456
1Dt    BC846    Phi    N    SOT23    BC456
1Dt    BC846W    Phi    N    SOT323    BC456
1E    BC847A    Phi    N    SOT23    BC547A
1E    BC847AT    Phi    N    SOT416    BC547A
1E    FMMT-A43    Zet    N    -    MPSA43
1E    MMBTA43    Mot    N    SOT23    MPSA43 200V npn
1E-    BC847A    Phi    N    SOT323    BC547A
1EN    2SC4084    Roh    N    -    npn 20V 2.0GHz TV tuners
1Ep    BC847A    Phi    N    SOT23    BC547A
1ER    BC847AR    Phi    R    SOT23R    BC547A
1Es    BC847A    Sie    N    SOT23    BC457
1Es    BC847AW    Sie    N    SOT323    BC457
1Et    BC847A    Phi    N    SOT23    BC547A
1Et    BC847A    Phi    N    SOT323    BC547A
1F    BC847B    Phi    N    SOT23    BC547B
1F    BC847BT    Phi    N    SOT416    BC547B
1F    MMBT5550    Mot    N    SOT23    2N5550 140V npn
1F-    BC847BW    Phi    N    SOT323    BC547B
1Fp    BC847B    Phi    N    SOT23    BC547B
1FR    BC847BR    Phi    R    SOT23R    BC547B
1Fs    BC847B    Sie    N    SOT23    BC547B
1Fs    BC847BT    Sie    N    SC75    BC547B
1Fs    BC847BW    Sie    N    SOT323    BC547B
1Ft    BC847B    Phi    N    SOT23    BC547B
1Ft    BC847BW    Phi    N    SOT323    BC547B
1FZ    FMBT5550    Zet    N    SOT23    2N5550 140V npn
1G    BC847C    Phi    N    SOT23    BC547C
1G    BC847CT    Phi    N    SOT416    BC547C
1G    FMMT-A06    Zet    N    SOT23    MPSA06
1G    MMBTA06    Mot    N    SOT23    MPSA06
1G-    BC847CW    Phi    N    SOT323    BC547C
1GM    MMBTA06    Mot    N    SOT23    MPSA06
1Gp    BC847C    Phi    N    SOT23    BC547C
1GR    BC847CR    Phi    R    SOT23R    BC547C
1Gs    BC847C    Sie    N    SOT23    BC547C
1Gs    BC847CW    Sie    N    SOT323    BC547C
1Gt    BC847CW    Phi    N    SOT323    BC547C
1GT    SOA06    SGS    N    SOT23    MPSA06
1H    FMMT-A05    Zet    N    -    MPSA05
1H    MMBTA05    Mot    N    SOT23    MPSA05
1H-    BC847W    Phi    N    SOT323    BC547
1Hp    BC847    Phi    N    SOT23    BC547
1Ht    BC847    Phi    N    SOT23    BC547
1Ht    BC847W    Phi    N    SOT323    BC547
1HT    SOA05    SGS    N    SOT23    MPSA05
1J    BC848A    Phi    N    SOT23    BC548A
1J    FMMT2369    Zet    N    SOT23    2N2369
1J    MMBT2369    Mot    N    SOT23    MPS2369
1JA    MMBT2369A    Mot    N    SOT23    MPS2369A
1Jp    BCV61A    Phi    VQ    SOT143    npn current mirror hFe 180
1JR    BC848AR    Phi    R    SOT23R    BC548A
1Js    BC848A    Sie    N    SOT23    BC548A
1Js    BC848AW    Sie    N    SOT323    BC548A
1Js    BCV61A    Sie    VQ    SOT143    npn current mirror hFe 180
1JZ    BC848A    Zet    N    SOT23    BC548A
1K    BC848B    ITT    N    SOT23    BC548B
1K    MMBT6428    Mot    N    SOT23    MPSA18 50V
1K    FMMT4400    Zet    N    SOT23    2N4400
1KM    MMBT6428L    Mot    N    SOT23    MPSA18 50V
1Kp    BC848B    Phi    N    SOT23    BC548B
1Kp    BCV61B    Phi    VQ    SOT143B    npn current mirror hFe 290
1KR    BC848BR    Phi    R    SOT23R    BC548B
1Ks    BC848B    Sie    N    SOT23    BC548B
1Ks    BC848BW    Sie    N    SOT323    BC548B
1Ks    BCV61B    Sie    VQ    SOT143B    npn current mirror hFe 290
1KZ    FMMT4400    Zet    N    SOT23    2N4400
1L    BC848C    ITT    N    SOT23    BC548C
1L    MMBT6429    Mot    N    -    MPSA18 45V
1L    FMMT4401    Zet    N    -    2N4401
1L    BCV61C    Sie    VQ    SOT143B    npn current mirror hFe 520
1Lp    BC848C    Phi    N    SOT23    BC548C
1Lp    BCV61C    Phi    VQ    SOT143B    npn current mirror hFe 520
1LR    BC848CR    Phi    R    SOT23R    BC548C
1Ls    BC848C    Sie    N    SOT23    BC548C
1Ls    BC848CW    Sie    N    SOT323    BC548C
1M    MMBTA13    Mot    N    SOT23    MPSA13 darlington
1M    FMMT-A13    Zet    N    SOT23    MPSA13
1Mp    BC848    Phi    N    SOT23    BC548
1Mp    BCV61    Phi    VQ    SOT143B    npn current mirror
1N    FMMT-A14    Zet    N    SOT23    MPSA14
1N    MMBTA14    Mot    N    SOT23    MPSA14 darlington
1N5    ZTX11N15DF    Zet    N    SOT23    npn 15V 3A low saturation V
1P    FMMT2222A    Zet    N    -    2N2222A
1P    MMBT2222A    Mot    N    SOT23    2N2222A
1P    BC847PN    Sie    DI    -    pnp/npn separate pair gp AF
1Q    MMBT5088    Mot    N    SOT23    MPSA18 Vce 30V
1R    MMBT5089    Mot    N    SOT23    MPSA18 Vce 25V
1S    MMBT2369A    Nat    N    SOT23    2N2369A 500MHz sw npn
1S    MSC3130    Mot    H    SOT346    npn RF fT 1.4GHz 10V
1T    MMBT3960A    Mot    N    -    2N3960A
1U    MMBT2484L    Mot    N    SOT23    MPSA18
1V    MMBT6427    Mot    H    SOT23    2N6426/7 darlington npn
1V-    BF820W    Phi    N    SOT323    npn 300V 50mA BF420
1Vp    BF820    Phi    N    SOT23    npn 300V 50mA BF420
1Vt    BF820    Phi    N    SOT23    npn 300V 50mA BF420
1Vt    BF820W    Phi    N    SOT323    npn 300V 50mA BF420
1W    FMMT3903    Zet    N    SOT23    2N3903
1W -    BF822W    Phi    N    SOT323    pnp 300V 50mA BF421
1W t    BF822W    Phi    N    SOT323    pnp 300V 50mA BF421
1Wp    BF821    Phi    N    SOT23    pnp 300V 50mA BF421
1Wt    BF821    Phi    N    SOT23    pnp 300V 50mA BF421
1X    MMBT930L    Mot    N    SOT23    MPS3904
1Xp    BF822    Phi    N    SOT23    npn 250V 50mA BF422
1Xt    BF822    Phi    N    SOT23    npn 250V 50mA BF422
1Y    MMBT3903    Mot    N    SOT23    2N3903
1Yp    BF823    Phi    N    SOT23    pnp 250V 50mA BF423
1Yt    BF823    Phi    N    SOT23    pnp 250V 50mA BF423
1Z    BAS70-06    Zet    A    SOT23    dual RF CA schottky diode
1Z    MMBT6517    Mot    N    SOT23    2N6517 npn Vce 350V
2 (blue)    BAR64-03W    Sie    I    SOD323    pin diode
2 (white)     BB439    Sie    I    SOD323    29-5 pF varicap
20F    TSDF1220    Tfk    X    SOT143    fT 12GHz npn 6V 20mA
20V    PZM20NB    Phi    C    SOT346    20V 300mW zener
20Y    BZV49-C20    Phi    O    SOT89    20V 1W zener
22V    PZM22NB    Phi    C    SOT346    22V 300mW zener
22Y    BZV49-C22    Phi    O    SOT89    22V 1W zener
24V    PZM24NB    Phi    C    SOT346    24V 300mW Zener
24Y    BZV49-C24    Phi    O    SOT89    24V 1W zener
27V    PZM27NB    Phi    C    SOT346    27V 300mW Zener
27Y    BZV49-C27    Phi    O    SOT89    27V 1W zener
2A    MMBT3906L    Mot    N    SOT23    2N3906
2A    MMBT3906W    Mot    N    SOT323    2N3906
2A    FMMT3906    Zet    N    SOT23    2N3906
2A4    PZM2.4NB2A    Phi    A    SOT346    dual 2.4V cc Zener
2A7    PZM2.7NB2A    Phi    A    SOT346    dual 2.7V cc Zener
2B    BC849B    ITT    N    SOT23    BC549B
2B    FMMT2907    Zet    N    SOT23    2N2907
2B    MMBT2907    Mot    N    SOT23    MPS2907
2B-    BC849BW    Phi    N    SOT323     BC549B
2Bp    BC849B    Phi    N    SOT23    BC549B
2BR    BC849BR    Phi    R    SOT23R    BC549B
2Bs    BC849B    Sie    N    SOT23    BC549B
2Bs    BC849BW    Sie    N    SOT323    BC549B
2Bt    BC849BW    Phi    N    SOT323     BC549B
2BZ    FMMT2907    Zet    N    SOT23    2N2907
2C    BC849C    ITT    N    SOT23    BC549C
2C    MMBTA70    Mot    N    SOT23    MPSA70
2C-    BC849CW    Phi    N    SOT323    BC549C
2Cp    BC849C    Phi    N    SOT23    BC549C
2CR    BC849CR    Phi    R    SOT23R    BC549C
2Cs    BC849C    Sie    N    SOT23    BC549C
2Cs    BC849CW    Sie    N    SOT323    BC549C
2Ct    BC849C    Phi    N    SOT23    BC549C
2Ct    BC849CW    Phi    N    SOT323    BC549C
2CZ    FMMTA70    Zet    N    SOT23    MPSA70
2D    MMBTA92    Mot    N    SOT23    MPSA92 pnp Vce 300V
2E    MMBTA93    Mot    N    SOT23    MPSA93 pnp Vce 200V
2E    FMMT-A93    Zet    N    SOT23    MPSA93
2F    BC850B    ITT    N    SOT23     BC550B
2F    FMMT2907A    Zet    N    SOT23    2N2907A
2F    MMBT2907A    Mot    N    SOT23    MPS2907A
2F    MMBT2907AW    Mot    N    SOT323    MPS2907A
2F-    BC850BW    Phi    N    SOT323     BC550B
2Fp    BC850B    Phi    N    SOT23     BC550B
2FR    BC850BR    Phi    R    SOT23R    BC550B
2Fs    BC850B    Sie    N    SOT23     BC550B
2Fs    BC850BW    Sie    N    SOT323     BC550B
2Ft    BC850B    Phi    N    SOT23     BC550B
2Ft    BC850BW    Phi    N    SOT323     BC550B
2G    BC850C    ITT    N    SOT23     BC550C
2G    FMMT-A56    Zet    N    SOT23    MPSA56
2G    MMBTA56    Mot    N    SOT23    MPSA56
2G-    BC850CW    Phi    N    SOT323    BC550C
2GM    MMBTA56    Mot    N    SOT23    MPSA56
2Gp    BC850C    Phi    N    SOT23     BC550C
2GR    BC850CR    Phi    R    SOT23R    BC550C
2Gs    BC850C    Sie    N    SOT23     BC550C
2Gt    BC850C    Phi    N    SOT323     BC550C
2Gt    BC850CW    Phi    N    SOT323     BC550C
2GT    SOA56    SGS    N    SOT23    MPSA56
2H    FMMT-A55    Zet    N    SOT23    MPSA55
2H    MMBTA55    Mot    N    SOT23    MPSA55
2HT    SOA55    SGS    N    SOT23    MPSA55
2J    MMBT3640    Mot    N    SOT23    MPS3640 pnp sw
2K    FMMT4402    Zet    N    SOT23    2N4402
2K    MMBT8598    Mot    N    -    2N4125 pnp 60V
2L    MMBT5401    Mot    N    SOT23    2N5401 pnp 150V
2L    FMMT4403    Zet    N    SOT23    2N4403
2M    FMMT5087    Zet    N    SOT23    2N5087
2M    MMBT404    Mot    N    SOT23    pnp-chopper 24V 150mA
2N    MMBT404A    Mot    N    SOT23    pnp-chopper 35V 150mA
2N0    ZXT11N20DF    Zet    N    SOT23    npn 20V 2.5A low sat switch
2P    FMMT2222R    Zet    R    SOT23R    2N2222
2P    MMBT5086    Mot    N    SOT23    2N5086
2Q    MMBT5087    Mot    N    SOT23    2N5087
2R    HSMS-8102    HP    Z    SOT23    10-14GHz schottky mixer pair
2T    SO4403    SGS    N    SOT23    2N4403
2T    MMBT4403    Mot    N    SOT23    2N4403
2T    HT2    Zet    N    SOT23    pnp 80V 100mA
2U    MMBTA63    Mot    N    SOT23    MPSA63 darlington
2V    MMBTA64    Mot    N    SOT23    MPSA64 darlington
2V4    PZM2.4NB    Phi    C    SOT346    2.4V 300mW Zener
2V7    PZM2.7NB    Phi    C    SOT346    2.7V 300mW Zener
2W    FMMT3905    Zet    N    SOT23    2N3905
2W    MMBT8599    Mot    N    -    2N4125 Vce 80V pnp
2X    SO4401    SGS    N    SOT23    2N4401
2X    MMBT4401    Mot    N    SOT23    2N4401
2Y4    BZV49-C2V4    Phi    O    SOT89    2.4V 1W zener
2Y7    BZV49-C2V7    Phi    O    SOT89    2.7V 1W zener
2Z    MMBT6520    Mot    N    SOT23    2N6520 pnp Vce 350V
2Z    BAS70-04    Zet    D    SOT23    dual series RF schottky 70V 15mA
2Z5    BAS70-05    Zet    B    SOT23    dual cc RF Schottky 70V 15mA
30V    PZM30NB1    Phi    C    SOT346    30V 300mW zener
30Y    BZV49-C30    Phi    O    SOT89    30V 1W zener
33V    PZM33NB1    Phi    C    SOT346    33 300mW zener
33Y    BZV49-C33    Phi    O    SOT89    33V 1W zener
36V    PZM36NB1    Phi    C    SOT346    36V 300mW Zener
36Y    BZV49-C36    Phi    O    SOT89    36V 1W zener
39V    PZM39NB1    Phi    C    SOT346    39V 300mW Zener
39Y    BZV49-C39    Phi    O    SOT89    39V 1W zener
3A    BC856A    ITT    N    SOT23    BC556A
3A    BC856AT    Phi    N    SOT416    BC556A
3A    MMBTH24    Mot    N    SOT23    VHF mixer npn fT 600MHz
3A-    BC856AW    Phi    N    SOT323    BC556A
3A0    PZM3.0NB2A    Phi    C    SOT346    dual 3.0V Zener
3A3    PZM3.3NB2A    Phi    C    SOT346    dual 3.3V Zener
3A6    PZM3.6NB2A    Phi    C    SOT346    dual 3.6V Zener
3A9    PZM3.9NB2A    Phi    C    SOT346    dual 3.9V Zener
3Ap    BC856A    Phi    N    SOT23    BC556A
3AR    BC856AR    Phi    R    SOT23R    BC556A
3As    BC856A    Sie    N    SOT23    BC556A
3At    BC856A    Phi    N    SOT23    BC556A
3At    BC856AW    Phi    N    SOT323    BC556A
3B    BC856B    ITT    N    SOT23    BC556B
3B    BC856BT    Phi    N    SOT416    BC556B
3B    FMMT918    Zet    N    SOT23    2N918
3B    MMBT918    Mot    N    SOT23    2N918
3B-    BC856BW    Phi    N    SOT323    BC556B
3Bp    BC856B    Phi    N    SOT23    BC556B
3BR    BC856BR    Phi    R    SOT23    BC556B
3Bs    BC856B    Sie    N    SOT23    BC556B
3Bt    BC856B    Phi    N    SOT23    BC556B
3Bt    BC856BW    Phi    N    SOT323    BC556B
3C    FMMTA20R    Zet    R    SOT23R    MPSA20
3C    BC857    Sie    DO    -    pnp separate pair gp AF
3D    BC856    Phi    N    SOT23    BC556 hfe 75 min
3D    MMBTH81L    Mot    N    SOT23    UHF pnp fT 600MHz
3D    BC856S    Sie    DO    -    pnp separate pair gp AF
3D-    BC856W    Phi    N    SOT323    BC556 hfe 75 min
3Dp    BC856    Phi    N    SOT23    BC556 hfe 75 min
3Dt    BC856    Phi    N    SOT23    BC556 hfe 75 min
3Dt    BC856W    Phi    N    SOT323    BC556 hfe 75 min
3E    BC857A    Phi    N    SOT23    BC557A
3E    BC857AT    Phi    N    SOT416    BC557A
3E    MMBTH10    Mot    N    SOT23    MPSH10 fT 650MHz
3E    FMMT-A42    Zet    N    SOT23    MPSA42
3E-    BC857A    Phi    N    SOT323    BC557A
3EM    MMBTH10L    Mot    N    SOT23    VHF amp 650MHz fT
3Ep    BC857A    Phi    N    SOT23    BC557A
3ER    BC857AR    Phi    R    SOT23R    BC557A
3Et    BC857A    Phi    N    SOT23    BC557A
3Et    BC857A    Phi    N    SOT323    BC557A
3EZ    FMMTH10    Zet    N    SOT23    npn fT 650MHz
3F    BC857B    Phi    N    SOT23    BC557B
3F    BC857BT    Phi    N    SOT416    BC557B
3F-    BC857BW    Phi    N    SOT323    BC557B
3Fp    BC857B    Phi    N    SOT23    BC557B
3FR    BC857BR    Phi    R    SOT23R    BC557B
3Fs    BC857B    Sie    N    SOT23    BC557B
3Ft    BC857B    Phi    N    SOT23    BC557B
3Ft    BC857BW    Phi    N    SOT323    BC557B
3Ft    BC857BS    Phi    N    SOT363    BC557B
3G    BC857C    Phi    N    SOT23    BC557C
3G    BC857C    Phi    N    SOT23    BC557C
3G    MMBTH11    NS    N    SOT23    -
3G    MGSF3454X    Mot    DK    TSOP6    n-ch enh tmosfet 1.75A
3G-    BC857CW    Phi    N    SOT323    BC557C
3Gp    BC857C    Phi    N    SOT23    BC557C
3GR    BC857CR    Phi    R    SOT23R    BC557CR
3Gs    BC857C    Sie    N    SOT23    BC557C
3Gt    BC857C    Phi    N    SOT23    BC557C
3Gt    BC857CW    Phi    N    SOT323    BC557C
3H    MMBTH30    NS    N    SOT23    -
3H-    BC857CW    Phi    N    SOT323    BC557
3Hp    BC857C    Phi    N    SOT23    BC557
3Ht    BC857C    Phi    N    SOT23    BC557
3Ht    BC857CW    Phi    N    SOT323    BC557
3J    MMBTH69    Mot    N    SOT23    pnp UHF fT 2GHz
3J    BC858A    Phi    N    SOT23    BC558A
3Jp    BCV62A    Phi    VQ    SOT143    pnp current mirror hFe 180
3JR    BC858AR    Phi    R    SOT23R    BC558A
3Js    BC858A    Sie    N    SOT23    BC558A
3Js    BCV62A    Sie    VQ    SOT143    pnp current mirror hFe 180
3K    BC858B    Phi    N    SOT23    BC558B
3Kp    BCV62B    Phi    VQ    SOT143    npn current mirror hFe 290
3KR    BC858BR    Phi    R    SOT23R    BC558B
3Ks    BCV62B    Sie    VQ    SOT143    npn current mirror hFe 290
3L    BC858C    Phi    N    SOT23    BC558C
3Lp    BCV62C    Phi    VQ    SOT143    pnp current mirror hFe 520
3LR    BC858CR    Phi    R    SOT23R    BC558C
3Ls    BCV62C    Sie    VQ    SOT143    pnp current mirror hFe 520
3M    BC858    Phi    N    SOT23    BC558
3M    FMMT5087R    Zet    R    SOT23R    2N5087 BC322
3Mp    BCV62    Phi    VQ    SOT143    pnp current mirror
3Ms    BCV62    Sie    VQ    SOT143    pnp current mirror
3N    MMBT4402    Nat    N    SOT23    2N4402 pnp
3P    FMT2222AR    Zet    R    SOT23R    2N2222A
3R    MMBT5571    Nat    N    SOT23    pnp sw 850MHz
3S    MMBT5551    Nat    N    SOT23    npn 160V
3T    HT3    Zet    N    SOT23    npn 80V 100mA
3V0    PZM3.0NB    Phi    C    SOT346    3.0V 300mW Zener
3V3    PZM3.3NB    Phi    C    SOT346    3.3V 300mW Zener
3V6    PZM3.6NB    Phi    C    SOT346    3.6V 300mW Zener
3V9    PZM3.9NB    Phi    C    SOT346    3.9V 300mW Zener
3W    FMMT-A12    Zet    N    -    MPSA12
3Y3    BZV49-C3V3    Phi    O    SOT89    3.3V 1W zener
3Y6    BZV49-C3V6    Phi    O    SOT89    3.6V 1W zener
3Y9    BZV49-C3V9    Phi    O    SOT89    3.9V 1W zener
4 (red)    BB57-03W    Sie    I    SOD323    Varicap
4 (white)    BAS140W    Sie    I    SOD323    40V 120mA sw schottky
4 (yellow)    BB644    Sie    I    SOD323    Varicap 42-2.5pF
41A    FMMT491A    Zet    N    SOT23    npn 40v 1A max
41D    BAT14-115D    Sie    CY    SOT173    40GHz schottky dual
42D    BAT14-025D    Sie    CY    SOT173    4GHz schottky dual
43V    PZM43NB    Phi    C    SOT346    43V 0.3W zener
43Y    BZV49-C43    Phi    O    SOT89    43V 1W zener
45D    BAT14-055D    Sie    CY    SOT173    8GHz schottky dual
47V    PZM47NB    Phi    C    SOT346    47V 0.3W zener
47Y    BZV49-C47    Phi    O    SOT89    47V 1W zener
49D    BAT14-095D    Sie    CY    SOT173    18GHz schottky dual
4A    MMBV109    Mot    C    SOT23    MV209 varicap
4A    FMMV109    Zet    C    SOT23    MV209 varicap
4A    HD3A    Zet    C    -    75V 100mA sw diode
4A    BC859A    ITT    N    SOT23    BC559A
4A3    PZM4.3NB2A    Phi    A    SOT346    dual ca 4.3V Zener
4A7    PZM4.7NB2A    Phi    A    SOT346    dual ca 4.7V Zener
4Ap    BC859A    Phi    N    SOT23    BC559A
4AR    BC859AR    Phi    R    SOT23R    BC559A
4As    BC859AW    Sie    N    SOT323    BC559A
4As    BC859A    Sie    N    SOT23    BC559A
4B    MMBV432    Mot    B    -    dual cc varicap 1.5-45pF
4B    BC859B    ITT    N    SOT23    BC559B
4B-    BC859BW    Phi    N    SOT323    BC559B
4Bp    BC859B    Phi    N    SOT23    BC559B
4BR    BC859BR    Phi    R    SOT23R    BC559B
4Bs    BC859B    Sie    N    SOT23    BC559B
4Bs    BC859BW    Sie    N    SOT323    BC559B
4Bt    BC859B    Phi    N    SOT23    BC559B
4Bt    BC859BW    Phi    N    SOT323    BC559B
4C    BC859C    ITT    N    SOT23    BC559C
4C    MMVB3102    Mot    C    SOT23    varicap 6-35pF
4C    BC859C    Phi    N    SOT23    BC559C
4C-    BC859CW    Phi    N    SOT323    BC559C
4Cp    BC859C    Phi    N    SOT23    BC559C
4CR    BC859CR    Phi    R    SOT23R    BC559C
4Cs    BC859C    Sie    N    SOT23    BC559C
4Cs    BC859CW    Sie    N    SOT323    BC559C
4Ct    BC859C    Phi    N    SOT23    BC559C
4Ct    BC859CW    Phi    N    SOT323    BC559C
4D    BC859B    Phi    N    SOT23    BC559B
4D    MMBV3401    Mot    C    SOT23    VHF pin diode
4D    HD3A    Zet    C    SOT23    sw diode 75V 100mA
4D-    BC859W    Phi    N    SOT323    BC559B
4Dt    BC859W    Phi    N    SOT323    BC559B
4E    BC860A    Phi    N    SOT23    BC560A
4E    FMMT-A92    Zet    N    SOT23    MPSA92
4E    MMBV105G    Mot    C    SOT23    MV105 varicap
4ER    BC860AR    Phi    R    SOT23R    BC560A
4F    MMBD353    Mot    Z    SOT23    dual MBD101
4F    BC860B    Phi    N    SOT23    BC560B
4F    Gali-4F    MC    AZ    SOT89    DC-4GHz MMIC amp 15 dBm o/p
4F-    BC860BW    Phi    N    SOT323    BC560B
4Fp    BC860B    Phi    N    SOT23    BC560B
4FR    BC860BR    Phi    R    SOT23    BC560B
4Fs    BC860B    Sie    N    SOT23    BC560B
4Fs    BC860BW    Sie    N    SOT323    BC560B
4Ft    BC860B    Phi    N    SOT23    BC560B
4Ft    BC860BW    Phi    N    SOT323    BC560B
4G    MMBV2101    Mot    C    SOT23    MV2101 varicap
4G    BC860C    Phi    N    SOT23    BC560C
4G-    BC860CW    Phi    N    SOT323    BC560C
4Gp    BC860C    Phi    N    SOT23    BC560C
4GR    BC860CR    Phi    R    SOT23    BC560CR
4Gs    BC860C    Sie    N    SOT23    BC560C
4Gs    BC860CW    Sie    N    SOT323    BC560C
4Gt    BC860C    Phi    N    SOT23    BC560C
4Gt    BC860CW    Phi    N    SOT323    BC560C
4H    MMBV2103    Mot    C    SOT23    MV2103 varicap
4H-    BC860W    Phi    N    SOT323    BC560
4Hp    BC860    Phi    N    SOT23    BC560
4Ht    BC860W    Phi    N    SOT323    BC560
4J    FMMT38A    Zet    N    SOT23    BCX38A
4J    MMBV2109    Mot    C    SOT23    MV2109 varicap
4K    BAP64-04    Phi    D    -    dual series 3GHz pin diode
4K    MMSB3000    Mot    I    SOD123    Si diode 30V 0.2A
4L    BAP50-04    Phi    D    -    dual series GP RF pin diode
4M    MMBD101    Mot    C    SOT23    MBD101 schottky diode
4Ms    BAT240A    Sie    EQ    SOT143    dual schottky 250V 0.4A
4R    MMBV3700    Mot    C    SOT23    200V vhf pin diode
4S    MMBD201    Mot    C    SOT23    MBD201
4T    MMBD301    Mot    C    SOT23    MBD301 UHF schottky diode
4U    MMBV2105    Mot    C    SOT23    MV2105 varicap
4V    MMBV2106    Mot    C    SOT23    MV2106 varicap
4V    BCW65AR    Zet    R    SOT23R    npn 32V 0.8A
4V3    PZM4.3NB    Phi    C    SOT346    4.3V 0.3W zener
4V7    PZM4.7NB    Phi    C    SOT346    4.7V 0.3W zener
4W    MMBV2107    Mot    C    SOT23    MV2107 varicap
4W    BCW67AR    Zet    R    SOT23R    pnp 32V 0.8A
4X    MMBV2108    Mot    C    SOT23    MV2108 varicap
4Y    MMBV2102    Mot    C    SOT23    MV2102 varicap
4Y3    BZV49-C4V3    Phi    O    SOT89    4.3V 1W zener
4Y7    BZV49-C4V7    Phi    O    SOT89    4.7V 1W zener
4Z    MMBV2104    Mot    C    SOT23    MV2104 varicap
5 (red)    BBY57-03W    Sie    I    SOD323    varicap
5 (white)    BAT60B    Sie    I        10V 3A sw Schottky
51D    BAT15-115D    Sie    CY    SOT173    40GHz schottky dual
51V    PZM51NB    Phi    C    SOT346    51V 0.3W zener
51Y    BZV49-C51    Phi    O    SOT89    51V 1W zener
52D    BAT15-025D    Sie    CY    SOT173    4GHz schottky dual
53s    BAT17    Sie    C    SOT23    schottky diode 4V 100mA
54s    BAT17-04    Sie    D    SOT23    dual series BAT17
54s    BAT17-04W    Sie    D    SOT323    dual series BAT17
55D    BAT15-055D    Sie    CY    SOT173    8GHz schottky dual
55s    BAT17-05    Sie    A    SOT23    dual ca BAT17
55s    BAT17-05W    Sie    A    SOT323    dual ca BAT17
56s    BAT17-06    Sie    B    SOT23    dual cc BAT17
56s    BAT17-06W    Sie    B    SOT323    dual cc BAT17
56V    PZM56NB    Phi    C    SOT346    56V 0.3W zener
56Y    BZV49-C56    Phi    O    SOT89    56V 1W zener
57s    BAT17-07    Sie    S    SOT143    dual BAT17
59D    BAT15-095D    Sie    CY    SOT173    18GHz schottky dual
5A    BC807-16    Phi     N    SOT23    BC327-16
5A    BSS123    Mot    M    SOT23    n-ch tmosfet Vds 100V
5A    MMBD6050    Mot    C    SOT23    sw diode 70V 0.2A
5A    FMMD6050    Zet    C    SOT23    sw diode 70V 100mA
5A-    BC807-16W    Phi     N    SOT323    BC327-16
5A1    PZM5.1NB2A    Phi    A    SOT346    dual ca 5.1V 0.3W zener
5A6    PZM5.6NB2A    Phi    A    SOT346    dual ca 5.6V 0.3W zener
5Ap    BC807-16    Phi     N    SOT23    BC327-16
5AR    BC807-16R    Phi    R    SOT23R    BC327-16
5As    BC807-16    Sie    N    SOT23    BC327-16
5As    BC807-16W    Sie    N    SOT323    BC327-16
5At    BC807-16    Phi     N    SOT23    BC327-16
5At    BC807-16W    Phi     N    SOT323    BC327-16
5B    MMBT4123    Mot    N    SOT23    2N4123
5B    BC807-25    SGS    N    SOT23    BC327-25
5B    MMBD6100    Mot    B    SOT23    cc dual diode 70V 0.2A
5B    FMMD6100    Zet    B    SOT23    cc dual diode 70V 0.2A
5B-    BC807-25W    Phi     N    SOT323    BC327-25
5BM    MMBD6100    Mot    B    SOT23    cc dual diode 70V 0.2A
5Bp    BC807-25    Phi     N    SOT23    BC327-25
5BR    BC807-25R    Phi    R    SOT23R    BC327-25
5Bs    BC807-25    Sie    N    SOT23    BC327-25
5Bs    BC807-25W    Sie    N    SOT323    BC327-25
5Bs    BC807-25U    Sie    N    SC74    BC327-25
5Bt    BC807-25    Phi     N    SOT23     BC327-25
5Bt    BC807-25W    Phi    N    SOT323    BC327-25
5C    BC807-40    SGS    N    SOT23    BC327-40
5C    MMBD7000    Mot    D    SOT23    2 ser diodes 100V 0.2A
5C    FMMD7000    Zet    D    SOT23    2 ser diodes 70V 200mA
5C-    BC807-40W    Phi     N    SOT323    BC327-40
5Cp    BC807-40    Phi     N    SOT23    BC327-40
5CR    BC807-40R    Phi    R    SOT23E    BC327-40
5Cs    BC807-40    Sie    N    SOT23    BC327-40
5Cs    BC807-40W    Sie    N    SOT323    BC327-40
5Ct    BC807-40    Phi     N    SOT23    BC327-40
5Ct    BC807-40W    Phi    N    SOT323    BC327-40
5D    FMMD914    Zet    C    SOT23    1N914
5D    MMBD914    Mot    C    SOT23    1N914
5D    MMSD914    Mot    I    SOD123    1N914
5D    HD2A    Zet    B        dual cc HD2 75V 100mA
5D-    BC807W    Phi     N    SOT323    BC327
5Dp    BC807    Phi     N    SOT23    BC327
5Dt    BC807    Phi     N    SOT23    BC327
5Dt    BC807W    Phi    N    SOT323    BC327
5E    BC808-16    Phi     N    SOT23    BC328-16
5E    FMMT-A43R    Zet    R    SOT23R    MPSA43
5E    BC808-16    Phi     N    SOT23    BC328-16
5ER    BC808-16R    Phi    R    SOT23R    BC328-16
5Es    BC808-16    Sie    N    SOT23    BC328-16
5Es    BC808-16W    Sie    N    SOT323    BC328-16
5F    BC808-25    Phi     N    SOT23    BC328-25
5F    MMBD501    Mot    C    SOT23    MBD501 hot carrier diode
5F    Gali-5F    MC    AZ    SOT89    DC-4GHz MMIC amp 20 dB gain
5FR    BC808-25R    Phi    R    SOT23R    BC328-25
5Fs    BC808-25    Sie    N    SOT23    BC328-25
5Fs    BC808-25W    Sie    N    SOT323    BC328-25
5G    BC808-40    Phi     N    SOT23    BC328-40
5G    MMBD353    Mot    D        dual series MBD101
5GR    BC808-40R    Phi    R    SOT23R    BC328-40
5Gs    BC808-40    Sie    N    SOT23    BC328-40
5Gs    BC808-40W    Sie    N    SOT323    BC328-40
5H    MMBD701    Mot    C    SOT23    MBD701 UHF schottky diode
5H    MMBD4148    Nat    C    SOT23    1N4148
5Hp    BC808    Phi    N    SOT23    BC328
5HZ    BC808    Zet    N    SOT23    BC328
5I    MMSD4148    Mot    C        1N4148
5J    FMMT38B    Zet    N        BCX38B
5K    MMBV809    Mot    C    SOT23    Hyperabrupt varicap
5Kp    BAP64-05    Phi    B        dual cc 3GHz RF pin diode
5L    MMBV609    Mot    B    SOT23    dual cc Hyperabrupt varicap
5N    MMBD452L    Mot    D    SOT23    series UHF schottky diodes
5P    FMMT2907AR    Zet    R    SOT23R    2N2907A
5T    BCW66GR    Sie    R    SOT23R    npn 45V 0.8A 350mW
5V    BCW65BR    Zet    R    SOT23R    npn 32V 0.8A
5V1    PZM5.1NB    Phi    C    SOT346    5.1V 0.3W zener
5V6    PZM5.6NB    Phi    C    SOT346    5.6V 0.3W zener
5W    BCW67BR    Zet    R    SOT23R    pnp 32V 0.8A
5Y1    BZV49-C5V1    Phi    O    SOT89    5.1V 1W zener
5Y6    BZV49-C5V6    Phi    O    SOT89    5.6V 1W zener
6 (red)    BBY56-03W    Sie    I    SOD323    varicap
60s    BAR60    Sie    QQ    SOT143    3 pin diodes
61A    MMBF4117    Nat    F    -    n-ch jfet ultra low i/p Ig
61A    MMBF4119    Nat    F    -    n-ch jfet ultra low i/p Ig
61C    MMBF4118    Nat    F    -    n-ch jfet ultra low i/p Ig
61J    MMBF4091    Nat    F    -    n-ch jfet sw/chopper
61K    MMBF4092    Nat    F    -    n-ch jfet sw/chopper
61L    MMBF4093    Nat    F    -    n-ch jfet sw/chopper
61M    MMBF4859    Nat    F    -    n-ch jfet sw/chopper
61N    MMBF5514    Nat    F    -    p-ch jfet sw/chopper
61P    MMBF5115    Nat    F    -    p-ch jfet sw/chopper
61Q    MMBF5516    Nat    F    -    p-ch jfet sw/chopper
61s    BAR61    Sie    PQ    SOT143    3 pin diodes pi atten
61S    MMBF5458    Nat    F    -    n-ch jfet gp 2N5458
61T    MMBF5459    Nat    F    -    n-ch jfet gp 2N5459
61U    MMBF5461    Nat    F    -    p-ch jfet gp 2N5461
61V    MMBF5462    Nat    F    -    p-ch jfet gp 2N5462
62P    MMBFJ201    Nat    F    -    n-ch jfet gp J201
62Q    MMBFJ202    Nat    F    -    n-ch jfet gp J202
62R    MMBFJ203    Nat    F    -    n-ch jfet gp J203
62S    MMBFJ270    Nat    F    -    p-ch jfet gp J270
62T    MMBFJ271    Nat    F    -    p-ch jfet gp J271
62V    PZM62NB1    Phi    C    SOT346    62V 0.3W zener
62Y    BZV49-C62    Phi    O    SOT89    62V 1W zener
63Q    MMBFJ304    Nat    F    -    n-ch jfet vhf J304
63s    BAT64    Sie    C    SOT23    Schottky 40V 250mA gp
63s    BAT64W    Sie    C    SOT323    Schottky 40V 250mA gp
64s    BAT64-04    Sie    D    SOT23    dual ser gp Schottky 40V 250mA
64s    BAT64-04W    Sie    D    SOT323    dual ser gp Schottky 40V 250mA
65s    BAT64-05    Sie    B    SOT23    dual cc gp Schottky 40V 250mA
65s    BAT64-05W    Sie    B    SOT323    dual cc gp Schottky 40V 250mA
66s    BAT64-06    Sie    A    SOT23    dual ca gp Schottky 40V 250mA
66s    BAT64-06W    Sie    A    SOT323    dual ca gp Schottky 40V 250mA
67R    BFP67R    Tfk    WQ    -    npn Rf fT 7.5GHz 10V 50mA
67s    BAT64-07    Sie    S    SOT143    dual gp Schottky 40V 250mA
67s    BAT64-07W    Sie    S    SOT343    dual gp Schottky 40V 250mA
68V    PZM68NB1    Phi    C    SOT346    68V 0.3W zener
68Y    BZV49-C68    Phi    O    SOT89    68V 1W zener
6A    MMBF4416    Mot    F    SOT23    2N4416 n-ch vhf jfet
6A    MUN2111    Mot    N    SOT23    pnp dtr with 10k+10k
6A    MUN5111    Mot    N    SOT323    pnp dtr with 10k+10k
6A    BC817-16    Phi     N    SOT23    BC337-16
6A-    BC817-16W    Phi     N    SOT323    BC337-16
6A2    PZM6.2NB2A    Phi    A    SOT346    dual ca 6.2V 0.3W zener
6A8    PZM6.8NB2A    Phi    A    SOT346    dual ca 6.8V 0.3W zener
6Ap    BC817-16W    Phi     N    SOT23    BC337-16
6AR    BC817-16R    Phi     R    SOT23    BC337-16
6As    BC817-16    Sie    N    SOT23    BC337-16
6As    BC817-16    Sie    N    SOT323    BC337-16
6At    BC817-16    Phi    N    SOT23     BC337-16
6At    BC817-16W    Phi     N    SOT323    BC337-16
6AZ    BC817-16    Zet    N    SOT23     BC337-16
6B    MMBF5484    Mot    F    SOT23    n-ch jfet 2N5484
6B    BC817-25    Phi     N    SOT23    BC337-25
6B    MUN2112    Mot    N    SOT23    pnp dtr 22k+22k
6B    MUN5112    Mot    N    SOT323    MUN2112
6B-    BC817-25W    Phi     N    SOT323    BC337-25
6Bp    BC817-25    Phi     N    SOT23    BC337-25
6BR    BC817-25R    Phi     R    SOT23R    BC337-25
6Bs    BC817-25    Sie    N    SOT23    BC337-25
6Bs    BC817-25W    Sie    N    SOT323    BC337-25
6Bt    BC817-25    Phi    N    SOT23     BC337-25
6Bt    BC817-25W    Phi     N    SOT323    BC337-25
6BZ    BC817-25    Zet    N    SOT23     BC337-25
6C    BC817-40    Phi     N    SOT23    BC337-40
6C    MMBFU310    Mot    F    SOT23    n-ch jfet U310
6C    MUN2113    Mot    N    SOT23    pnp dtr 47k+47k
6C    MUN5113    Mot    N    SOT323    MUN2113
6C-    BC817-40W    Phi     N    SOT323    BC337-40
6Cp    BC817-40    Phi     N    SOT23    BC337-40
6CR    BC817-40R    Phi     R    SOT23R    BC337-40
6Cs    BC817-40    Sie    N    SOT23    BC337-40
6Cs    BC817-40W    Sie    N    SOT323    BC337-40
6Ct    BC817-40    Phi    N    SOT23     BC337-40
6Ct    BC817-40W    Phi     N    SOT323    BC337-40
6CZ    BC817-40    Zet    N    SOT23    BC337-40
6D    MMBF5457    Mot    F    SOT23    2N5457 n-ch jfet
6D    MUN2114    Mot    N    SOT23    pnp dtr 10k+47k
6D    MUN5114    Mot    N    SOT323    MUN21141
6D-    BC817W    Phi     N    SOT323    BC337
6Dp    BC817    Phi     N    SOT23    BC337
6Dt    BC817    Phi    N    SOT23    BC337
6Dt    BC817W    Phi     N    SOT323    BC337
6DZ    BC817    Zet    N    SOT23    BC337
6E    FMMT-A93R    Zet    R    SOT23R    MPSA93
6E    MMBF5460    Mot    F    SOT23    p-ch jfet 2N5460
6E    BC818-16    Phi     N    SOT23    BC338-16
6E    MUN2115    Mot    N    SOT23    pnp dtr R1 10k
6E    MUN5115    Mot    N    SOT323    MUN2115
6ER    BC818-16R    Phi    R    SOT23    BC338-16
6Es    BC818-16    Sie    N    SOT23    BC338-16
6Es    BC818-16W    Sie    N    SOT323    BC338-16
6EZ    BC818-16    Zet    N    SOT23    BC338-16
6F    MMBF4860    Mot    F    SOT23    2N4860 n-ch jfet
6F    BC818-25    Phi     N    SOT23    BC338-25
6F    MUN2116    Mot    N    SOT23    pnp dtr R1 4k7
6F    MUN5116    Mot    N    SOT323    MUN2116
6F    Gali-6F    MC    AZ    SOT89    DC-4GHz MMIC amp 12 dB gain
6FR    BC818-25R    Phi    R    SOT23R    BC338-25
6Fs    BC818-25    Sie    N    SOT23    BC338-25
6Fs    BC818-25W    Sie    N    SOT323    BC338-25
6FZ    BC818-25    Zet    N    SOT23    BC338-25
6G    BC818-40    Phi     N    SOT23    BC338-40
6G    MMBF4393    Mot    F    SOT23    n-ch jfet 2N4393
6G    MUN2130    Mot    N    SOT23    pnp dtr 1k0+1k0
6G    MUN5130    Mot    N    SOT323    "ial"">MUN2130 "
6GR    BC818-40R    Phi    R    SOT23    BC338-40
6Gs    BC818-40    Sie    N    SOT23    BC338-40
6Gs    BC818-40W    Sie    N    SOT323    BC338-40
6GZ    BC818-40    Zet    N    SOT23    BC338-40
6H    MMBF5486    Mot    F    SOT23    n-ch jfet 2N5486
6H    MUN2131    Mot    N    SOT23    pnp dtr 2k2 +2k2
6H    MUN5131    Mot    N    SOT323    MUN2121
6Hp    BC818    Phi    N    SOT23    BC338
6HZ    BC818    Zet    N    SOT23    BC338
6J    MMBF4391    Mot    F    SOT23    n-ch jfet 2N4391
6J    MUN2132    Mot    N    SOT23    pnp dtr 4k7+ 4k7
6J    MUN5132    Mot    N    SOT323    MUN2132
6K    MMBF4932    Mot    F    SOT23    n-ch jfet 2N4932
6K    MUN2133    Mot    N    SOT23    pnp dtr 4k7+ 47k
6K    MUN5133    Mot    N    SOT323    MUN2133
6L    MMBF5459    Mot    F    SOT23    n-ch jfet 2N5459
6L    MUN2134    Mot    N    SOT23    pnp dtr 22k+47k
6L    MUN5134    Mot    N    SOT323    MUN2134
6M    MMBF5485    Nat    F    SOT23    n-ch jfet vhf 2N5485
6N    MMBF4861    Nat    F    SOT23    n-ch jfet sw/chopper
6P    MMBFJ111    Nat    F    -    J111 n-ch jfet
6P    BCX71HR    Phi    R    SOT23R    BCX79
6P    MMBFJ113    Nat    F    -    J113 n-ch jfet
6Q    MMBFJ305    Nat    F    -    n-chjfet vhf J305
6R    MMBFJ112    Nat    F    -    J112 n-chjfet
6S    MMBFJ176    Nat    F    -    J176 n-ch jfet
6S    MMSD71    Mot    C    -    gp Si diode
6T    BCW68GR    Sie     R    -    pnp 45V 0.8A 350mW
6T    MMBFJ310    Mot    F    SOT23    uhf n-ch jfet J310
6U    MMBFJ309    Nat    F    SOT23    uhf n-ch jfet J309
6V    BCW65CR    Zet    R    SOT23R    npn 32V 0.8A
6V    MMBFJ174    Nat    F    -    J174 p-ch jfet sw/chopper
6V2    PZM6.2NB    Phi    C    SOT346    6.2V 0.3W zener
6V8    PZM6.8NB    Phi    C    SOT346    6.8V 0.3W zener
6W    BCW67CR    Zet    R    SOT23R    pnp32V 0.8A
6W    MMBFJ175    Mot    F    SOT23    J175 p-ch jfet
6X    MMBFJ174    Nat    F    -    J174 p-ch jfet sw/chopper
6Y    MMBFJ177    Mot    F    SOT23    J177 p-ch jfet
6Y2    BZV49-C6V2    Phi    O    SOT89    6.2V 1W zener
6Y8    BZV49-C6V8    Phi    O    SOT89    6.8V 1W zener
6Z    MMBF170    Mot    M    SOT23    tmosfet n-ch Vds 60V
7 (white)    BBY55-02W    Sie    I    SCD80    UHF Varicap
73-    BAS70W    Phi    C    SOT323    schottky diode 70V 50mA
73p    BAS70    Phi    C    SOT23    schottky diode 70V 50mA
73s    BAS70    Sie    C    SOT23    schottky diode 70V 50mA
73S    BFQ73S    Sie    CX    SOT173    npn fT 5.3GHz 15V 100mA
73t    BAS70    Phi    C    SOT23    schottky diode 70V 50mA
73t    BAS70W    Phi    C    SOT323    schottky diode 70V 50mA
74p    BAS70-04    Phi    D    SOT23    dual series BAS70
74s    BAS70-04    Sie    D    SOT23    dual series BAS70
74t    BAS70-04    Phi    D    SOT23    dual series BAS70
74t    BAS70-04W    Phi    D    SOT323    dual series BAS70
74t    BAS70-04W    Phi    D    SOT323    dual series BAS70
75-    BAS70-05W    Phi    B    SOT323    dual cc BAS70
75p    BAS70-05    Phi    B    SOT23    dual cc BAS70
75s    BAS70-05    Sie    B    SOT23    dual cc BAS70
75s    BAS70-05W    Sie    B    SOT323    dual cc BAS70
75t    BAS70-05W    Phi    B    SOT323    dual cc BAS70
75t    BAS70-05    Phi    B    SOT23    dual cc BAS70
75Y    BZV49-C75    Phi    O    SOT89    75V 1W zener
76-    BAS70-06W    Phi    A    SOT323    dual ca BAS70
76p    BAS70-06    Phi    A    SOT23    dual ca BAS70
76s    BAS70-06    Sie    A    SOT23    dual ca BAS70
76t    BAS70-06    Phi    A    SOT23    dual ca BAS70
76t    BAS70-06W    Phi    A    SOT323    dual ca BAS70
77s    BAS70-07    Sie    S    SOT143    dual BAS70
77s    BAS70-07    Sie    S    SOT343    dual BAS70
7A    MMBR901    Mot    N    SOT23    npn RF MRF901
7A    MUN5211DW1    Mot    DN    SOT363    dual npn dtr 10k+10k
7A5    PZM7.5NB2A    Phi    A    SOT346    dual ca 7.5V 0.3W zener
7B    MMBR920    Mot    N    SOT23    npn RF ?MRF920
7B    MUN5212DW1    Mot    DN    SOT363    dual npn dtr 22k+22k
7C    MMBR930    Mot    N    SOT23    npn RF ?MRF930
7C    MUN5213DW1    Mot    DN    SOT363    dual npn dtr 47k+47k
7D    MMBR931    Mot    N    SOT23    npn RF ?MRF931
7D    HD4A    Zet    A    -    ca dual HD3A
7D    MUN5214DW1    Mot    DN    SOT363    dual npn dtr 10k+47k
7E    FMMT-A42R    Zet    R    -    MPSA42
7E    MMBR2060    Mot    N    -    npn RF fT 1GHz Vce 30V 50mA
7E    MUN5215DW1    Mot    DN    SOT363    dual npn 10k base res
7F    MMBR4957    Mot    N    -    npn RF fT 1.2GHz 30V 30mA
7F    MUN5211DW1    Mot    DN    SOT363    dual npn dtr R1 4k7
7G    MMBR5031    Mot    N    SOT23    npn RF fT 1GHz 10V 20mA
7G    MUN5230DW1    Mot    DN    SOT363    dual npn dtr 1k0+1k0
7H    MMBR5179    Mot    N    SOT23    npn RF 2N5179/BFY90
7H    MUN5231DW1    Mot    DN    SOT363    dual npn dtr 2k2+2k2
7J    FMMT38C    Zet    N    SOT23    BCX38C
7J    MUN5232DW1    Mot    DN    SOT363    dual npn dtr 4k7+4k7
7K    MMBR2857    Mot    N    -    npn RF fT 1GHz Vce 15V 40mA
7K    MUN5233DW1    Mot    DN    SOT363    dual npn dtr 4k7+47k bias
7L    MUN5234DW1    Mot    DN    SOT3636    dual npn dtr 22k+47k bias
7M    MUN5235DW1    Mot    DN    SOT363    dual npn dtr 2k2+47k bias
7M    MMBR521L    Mot    N    SOT23    pnp RF MRF521
7M    BCW66HR    Zet    R    SOT23R    npn 45V 0.8A
7N    MMBR941BL    Mot    N    SOT23    npn RF fT 8GHx MRF941
7N    BCW68HR    Zet    R    SOT23    pnp 45V 0.8A
7P    BCW66FR    SGS    R    SOT23R    npn 45V 0.8A 350mW
7P    MMBR911L    Mot    N    SOT23    npn RF fT 6GHz MRF911
7R    MMBR536    Mot    N    -    npn RF MRF536
7T    BCW68FR    Zet    R    SOT23R    pnp 45V 0.8A
7V5    PZM7.5NB    Phi    C    SOT346    7.5V 0.3W zener
7X     MMBR571L     Mot    N    SOT23    npn RF fT 8GHz MRF571
7Y    MMBR941L    Mot    N    SOT23    npn RF fT 8GHz MRF941
7Y5    BZV49-C7V5    Phi    O    SOT89    7.5V 1W zener
7Z    MMBR951L    Mot    N    SOT23    npn RF fT7.5GHz MRF951
8 (yellow)    BBY58-03W    Sie    I    SOD323    varicap
81A    MMBZ5250B    Mot    C    SOT23    20V zener 0.225W
81A    PMBZ5250B    Phi    C    SOT23    20V zener 0.225W
81B    MMBZ5251B    Mot    C    SOT23    22V zener 0.225W
81B    PMBZ5251B    Phi    C    SOT23    22V zener 0.225W
81C    MMBZ5252B    Mot    C    SOT23    24V zener 0.225W
81C    PMBZ5252B    Phi    C    SOT23    24V zener 0.225W
81D    MMBZ5253B    Mot    C    SOT23    25V zener 0.225W
81D    PMBZ5253B    Phi    C    SOT23    25V zener 0.225W
81E    MMBZ5254B    Mot    C    SOT23    27V zener 0.225W
81E    PMBZ5254B    Mot    C    SOT23    27V zener 0.225W
81F    MMBZ5255B    Mot    C    SOT23    28V zener 0.225W
81F    PMBZ5255B    Sie    C    SOT23    28V zener 0.225W
81G    MMBZ5256B    Mot    C    SOT23    30V zener 0.225W
81G    PMBZ5256B    Phi    C    SOT23    30V zener 0.225W
81H    MMBZ5257B    Mot    C    SOT23    33V zener 0.225W
81H    PMBZ5257B    Phi    C    SOT23    33V zener 0.225W
82P    BFP182T    Tfk    X    -    npn RF fT 7.5GHz 10V 35mA
83P    BFP183T    Tfk    X    -    npn RF fT 7.4GHz 10V 65mA
83s    BAT68    Sie    C    SOT23    gp Schottky 8V 130mA
83s    BAT68W    Sie    C    SOT323    gp Schottky 8V 130mA
84s    BAT68-04    Sie    D    SOT23    dual ser gp Schottky 8V 130mA
84s    BAT68-04W    Sie    D    SOT323    dual ser gp Schottky 8V 130mA
85s    BAT68-05    Sie    B    SOT23    gp dual cc Schottky 8V 130mA
85s    BAT68-05W    Sie    B    SOT323    gp dual cc Schottky 8V 130mA
86s    BAT68-06    Sie    A    SOT23    gp dual ca Schottky 8V 130mA
86s    BAT68-06W    Sie    A    SOT323    gp dual ca Schottky 8V 130mA
87s    BAT68-07    Sie    S    SOT143    gp dual schottky 8V 130mA
8A    NJM78L02A    NJR    KQ    SOT89    78L 2.0V 0.1A regulator
8A    MMBZ5226B    Mot    C    SOT23    3.3V zener 0.225W
8A    MUN2211    Mot    N    SOT23    npn dtr 10k +10k
8A    MUN5211    Mot    N    SOT323    npn dtr 10k +10k
8A2    PZM8.2NB2A    Phi    C    SOT23    dual ca 8.2V 0.3W zener
8B    NJM78L03A    NJR    KQ    SOT89    78L 3.0V 0.1A regulator
8B    MMBZ5227B    Mot    C    SOT23    3.6V zener 0.225W
8B    MUN2212    Mot    N    SOT23    npn dtr 22k+22k
8B    MUN5212    Mot    N    SOT323    npn dtr 22k+22k
8C    NJM78L05A    NJR    KQ    SOT89    78L 5.0V 0.1A regulator
8C    MMBZ5228B    Mot    C    SOT23    3.9V zener 0.225W
8C    MUN2213    Mot    N    SOT23    npn dtr 47k + 47k
8C    MUN5213    Mot    N    SOT323    npn dtr 47k + 47k
8D    MUN2214    Mot    N    SOT23    npn dtr 10k + 47k
8D    MUN5214    Mot    N    SOT323    MUN2214
8E    NJM78L06A    NJR    KQ    SOT89    78L 6.0V 0.1A regulator
8E    FMMT-A92R    Zet    R    SOT23R    MPSA92
8E    MMBZ5230B    Mot    C    SOT23    4.7V zener 0.225W
8E    MUN2215    Mot    N    SOT23    npn dtr R1 10k
8E    MUN5215    Mot    N    SOT323    npn dtr R1 10k
8F    NJM78L07A    NJR    KQ    SOT89    78L 7.0V 0.1A regulator
8F    MMBZ5231B    Mot    C    SOT23    5.1V zener 0.225W
8F    MUN2216    Mot    N    SOT23    npn dtr R1 4k7
8F    MUN5216    Mot    N    SOT323    MUN2216
8G    NJM78L08A    NJR    KQ    SOT89    78L 8.0V 0.1A regulator
8G    MMBZ5232B    Mot    C    SOT23    5.6V zener 0.225W
8G    MUN2230    Mot    N    SOT23    npn dtr 1k0+1k0
8G    MUN5230    Mot    N    SOT323    npn dtr 1k0+1k0
8H    NJM78L09A    NJR    KQ    SOT89    78L 9.0V 0.1A regulator
8H    MMBZ5233B    Mot    C    SOT23    6.0V zener 0.225W
8H    MUN2231    Mot    N    SOT23    npn dtr 2k2+2k2
8H    MUN5231    Mot    N    SOT323    npn dtr 2k2+2k2
8J    NJM78L10A    NJR    KQ    SOT89    78L 10V 0.1A regulator
8J    MMBZ5234B    Mot    C    SOT23    6.2V zener 0.225W
8J    MUN2232    Mot    N    SOT23    npn dtr 4k7+ 4k7
8J    MUN5232    Mot    N    SOT323    npn dtr 4k7+ 4k7
8K    NJM78L12A    NJR    KQ    SOT89    78L 12V 0.1A regulator
8K    MMBZ5235B    Mot    C    SOT23    6.8V zener 0.225W
8K    MUN2233    Mot    N    SOT23    npn dtr 4k7+ 47k
8K    MUN5233    Mot    N    SOT323    npn dtr 4k7+ 47k
8L    NJM78L15A    NJR    KQ    SOT89    78L 15V 0.1A regulator
8L    MMBZ5236B    Mot    C    SOT23    7.5V zener 0.225W
8L    MUN2234    Mot    N    SOT23    npn dtr 22k + 47k
8L    MUN5234    Mot    N    SOT323    npn dtr 22k + 47k
8M    NJM78L18A    NJR    KQ    SOT89    78L 18V 0.1A regulator
8M    MMBZ5237B    Mot    C    SOT23    8.2V zener 0.225W
8N    NJM78L20A    NJR    KQ    SOT89    78L 20V 0.1A regulator
8N    MMBZ5238B    Mot    C    SOT23    8.7V zener 0.225W
8P    NJM78L24A    NJR    KQ    SOT89    78L 24V 0.1A regulator
8P    MMBZ5239B    Mot    C    SOT23    9.1V zener 0.225W
8Q    MMBZ5240B    Mot    C    SOT23    10V zener 0.225W
8R    MMBZ5241B    Mot    C    SOT23    11V zener 0.225W
8S    MMBZ5242B    Mot    C    SOT23    12V zener 0.225W
8T    MMBZ5243B    Mot    C    SOT23    13V zener 0.225W
8U    MMBZ5244B    Mot    C    SOT23    14V zener 0.225W
8V    MMBZ5245B    Mot    C    SOT23    15V zener 0.225W
8V2    PZM8.2NB    Phi    C    SOT23    8.2V 0.3W zener
8W    MMBZ5246B    Mot    C    SOT23    16V zener 0.225W
8X    MMBZ5247B    Mot    C    SOT23    17V zener 0.225W
8Y    MMBZ5248B    Mot    C    SOT23    18V zener 0.225W
8Y2    BZV49-C8V2    Phi    O    SOT89    8.2V 1W zener
8Z    NJM78L62A    NJR    KQ    SOT89    78L 6.2V 0.1A regulator
8Z    MMBZ5249B    Mot    C    SOT23    19V zener 0.225W
91A    FMMT730A    Zet    N    SOT23    pnp 40V 1A 0.5W fT 150 MHz
92V    BFP92A    Tfk    W    -    npn RF 6GHz 16V 30mA
9A    FMMT2369AR    Zet    R    SOT23    2N2369A
9A    DTA125TUA    Roh    N    SC70    pnp dtr R1 200k 50V 100mA
9A    DTA125TKA    Roh    N    SC59    pnp dtr R1 200k 50V 100mA
9A    PLVA650A    Phi    C    SOT23    5.0V avalanche reg diode
9A1    PZM9.1NB2A    Phi    A    SOT346    dual ca 9.1V 0.3W zener
9B    NJM79L03UA    NJR    KQR    SOT89    79L reg 3.0V 0.1A
9B    PLVA653A    Phi    C    SOT23    5.3V avalanche reg diode
9C    NJM79L05UA    NJR    KQR    SOT89    79L reg 5.0V 0.1A
9C    PLVA656A    Phi    C    SOT23    5.6V avalanche reg diode
9D    PLVA659A    Phi    C    SOT23    5.9V avalanche reg diode
9E    NJM79L06UA    NJR    KQR    SOT89    79L reg 6.0V 0.1A
9E    PLVA662A    Phi    C    SOT23    6.2V avalanche reg diode
9F    PLVA665A    Phi    C    SOT23    6.5V avalanche reg diode
9G    NJM79L08UA    NJR    KQR    SOT89    79L reg 8.0V 0.1A
9G    PLVA668A    Phi    C    SOT23    6.8V avalanche reg diode
9H    NJM79L09UA    NJR    KQR    SOT89    79L reg 9.0V 0.1A
9J    PLVA2650A    Phi    A    SOT23    dual ca 5.0V reg diode
9K    NJM79L12UA    NJR    KQR    SOT89    79L reg 12V 0.1A
9K    PLVA2653A    Phi    A    SOT23    dual ca 5.3V reg diode
9L    NJM79L15UA    NJR    KQR    SOT89    79L reg 15V 0.1A
9L    PLVA2656A    Phi    A    SOT23    >dual 5.60V reg diode
9M    NJM79L18UA    NJR    KQR    SOT89    79L reg 18V 0.1A
9M    PLVA2659A    Phi    A    SOT23    dual ca 5.9V reg diode
9N    PLVA2662A    Phi    A    SOT23    dual ca 6.2V reg diode
9O    PLVA2665A    Phi    A    SOT23    dual ca 6.5V reg diode
9P    NJM79L24UA    NJR    KQR    SOT89    79L reg 24V 0.1A
9P    PLVA2668A    Phi    A    SOT23    dual ca 6.8V reg diode
9P    BCX70HR    Zet    R    SOT23    BCX70H
9R    FMMT2369R    Zet    R    SOT23    2N2369
9V1    PZM9.1NB    Phi    C    SOT346    9.1V 0.3W zener
9Y1    BZV49-C9V1    Phi    O    SOT89    9.1V 1W zener
A    MRF947    Mot    N    SOT323    npn RF 8 GHz
A     BA892    Sie    I     SCD80    35V 100mA pin
A     1SS355    Roh    I     USM    100V 50mA sw
A0    HSMS-2800    HP    C    SOT23    HP2800 schottky
A0    HSMS-280B    HP    C    SOT323    HP2800 schottky
A03    VAM-03    MC    AQ    -    modamp MAR 3 Similar
A06    VAM-06    MC    AQ    -    modamp MAR 6 Similar
A07    VAM-07    MC    AQ    -    modamp MAR 7 Similar
A1    HSMS-2801    HP    K    -    HP2800 schottky
A1    BAW56W    Phi    A    SOT323    dual ca BAW62 (1N4148)
A1    BAW56    Phi    A    SOT23    dual ca BAW62 (1N4148)
A1    BAW56    Phi    A    SOT23    dual ca BAW62 (1N4148)
A11    MMBD1501A    Fch    C    SOT23    180V 200mA diode
A13    MMBD1503A    Fch    D    SOT23    180V 200mA dual diode series
A14    MMBD1504A    Fch    B    SOT23    180V 200mA dual diode cc
A15    MMBD1505A    Fch    A    SOT23    180V 200mA dual diode ca
A16    ZC934A    Zet    C    SOT23    25-95pF hyperabrupt varicap
A17    ZC933A    Zet    C    SOT23    12-42pF hyperabrupt varicap
A1p    BAW56    Phi    A    SOT23    dual ca BAW62 (1N4148)
A1s    BAW56W    Sie    A    SOT323    dual ca BAW62 (1N4148)
A1s    BAW56    Sie    A    SOT23    dual ca BAW62 (1N4148)
A1s    BAW56U    Sie    A    SC74    dual ca BAW62 (1N4148)
A1t    BAW56T    Phi    A    SOT416    dual ca BAW62 (1N4148)
A1t    BAW56S    Phi        SOT363    dual ca BAW62 (1N4148)
A1X    MBAW56    Mot    A    -    ditto
A2    HSMS-2802    HP    D    SOT23    dual HP2800
A2    HSMS-280C    HP    D    SOT323    dual HP2800
A2    BAT18    Phi    C    SOT23    BA482
A2    MMBD2836    Mot    A    SOT23    dual ca sw diode 75V
A2    CFY30    Sie    CQ    SOT143    n-ch GaAsfet 6 GHz
A2    MBT3906DW1    Mot    DO    SOT363    dual 2N3906
A22    BAS21    Phi    C    SOD27    BAV21
A2s    BAT18    Sie    C    SOT23    BA482
A2X    MMBD2836    Mot    A    SOT23    dual ca sw 75V 100mA 15ns
A3    BAP64-03    Phi    I    SOD323    3 GHz pin diode
A3    HSMS-2803    HP    D    SOT23    HP2800 ser pair
A3    MMBD1005    Mot    A    SOT23    dual ca Si diode low leakage
A3    BAS16    Zet    C    -    Si sw 75V 100mA
A3    BAT17    Phi    C    SOT23    BA481
A3    MBT3906DW    Mot    N    SOT363    dual 2N3906
A3p    BAT17    Phi    C    SOT23    BA481
A3t    BAT17    Phi    C    SOT23    BA481
A3X    MMBD2835    Mot    A    SOT23    dual ca sw 35V 100mA 15nS
A4    HSMS-2804    HP    B    SOT23    dual cc HP2800 schottky
A4    BAV70W    Phi    B    SOT323    dual cc BAW62
A4p    BAV70    Phi    B    SOT23    dual cc BAW62
A4s    BAV70W    Sie    B    SOT323    dual cc BAW62
A4s    BAV70    Sie    B    SOT23    dual cc BAW62
A4s    BAV70T    Sie    B    SOT416    dual cc BAW62
A4s    BAV70U    Sie    B    SC74    dual cc BAW62
A4t    BAV70    Phi    B    SOT23    dual cc BAW62
A4t    BAV70    Phi    B    SOT363    dual cc BAW62
A4X    MBAV70    Mot    B    -    ditto
A5    BAP51-03    Phi    I    SOD323    GP RF pin diode
A5    HSMS-2805    HP    S    SOT143    dual HP2800 schottky
A5    MMBD1010    Mot    B    SOT23    dual cc Si diodes
A5    MMBD2837    Mot    B    SOT23    dual cc diodes 30V 150mA
A51    BRY62    Phi    -    SOT143    -
A5p    BRY61    Phi    -    SOT143    -
A5t    BRY61    Phi    -    SOT143    -
A6    BAS16W    Phi    C    SOT323    BAW62 (1N4148)
A6    BAS16T    Phi    C    SOT416    BAW62 (1N4148)
A6    BAS216    Phi    I    SOD110    BAW62 (1N4148)
A6    MMBD2836    Mot    B    SOT23    dual sw diode cc 75V
A6A    MMUN2111    Mot    N    SOT23    pnp dtr 10k+10k
A6B    MMUN2112    Mot    N    SOT23    pnp dtr 22k+22k
A6C    MMUN2113    Mot    N    SOT23    pnp dtr 47k+47k
A6D    MMUN2114    Mot    N    SOT23    pnp dtr 100k+100k
A6E    MMUN2115    Mot    N    SOT23    pnp dtr R1 10k
A6F    MMUN2116    Mot    N    SOT23    pnp dtr R1 4k7
A6G    MMUN2130    Mot    N    SOT23    pnp dtr 1k0+1k0
A6H    MMUN2131    Mot    N    SOT23    pnp dtr 2k2+2k2
A6J    MMUN2132    Mot    N    SOT23    pnp dtr 4k7+4k7
A6K    MMUN2133    Mot    N    SOT23    pnp dtr 4k7+47k
A6L    MMUN2134    Mot    N    SOT23    pnp dtr 22k+47k
A6p    BAS16    Phi    C    SOT23    BAW62 (1N4148)
A6p    BAS316    Phi    I    SOD323    BAW62 (1N4148)
A6s    BAS16W    Sie    C    SOT323    BAW62 (1N4148)
A6s    BAS16    Sie    C    SOT23    BAW62 (1N4148)
A6s    BAS16U    Sie    C    SC74    BAW62 (1N4148)
A6t    BAS16    Phi    C    SOT23    BAW62 (1N4148)
A6X    MMBD2838    Mot    B    SOT23    dual sw 50V 100mA
A7    BAV99W    Phi    D    SOT323    dual ser BAW92
A7    BAV99    Phi    D    SOT23    dual ser BAW92
A7    HSMS-2807    HP    RQ    SOT143    HP2800 ring quad
A7s    BAV99    Sie    D    SOT23    dual ser BAW92
A7s    BAV99W    Sie    D    SOT323    dual ser BAW92
A7s    BAV99T    Sie    D    SC75    dual ser BAW92
A7s    BAV99U    Sie    D    SC74    dual ser BAW92
A8    HSMS-2808    HP    BQ    SOT143    HP2800 bridge quad
A8    BAP50-03    Phi    I    SOD323    GP RF pin diode
A8    BAS19    Phi    C    SOT23    BAV19
A8    SI2308DS    Sil    M    SOT23    "N-ch mosfet, 60V 0.1A"
A81    BAS20    Phi    C    SOT23    BAV20
A82    BAS21    Phi    C    SOT23    BAV21
A8A    MMUN2211    Mot    N    SOT23    npn dtr 10k +10k
A8B    MMUN2212    Mot    N    SOT23    npn dtr 22k +22k
A8C    MMUN2213    Mot    N    SOT23    npn dtr 47k+47k
A8D    MMUN2214    Mot    N    SOT23    npn dtr 100k+100k
A8E    MMUN2215    Mot    N    SOT23    npn dtr R1 10k
A8F    MMUN2216    Mot    N    SOT23    npn dtr R1 4k7
A8G    MMUN2230    Mot    N    SOT23    npn dtr 1k0 +1k0
A8H    MMUN2231    Mot    N    SOT23    npn dtr 2k2+2k2
A8J    MMUN2232    Mot    N    SOT23    npn dtr 4k7+4k7
A8K    MMUN2233    Mot    N    SOT23    npn dtr 4k7+47k
A8L    MMUN2234    Mot    N    SOT23    npn dtr 22k+47k
A9    SI2309DS    Sil    M    SOT23    "P-ch mosfet, 60V 0.1A"
A91    BAS17    Phi    C    SOT23    BA314
AA    BCX51    Sie    P    SOT89    pnp 45V audio comp BCX54
AA    BCW60A    TT    N    SOT23    BCY58-vii
AA    ZMV829A    Zet    I    SOD3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8.2pF@2V
AAA    MMBF4856    Mot    F    SOT23    2N4856 n-ch chopper jfet
AAAA    MAX809LXR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5.0V
AAAX    MAX2470    MAX    DT    SOT23-6    VCO Buffer Amplifiers
AAAY    MAX2471    MAX    DT    SOT23-6    VCO Buffer Amplifiers
AAG    MMBR951AL    Mot    N    SOT23    npn RF 8GHz
AAH    MAX6326_R22-T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200V
AAI    MAX6327_R22-T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200V
AAJ    MAX6328_R22-T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200V
AAK    MAX6410BS33-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300 V / Push-Pull,Active-High)"
AAL    MAX6410BS34-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400 V / Push-Pull,Active-High)"
AAM    MAX6410BS35-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500 V / Push-Pull,Active-High)"
AAN    MAX6410BS36-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600 V / Push-Pull,Active-High)"
AAN    MAX809LXR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5.0V
AAO    MAX6410BS37-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700 V / Push-Pull,Active-High)"
AAO    MAX809MXR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5.0V
AAP    MAX6410BS38-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800 V / Push-Pull,Active-High)"
AAP    MAX809TXR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3V
AAQ    MAX6410BS39-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900 V / Push-Pull,Active-High)"
AAQ    MAX809SXR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3V
AAR    MAX6410BS40-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4.000 V / Push-Pull,Active-High)"
AAR    MAX809RXR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0V
AAs    BCW60A    Sie    N    SOT23    BCY58-vii
AAS    MAX6410BS41-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4.100 V / Push-Pull,Active-High)"
AAS    MAX803ZXR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5V
AAT    MAX6410BS42-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4.200 V / Push-Pull,Active-High)"
AAT    MAX810LXR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5.0V
AAU    MAX6410BS43-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4.300 V / Push-Pull,Active-High)"
AAU    MAX810MXR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5.0V
AAV    MAX6410BS44-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4.380 V / Push-Pull,Active-High)"
AAV    MAX810TXR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3V
AAW    MAX6410BS45-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4.500 V / Push-Pull,Active-High)"
AAW    MAX810RXR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0V
AAX    MAX6410BS46-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4.630 V / Push-Pull,Active-High)"
AAX    MAX810SXR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3V
AAY    MAX6411BS33-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300 V/Open Drain,Active-Low)"
AAY    MAX810ZXR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5V
AAZ    MAX6411BS34-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400 V/Open Drain,Active-Low)"
AAZ    MAX803LXR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5.0V
AB    BCW60B    ITT    N    SOT23    BCY58-viii
AB    ZMV830A    Zet    I    SOD3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10pF@2V
ABA    MAX6411BS35-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500 V/Open Drain,Active-Low)"
ABA    MAX803TXR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5.0V
ABAA    MAX809MXR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5.0V
ABB    MAX6411BS36-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600 V/Open Drain,Active-Low)"
ABB    MAX803MXR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3V
ABC    MAX6411BS37-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700 V/Open Drain,Active-Low)"
ABC    MAX803SXR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3V
ABD    MAX6411BS38-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800 V/Open Drain,Active-Low)"
ABD    MAX803RXR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0V
ABE    MAX6411BS39-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900 V/Open Drain,Active-Low)"
ABE    MAX803ZXR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5V
ABF    MAX6411BS40-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4.000 V/Open Drain,Active-Low)"
ABF    LM4041AIX3-1.2    Max    L    SC70    1.225V 0.1% shunt V ref
ABG    MAX6411BS41-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4.100 V/Open Drain,Active-Low)"
ABG    LM4041BIX3-1.2    Max    L    SC70    1.225V 0.2% shunt V ref
ABH    MAX6411BS42-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4.200 V/Open Drain,Active-Low)"
ABH    LM4041DIX3-1.2    Max    L    SC70    1.225V 0.5% shunt V ref
ABI    MAX6411BS43-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4.300 V/Open Drain,Active-Low)"
ABI    LM4041DIX3-1.2    Max    L    SC70    1.225V 1.5% shunt V ref
ABJ    MAX6411BS44-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4.380 V/Open Drain,Active-Low)"
ABJ    LM4040AIX3-2.1    Max    L    SC70    2.048V 0.1% shunt V ref
ABK    MAX6411BS45-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4.500 V/Open Drain,Active-Low)"
ABK    LM4040BIX3-2.1    Max    L    SC70    2.048V 0.2% shunt V ref
ABL    MAX6411BS46-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4.640 V/Open Drain,Active-Low)"
ABL    LM4040CIX3-2.1    Max    L    SC70    2.048V 0.5% shunt V ref
ABM    LM4040DIX3-2.1    Max    L    SC70    2.048V 1% shunt V ref
ABN    LM4040AIX3-2.5    Max    L    SC70    2.5001% shunt V ref
ABO    LM4040BIX3-2.5    Max    L    SC70    2.500V 0.2% shunt V ref
ABp    BCW60B    Phi    N    SOT23    BCY58-viii
ABP    LM4040CIX3-2.5    Max    L    SC70    2.500V 0.5% shunt V ref
ABQ    LM4040DIX3-2.5    Max    L    SC70    2.500V 1% shunt V ref
ABR    LM4040AIX3-3.0    Max    L    SC70    3.000V 0.1% shunt V ref
ABs    BCW60B    Sie    N    SOT23    BCY58-viii
ABS    LM4040BIX3-3.0    Max    L    SC70    3.000V 0.2% shunt V ref
ABt    BCW60B    Phi    N    SOT23    BCY58-viii
ABT    LM4040CIX3-3.0    Max    L    SC70    3.000V 0.5% shunt V ref
ABU    LM4040DIX3-3.0    Max    L    SC70    3.000V 1% shunt V ref
ABV    LM4040AIX3-4.1    Max    L    SC70    4.096V 0.1% shunt V ref
ABW    LM4040BIX3-4.1    Max    L    SC70    4.096V 0.2% shunt V ref
ABX    LM4040CIX3-4.1    Max    L    SC70    4.096V 0.5% shunt V ref
ABY    LM4040DIX3-4.1    Max    L    SC70    4.096V 1% shunt V ref
ABZ    LM4040AIX3-5.0    Max    L    SC70    5.000V 0.1% shunt V ref
AC    BCX51-100    Sie    P    SOT89    45V pnp audio hfe 100
AC    BCX51-10    Phi    P    SOT89    45V pnp audio hfe 100
AC    BCW60C    Phi    N    SOT23    BCY58-ix
AC    ZMV831A    Zet    I    SOD3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15pF@2V
ACA    LM4040BIX3-5.0    Max    L    SC70    5.000V 0.2% shunt V ref
ACAA    MAX809TXR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3V
ACB    LM4040CIX3-5.0    Max    L    SC70    5.000V 0.5% shunt V ref
ACC    LM4040DIX3-5.0    Max    L    SC70    5.000V 1% shunt V ref
ACE    MAX6326_R31-T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080V
ACF    MAX6347_R46-T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4.630V
ACH    MAX6326_R23-T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320V
ACI    MAX6326_R26-T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630V
ACJ    MAX6328_R26-T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630V
ACK    MAX6346_R44-T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4.380V
ACL    MAX6347_R44-T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4.380V
ACM    MAX6348_R46-T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4.630V
ACN    MAX6348_R44-T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4.380V
ACO    MAX6346_R46-T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4.630V
ACp    BCW60C    Phi    N    SOT23    BCY58-ix
ACP    MAX6326_R29-T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930V
ACQ    MAX6327_R23-T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320V
ACR    MAX6327_R26-T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630V
ACs    BCW60C    Sie    N    SOT23    BCY58-ix
ACS    MAX6327_R29-T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930V
ACt    BCW60C    Phi    N    SOT23    BCY58-ix
ACT    MAX6327_R31-T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080V
ACU    MAX6328_R23-T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320V
ACV    MAX6328_R29-T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930V
ACW    MAX6326_R31-T    Max    ZB    SC70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080V
AD    BCX51-160    Sie    P    SOT89    45V pnp audio hfe 160
AD    BCX51-16    Phi    P    SOT89    45V pnp audio hfe 160
AD    BCW60D    Phi    N    SOT23    BCY58-x
AD    ZMV832A    Zet    I    SOD3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22pF@2V
ADAA    MAX809SXR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3V
ADN    2SC3838K    Roh    N    -    npn 11V 3.2GHz TV tuners
ADp    BCW60D    Phi    N    SOT23    BCY58-x
ADs    BCW60D    Sie    N    SOT23    BCY58-x
ADt    BCW60D    Ph    N    SOT23    BCY58-x
ADW    MAX6406BS22-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20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DX    MAX6406BS23-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32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DY    MAX6406BS24-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40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DZ    MAX6406BS25-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50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E    BCX52    Sie    P    SOT89    pnp 60V audio comp BCX55
AE    ZMV833A    Zet    I    SOD3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33pF@2V
AEA    MAX6406BS26-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63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EB    MAX6406BS27-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70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EC    MAX6406BS28-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80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ED    MAX6406BS29-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93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EE    MAX6406BS30-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00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EF    MAX6406BS31-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08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EG    MAX6407BS22-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200 V / Push-Pull, Active-High)"
AEH    MAX6407BS23-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300 V / Push-Pull, Active-High)"
AEI    MAX6407BS24-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400 V / Push-Pull, Active-High)"
AEJ    MAX6407BS25-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500 V / Push-Pull, Active-High)"
AEK    MAX6407BS26-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630 V / Push-Pull, Active-High)"
AEL    MAX6407BS27-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700 V / Push-Pull, Active-High)"
AEM    MAX6407BS28-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800 V / Push-Pull, Active-High)"
AEN    MAX6407BS29-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930 V / Push-Pull, Active-High)"
AEN    2SC3839K    Roh    N    -    npn 20V 2.0GHz TV tuners
AEO    MAX6407BS30-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000 V / Push-Pull,Active-High)"
AEP    MAX6407BS31-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000 V / Push-Pull,Active-High)"
AEQ    MAX6408BS22-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200 V/Open Drain,Active-Low)"
AER    MAX6408BS23-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320 V/Open Drain,Active-Low)"
AES    MAX6408BS24-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400 V/Open Drain,Active-Low)"
AET    MAX6408BS25-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500 V/Open Drain,Active-Low)"
AEU    MAX6408BS26-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630 V/Open Drain,Active-Low)"
AEV    MAX6408BS27-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700 V/Open Drain,Active-Low)"
AEW    MAX6138AEXR12-T    Max    L    SC70-3    Shunt Voltage Ref. (output 1.2205 V / 0.1%)
AEW    MAX6408BS28-T    Max    UC4    SC70-3    "Volt. Detect. (2.800 V/Open Drain,Active-Low)"
AEX    MAX6138BEXR12-T    Max    L    SC70-3    Shunt Voltage Ref. (output 1.2205 V / 0.2%)
AEX    MAX6408BS29-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2.930 V/Open Drain,Active-Low)"
AEY    MAX6138CEXR12-T    Max    L    SC70-3    Shunt Voltage Ref. (output 1.2205 V / 0.5%)
AEY    MAX6408BS30-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000 V/Open Drain,Active-Low)"
AEZ    MAX6408BS31-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080 V/Open Drain,Active-Low)"
AF    ZMV834A    Zet    I    SOD3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47pF@2V
AFA    MAX6138AEXR21-T    Max    L    SC70-3    Shunt Voltage Ref. (output 2.0480 V / 0.1%)
AFA    MAX6409BS33-T    Max    -    UCSP-4    "Volt. Detect. (3.30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FAA    MAX809RXR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0V
AFB    MAX6138BEXR21-T    Max    L    SC70-3    Shunt Voltage Ref. (output 2.0480 V / 0.2%)
AFB    MAX6409BS34-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40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FC    MAX6138CEXR21-T    Max    L    SC70-3    Shunt Voltage Ref. (output 2.0480 V / 0.5%)
AFC    MAX6409BS35-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50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FD    MAX6409BS36-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60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FE    MAX6138AEXR25-T    Max    L    SC70-3    Shunt Voltage Ref. (output 2.5000 V / 0.1%)
AFE    MAX6409BS37-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70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FF    MAX6138BEXR25-T    Max    L    SC70-3    Shunt Voltage Ref. (output 2.5000 V / 0.2%)
AFF    MAX6409BS38-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80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FG    MAX6138CEXR25-T    Max    L    SC70-3    Shunt Voltage Ref. (output 2.5000 V / 0.5%)
AFG    MAX6409BS39-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3.90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FH    MAX6409BS40-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4.00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FI    MAX6138AEXR30-T    Max    L    SC70-3    Shunt Voltage Ref. (output 3.0000 V / 0.1%)
AFI    MAX6409BS41-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4.10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FJ    MAX6138BEXR30-T    Max    L    SC70-3    Shunt Voltage Ref. (output 3.0000 V / 0.2%)
AFJ    MAX6409BS42-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4.20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FK    MAX6138CEXR30-T    Max    L    SC70-3    Shunt Voltage Ref. (output 3.0000 V / 0.5%)
AFK    MAX6409BS43-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4.30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FL    MAX6409BS44-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4.38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FM    MAX6138AEXR41-T    Max    L    SC70-3    Shunt Voltage Ref. (output 4.0960 V / 0.1%)
AFM    MAX6409BS45-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4.50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FN    MAX6138BEXR41-T    Max    L    SC70-3    Shunt Voltage Ref. (output 4.0960 V / 0.2%)
AFN    MAX6409BS46-T    Max    UC4    UCSP-4    "Volt. Detect. (4.630 V / Push-Pull, Active-Low)"
AFO    MAX6138CEXR41-T    Max    L    SC70-3    Shunt Voltage Ref. (output 4.0960 V / 0.5%)
AFQ    MAX6138AEXR50-T    Max    L    SC70-3    Shunt Voltage Ref. (output 5.0000 V / 0.1%)
AFR    MAX6138BEXR50-T    Max    L    SC70-3    Shunt Voltage Ref. (output 5.0000 V / 0.2%)
AFs    BCW60FF    Sie    N    SOT23    BCY58
AFS    MAX6138CEXR50-T    Max    L    SC70-3    Shunt Voltage Ref. (output 5.0000 V / 0.5%)
AG    ZMV835A    Zet    I    SOD3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68pF@2V
AG    BCX70G    Phi    N    SOT23    BCY59-vii BC107
AG    BCX52-10    Sie    P    SOT89    60V pnp BCX52 hfe 100
AGAA    MAX810LXR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5.0V
AGp    BCX70G    Phi    N    SOT23    BCY59-vii BC107
AGs    BCX70G    Sie    N    SOT23    BCY59-vii BC107
AGt    BCX70G    Phi    N    SOT23    BCY59-vii BC107
AH    BCX70H    Phi    N    SOT23    BCY59-viii BC107B
AH    BCP53    Mot    P    SOT223    pnp amp 80V 150mA
AH    BCX53    Sie    P    SOT89    pnp 80V audio comp BCX56
AH    ZMV930    Zet    I    SOD323    2.9-8.3pF hyperabrupt varicap
AHAA    MAX810MXR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5.0V
AHp    BCX70H    Phi    N    SOT23    BCY59-viii BC107B
AHs    BCX70H    Sie    N    SOT23    BCY59-viii BC107B
AHt    BCX70H    Phi    N    SOT23    BCY59-viii BC107B
AJ    BCX70J    Phi    N    SOT23    BCY59-ix BC107
AJ    ZMV931    Zet    I    SOD323    4 -13.5pF hyperabrupt varicap
AJ s    BCX70J    Sie    N    SOT23    BCY59-ix BC107
AJAA    MAX810TXR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3V
AJp    BCX70J    Phi    N    SOT23    BCY59-ix BC107
AJt    BCX70J    Phi    N    SOT23    BCY59-ix BC107
AK    BCX70K    Phi    N    SOT23    BCY59-x BC107
AK    ZMV932    Zet    I    SOD323    5.5-17pF hyperabrupt varicap
AK    BCX53-10    Sie    P    SOT89    pnp 80V BCX53 hfe 100
AKAA    MAX810SXR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3V
AKp    BCX70K    Phi    N    SOT23    BCY59-x BC107
AKp    BCX70K    Phi    N    SOT23    BCY59-x BC107
AKs    BCX70K    Sie    N    SOT23    BCY59-x BC107
AL    BCX53-16    Sie    P    SOT89    80V pnp BCX53 hfe 100
AL    MMBTA55L    Mot    N    SOT23    pnp 25V (MPSA55)
AL    ZMV933    Zet    I    SOD323    12-42pF hyperabrupt varicap
ALAA    MAX810SXR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0V
ALs    BFP405    Sie    MQ    SOT343    -
AM    MMBT3904W    Mot    N    SOT323    2N3904
AM    BCX52-16    Sie    P    SOT89    pnp 60V BCX52 hfe 160
AM    BSS64    Mot    N    SOT23    npn 80V 0.1A fT 60MHz
AM    ZMV933A    Zet    I    SOD323    12-42pF hyperabrupt varicap
AMp    BSS64    Phi    N    SOT23    npn 80V 0.1A fT 60MHz
AMs    BFP420    Sie    MQ    SOT343    npn fT 25GHz 4.5V 35mA
AMs    BSS64    Sie    N    SOT23    npn 80V 0.1A fT 60MHz
AMt    BSS64    Phi    N    SOT23    npn 80V 0.1A fT 60MHz
AN    BCW60FN    Sie    N    SOT23    gp npn 35V 0.2A
AN    ZMV934    Zet    I    SOD323    25-95pF hyperabrupt varicap
ANs    BFP450    Sie    MQ    SOT343    npn fT 25GHz 4.5V 100mA
AO    BCW60AR    ITT    R    SOT23R    BCY58-vii
AO    ZMV934A    Zet    I    SOD323    25-95pF hyperabrupt varicap
AP    BCW60BR    ITT    R    SOT23R    BCY58-viii
APs    BFP520    Sie    MQ    SOT343    npn fT 40GHz 2.5V 40mA
A-Q    2PD1820AQ    Phi    N    SOT323    gp sw amp 50V npn hfe 85-170
A-Q    2PD1820AR    Phi    N    SOT323    gp sw amp 50V npn hfe 120-240
AR    BCW60CR    ITT    R    SOT23R    BCY58-ix
AR    MSD709R    Mot    N    -    pnp gp 25V
AR1    BSR40    Phi    P    SOT89    npn 70V 1A 1.35W hfe 40-120
AR2    BSR41    Phi    P    SOT89    npn 70V 1A 1.35W hfe 100-300
AR3    BSR42    Phi    P    SOT89    npn 90V 1A 1.35W hfe 40-120
AR4    BSR43    Phi    P    SOT89    npn 90V 1A 1.35W hfe 100-300
AS    BCW60DR    ITT    R    SOT23R    BCY58-x
AS    MSD709S    Mot    N    -    pnp gp 25V
A-S    2PD1820AS    Phi    N    SOT323    gp sw amp 50V npn hfe 170-340
AS1    BST50    Mot    P    SOT89    npn darlington 0.5A 60V
AS2    BST51    Mot    P    SOT89    npn darlington 0.5A 80V
AS3    BST52    Mot    P    SOT89    npn darlington 0.5A 90V
AS3    BSP52    Mot    P    SOT223    npn darlington 0.5A hfe 2000
ASs    BAT18-05    Sie    B    SOT23    dual BAT18 RF pin
AtQ    2PD1820AQ    Phi    N    SOT323    gp sw amp 50V npn hfe 85-170
AtQ    2PD1820AR    Phi    N    SOT323    gp sw amp 50V npn hfe 120-240
AtS    2PD1820AS    Phi    N    SOT323    gp sw amp 50V npn hfe 170-340
ATs    BAT18-06    Sie    A    SOT23    dual ca BAT18 RF pin
ATs    BFP540    Sie    MQ    SOT343    npn microwave
AU    BCW60GR    ITT    R    SOT23R    BCY58
AUs    BAT18-04    Sie    D    SOT23    dual BAT18 RF pin
AV    DAN212K    Roh    C    -    80V 100mA sw
AW    BCW60HR    ITT    R    SOT23R    BCY58
AX    BCX70JR    ITT    R    SOT23R    BCY59-ix
AY    BCX70KR    ITT    R    SOT23R    BCY59-x
AY    MMBD1000    Mot    C    SOT23    Si sw diode 30V 0.2A
B    MRF957    Mot    N    SOT323    npn RF fT 9GHz
B    BAS16-03W    Sie    I    SOD323    Varicap 18pF 1V
B    BB555    Sie    I    SCD80    Varicap 18pF 1V
B0    BZX399C4V3    Phi    I    SOD323    4.3V 0.3W zener
B0    HSMS-2810    HP    C    SOT23    HP2810 schottky
B0    HSMS-281B    HP    C    SOT323    HP2810 schottky
B08    SST6908    Sil    ZQ    -    2N6908 prot n-ch jfet
B09    SST6909    Sil    ZQ    -    2N6909 prot n-ch jfet
B1    BZX399C1V8    Phi    I    SOD323    1.8V 0.3W zener
B1    HSMS-2811    HP    K    SOT23    HP2811 schottky
B1    BAS40    Mot    C    SOT23    schottky sw diode
B10    SST6910    Sil    ZQ    -    2N6910 prot n-ch jfet
B2    BZX399C2V0    Phi    I    SOD323    2.0V 0.3W zener
B2    BSV52    Phi    N    SOT23    BSX20 12V fT 400MHz sw
B2    HSMS-2812    HP    D    SOT23    dual HP2810 schottky
B2    HSMS-281C    HP    D    SOT323    dual HP2810 schottky
B26    BF570    Phi        SOT23    -
B2p    BSV52    Phi    N    SOT23    BSX20 12V fT 400MHz sw
B2t    BSV52    Phi    N    SOT23    BSX20 12V fT 400MHz sw
B3    BZX399C2V2    Phi    I    SOD323    2.2V 0.3W zener
B3    HSMS-2813    HP    A    SOT23    dual ca HP2810 schottky
B3    MMBD717L    Mot    A    SOT323    dual ca schottky
B4    BZX399C2V4    Phi    I    SOD323    2.4V 0.3W zener
B4    BSV52R    Phi    R    SOT23R    BSX20
B4    HSMS-2814    HP    B    SOT23    dual cc HP2810 schottky
B5    BZX399C2V7    Phi    I    SOD323    2.7V 0.3W zener
B5    HSMS-2815    HP    S    SOT143    dual HP2810 schottky
B6    BZX399C3V0    Phi    I    SOD323    3.0V 0.3W zener
B6    BAT54A    Mot    A    SOT23    dual ca 30V schottky
B7    BZX399C3V3    Phi    I    SOD323    3.3V 0.3W zener
B7    HSMS-2817    HP    RQ    SOT143    HP2810 ring quad
B8    BZX399C3V6    Phi    I    SOD323    3.6V 0.3W zener
B8    HSMS-2818    HP    BQ    SOT143    HP2810 bridge quad
B9    BZX399C3V9    Phi    I    SOD323    3.9V 0.3W zener
B9    2SC4617    Mot    N    SC90    npn gp
BA    BCX54    Sie    P    SOT89    npn AF 45V comp BCX51
BA    BCW61A    Phi    N    SOT23    BCY78-vii
BA    DAN217    Roh    D    -    80V 100mA dual
BA    BZX399C4V7    Phi    I    SOD323    4.7V 0.3W zener
BAp    BCW61A    Phi    N    SOT23    BCY78-vii
BAt    BCW61A    Phi    N    SOT23    BCY78-vii
BB    BCW61B    Phi    N    SOT23    BCY78-viii
BB    BAR81    Sie    NQ    SOT143    Dual pin shunt switch
BB    BZX399C5V1    Phi    I    SOD323    5.1V 0.3W zener
BBp    BCW61B    Phi    N    SOT23    BCY78-viii
BBs    BCW61B    Sie    N    SOT23    BCY78-viii
BBs    BAR81W    Sie    NQ    SOT343    Dual pin shunt switch
BBt    BCW61B    Phi    N    SOT23    BCY78-viii
BC    BCW61C    Phi    N    SOT23    BCY78-ix
BC    BCX54-10    Sie Phi    P    SOT89    npn hfe100
BC    BZX399C5V6    Phi    I    SOD323    5.6V 0.3W zener
BCp    BCW61C    Phi    N    SOT23    BCY78-ix
BCs    BCW61C    Sie    N    SOT23    BCY78-ix
BCt    BCW61C    Phi    N    SOT23    BCY78-ix
BD    BCW61D    Phi    N    SOT23    BCY78-x
BD    BCX54-16    Sie    P    SOT89    npn hfe160 comp BCX51-16
BD    BZX399C6V2    Phi    I    SOD323    6.2V 0.3W zener
BD    ZHCS400    Zet    E    SOT23    40V 0.4A schottky diode
BDp    BCW61D    Phi    N    SOT23    BCY78-x
BDs    BCW61D    Sie    N    SOT23    BCY78-x
BDt    BCW61D    Phi    N    SOT23    BCY78-x
BE    BAS70    Mot    C    SOT23    schottky sw diode
BE    BCX55    Sie    P    SOT89    npn AF 60V comp BCX52
BE    BZX399C6V8    Phi    I    SOD323    6.8V 0.3W zener
BF    BCW61FF    Sie    N    SOT23    low noise BCW61
BF    BZX399C7V5    Phi    I    SOD323    7.5V 0.3W zener
BG    BCX71G    Phi    N    SOT23    BCY79-vii
BG    BCX55-10    Sie Phi    P    SOT89    npn hfe 100
BG    BZX399C8V2    Phi    I    SOD323    8.2V 0.3W zener
BGp    BCX71G    Phi    N    SOT23    BCY79-vii
BGs    BCX71G    Sie    N    SOT23    BCY79-vii
BGt    BCX71G    Phi    N    SOT23    BCY79-vii
BH    BCP56    Mot    P    SOT223    npn amp 80V 150mA
BH    BCX56    Sie    P    SOT89    npn AF 80V
BH    BZX399C9V1    Phi    I    SOD323    9.1V 0.3W zener i
BH     BCX71H    Phi    N    SOT23    BCY79-viii
BHp    BCX71H    Phi    N    SOT23    BCY79-viii
BHs    BCX71H    Sie    N    SOT23    BCY79-viii
BHt    BCX71H    Phi    N    SOT23    BCY79-viii
BJ    BCX71J    Phi    N    SOT23    BCY79-ix
BJ    BZX399C10    Phi    I    SOD323    10V 0.3W zener
BJp    BCX71J    Phi    N    SOT23    BCY79-ix
BJs    BCX71J    Sie    N    SOT23    BCY79-ix
BJt    BCX71J    Phi    N    SOT23    BCY79-ix
BK    BCP56-10    Mot    P    SOT223    npn amp 80V 150mA
BK    BCX71K    Phi    N    SOT23    BCY79
BK    BCX56-10    Sie    P    SOT89    npn hfe 100
BK    BZX399C11    Phi    I    SOD323    11V 0.3W zener
BKp    BCX71K    Phi    N    SOT23    BCY79
BKs    BCX71K    Sie    N    SOT23    BCY79
BKt    BCX71K    Phi    N    SOT23    BCY79
BL    MBD54DW    Mot    DL    SOT363    2x schottky detector diodes
BL    BCP56-16    Mot    P    SOT223    npn amp 80V 150mA
BL    BCX56-16    Sie    P    SOT89    npn hfe 160
BL    BZX399C12    Phi    I    SOD323    12V 0.3W zener
BL    BGA310    Sie    GQ    SOT143    MMIC amp 9dB @1GHz
BLs    BGA420    Sie    HQ    SOT343    MMIC amp 13 dB @1.8GHz
BM    BSS63L    Mot    N    SOT23    100v pnp comp BSS64
BM    BCX55-16    Sie    P    SOT89    npn hfe 160
BM    BGA312    Sie    GQ    SOT143    MMIC amp 11dB @1GHz
BM    BZX399C13    Phi    I    SOD323    13V 0.3W zener
BMp    BSS63    Phi    N    SOT23    100v pnp comp BSS64
BMs    BG427    Sie    HQ    SOT343    MMIC amp 18 dB @1.8GHz
BMt    BSS63    Phi    N    SOT23    100v pnp comp BSS64
BN    BZX399C15    Phi    I    SOD323    15V 0.3W zener
BN    BGA318    Sie    GQ    SOT143    MMIC amp 16dB @1GHz
BNs    BCW61FN    Sie    N    SOT23    low noise BCW61
BO    BCW61AR    Phi     N    SOT23    "BCX78, BCY78-vii"
BP    BCW61BR    Phi    N    SOT23    BCY78-viii
BP    BZX399C16    Phi    I    SOD323    16V 0.3W zener
BQ    BZX399C18    Phi    I    SOD323    18V 0.3W zener in SOD323
BQ     2PB709AQ    Phi    N    SC-59    PNP 45V 0.1A hfe 160-260
BR    BCW61CR    Phi    N    SOT23    BCY78-ix
BR    2SC2412K    Roh    N    -    npn 50V 150mA min hfe 180
BR    2SC4081    Roh    N    UMT    2SC2412K above
BR    2SC4617    Roh    N    EM3    2SC2412K above
BR    MSB1218A    Mot    N    SOT323    gp pnp 45V
BR    BZX399C20    Phi    I    SOD323    20V 0.3W zener
BR     2PB709AR    Phi    N    SC-59    pnp45V 0.1A hfe 210-340
BR1     BSR30     Phi     P     SOT89    pnp 70V 1A 1.35W hfe 40-120
BR2     BSR31     Phi     P     SOT89    pnp 70V 1A 1.35W hfe 100-300
BR4     BSR33     Phi     P     SOT89    pnp 90V 1A 1.35W hfe 100-300
BS    BCW61DR    Phi    R    SOT23    BCY78-x
BS    BZX399C22    Phi    I    SOD323    22V 0.3W zener
BS     2PB709AS    Phi    N    SC-59    pnp 45V 0.1A hfe 290-460
BS1    BST60    Mot    P    SOT89    pnp darlington 0.5A 60V
BS2    BST61    Mot    P    SOT89    pnp darlington 0.5A 80V
BS3    BST62    Mot    P    SOT89    pnp darlington 0.5A 90V
BS3    BSP62    Mot    P    SOT89    pnp darlington 0.5A hfe 2000
BT    BZX399C24    Phi    I    SOD323    24V 0.3W zener
BT2    BSP16    Mot    P    SOT223    pnp –300V 1A
BT2    BST16    Phi    P    SOT89    pnp –300V 1A
BU    BCX71GR    Phi    N    SOT23    BCX79-vii
BU    BZX399C27    Phi    I    SOD323    27V 0.3W zener
BV    BZX399C30    Phi    I    SOD323    30V 0.3W zener
BW    BCW71HR    Phi    N    SOT23R    BCX79-viii
BW    BZX399C33    Phi    I    SOD323    33V 0.3W zener
BX    BCW71JR    Phi    N    SOT23R    BCX79-ix
BX    BZX399C36    Phi    I    SOD323    36V 0.3W zener
BY    BCW71KR    Phi    N    SOT23R    BCX79-x
BY    BZX399C39    Phi    I    SOD323    39V 0.3W zener
BZ    BZX399C43    Phi    I    SOD323    43V 0.3W zener
C    BB565    Sie    I    SCD80    uhf varicap 2-20pF
C    KV1832E    Tok    I    URD    uhf varicap 4-17pf
C white    BAT165    Sie    I    -    40V 750mA sw Schottky
C0    HSMS-2820    HP    C    SOT23    HP2835 schottky
C0    HSMS-282B    HP    C    SOT323    HP2835 schottky
C1    HSMS-2821    HP    K    SOT23    HP2835 schottky
C1    BCW29    Phi    N    SOT23    BC178A
C1    BFQ51C    Phi    CX    SOT173    pnp BFR90A complement
C11    SST111    Sil    F    SOT23    J111 n-ch fet
C12    SST112    Sil    F    SOT23    J112 n-ch fet
C13    SST113    Sil    F    SOT23    J113 n-ch fet
C1p    BCW29    Phi    N    SOT23    BC178A
C1t    BCW29    Phi    N    SOT23    BC178A
C2    BCW30    Phi    N    SOT23    BC178B
C2    BFQ32C    Phi    CX    SOT173    pnp 4.5GHz 15V 100mA
C2    HSMS-2822    HP    D    SOT23    dual HP2835 schottky
C2    HSMS-282C    HP    D    SOT323    dual HP2835 schottky
C2    SST112    Tem    F    SOT23    J112 analog sw n-ch jfet
C2A    ZDC833A    Zet    B    SOT23    dual cc 28V varicap 15pF @2V
C2p    BCW30    Phi    N    SOT23    BC178B
C2t    BCW30    Phi    N    SOT23    BC178B
C3    HSMS-2823    HP    A    SOT23    dual HP2835 schottky
C3    BFQ23C    Phi    CX    SOT173    pnp complement BFP91A
C3    SMBT4126    Sie    N    -    2N4126
C3    SST113    Tem    F    SOT23    J113 analog sw jfet
C38    SST5638    Sil    F    SOT23    2N5638
C39    SST5639    Sil    F    SOT23    2N5639
C4    BCW29R    Phi    R    SOT23R    BC178A
C4    HSMS-2824    HP    B    SOT23    dual HP2835 schottky
C40    SST5640    Sil    F    SOT23    2N5640
C41    SST4091    Sil    F    SOT23    2N4091
C42    SST4092    Sil    F    SOT23    2N4092
C43    SST4093    Sil    F    SOT23    2N4093
C5    MMBA811C5    Mot    N    -    2N5086 pnp hfe 135-270
C5    BCW30R    Phi    R    SOT23R    BC178B
C5    HSMS-2825    HP    S    SOT143    dual HP2835 schottky
C56    SST4856    Sil    F    SOT23    2N4856
C57    SST4857    Sil    F    SOT23    2N4857
C58    SST4858    Sil    F    SOT23    2N4858
C59    SST4859    Sil    F    SOT23    2N4859
C5A    ZDC834A    Zet    B    SOT23    dual cc 28V varicap 47pF @2V
C6    MMBA811C6    Mot    N    -    2N5086 pnp hfe 200-400
C60    SST4860    Sil    F    SOT23    2N4860
C61    SST4861    Sil    F    SOT23    2N4861
C7    MMBA811C7    Mot    N    -    2N5086 pnp hfe 300-600
C7    HSMS-2827    HP    RQ    SOT143    HP2835 ring quad
C8    HSMS-2828    HP    BQ    SOT143    HP2835 bridge quad
C8    BCF30    SGS    N    SOT23    BC559B
C8    MMBA811C8    Mot    N    -    2N5086 pnp hfe 450-900
C91    SST4391    Sil    F    SOT23    2N4391
C92    SST4392    Sil    F    SOT23    2N4392
C93    SST4393    Sil    F    SOT23    2N4393
CA    BCW61AR    Phi    R    SOT23R    BCY78-vii
CA    BCP68    Mot    P    SOT223    20V 1A npn
CA    ZMV829B    Zet    I    SOD323    varicap hyperab 28V 8.2pF@2V
CB    BCX68-10    Sie    P    SOT89    npn AF 20V 2A hfe 100
CB    BCW61BR    Phi    R    SOT23R    BCY78-viii
CB    ZMV830B    Zet    I    SOD3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10pF@2V
CC    BCW61CR    Phi    R    SOT23R    BCY78-ix
CC    BCX68-16    Sie    P    SOT89    npn AF 20V 2A hfe 160
CC    ZMV831B    Zet    I    SOD3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15pF@2V
CC    ZMDC831B    Zet    B    SOT323    dual cc ZMV831B (above)
CD    BCW61DR    Phi    R    SOT23R    BCY78-x
CD    BCX68-25    Sie    P    SOT89    npn AF 20V 2A hfe 250
CD    ZMV832B    Zet    I    SOD3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22pF@2V
CD    ZMDC832B    Zet    B    SOT323    dual cc ZMV832B (above)
CDs    BSS81B    Sie    N    SOT23    npn sw 35V 0.8A
CE    BCP69    Mot    P    SOT223    20V 1A pnp
CE    ZMV833B    Zet    I    SOD3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33pF@2V
CEs    BSS79B    Sie    N    SOT23    npn 40V 0.8A hfe 40-120
CF    BSS79C    Sie    N    SOT23    npn 40V 0.8A hfe 100 min
CF    BCX69-10    Sie    P    SOT89    pnp AF 20V 2A hfe 100
CF    ZMV834B    Zet    I    SOD3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47pF@2V
CG    BCX71GR    Phi    R    SOT23R    BCY79-vii
CG    BCX69-16    Sie    P    SOT89    pnp AF 20V 2A hfe 160
CG    ZMV835B    Zet    I    SOD3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68pF@2V
CGs    BSS81C    Sie    N    SOT23    npn sw 35V 1A
CH    BSS82BL    Mot    N    SOT23    pnp 60V
CH    BCX69-25    Sie    N    SOT89    pnp AF 20V 2A hfe 250
CHs    BSS80B    Sie    N    SOT23    pnp 40V 0.8A hfe 40-120
CJs    BSS80C    Sie    N    SOT23    pnp 40V 0.8A hfe 100 min
CK    BCX71JR    Phi    R    SOT23R    BCY79-viii
CLs    BSS82B    Sie    N    SOT23    pnp 60V 0.8A hfe 40-120
CMs    BSS82C    Sie    N    SOT23    pnp 60V 0.8A hfe 100 min
CQ    2SC2411K    Roh    N    -    npn darlington
CQ    MSD710Q    Mot    N    SOT346    pnp gp 25V 150mA
CR    MSD701R    Mot    N    SOT346    pnp gp 25V 150mA
D    BB659    Sie    I    SCD80    2-38p varicap
D    BAS21-03W    Sie    I    SOD323    -
D    1SS376    Roh    I    USM    300V 50mA sw
D    MRF577    Mot    N    SOT323    npn RF fT 7GHz
D0    HSMP-3800    HP    C    SOT23    HP3800 pin atten diode
D1    BCW31    Phi    N    SOT23    BC108A
D1    HSMP-3801     HP    K    -    HP3800 pin atten diode
D1    SST211    Tem    XQ    -    n-ch mosfet 30V 1nS
D11    SST211    Sil    XQ    -    n-ch mosfet sw
D11    SST215    Sil    XQ    -    n-ch mosfet sw
D13    SST213    Sil    XQ    -    n-ch mosfet sw
D1p    BCW31    Phi    N    SOT23    BC108A
D1t    BCW31    Phi    N    SOT23    BC108A
D2    BCW32    Phi    N    SOT23    BC108B
D2    HSMP-3802    HP    D    -    dual HP3800 pin atten diode
D2p    BCW32    Phi    N    SOT23    BC108B
D2t    BCW32    Phi    N    SOT23    BC108B
D3    BCW33    Phi    N    SOT23    BC108C
D3B    RB420D    Roh    C    -    25V 100mA schottky
D3E    RB411D    Roh    C    SOT23    20V 500mA schottky
D3J    RB420D    Roh    C    -    25V 100mA schottky
D3L    RB706D-40    Roh    B    -    dual 45V 30mA schottky
D3p    BCW33    Phi    N    SOT23    BC108C
D3t    BCW33    Phi    N    SOT23    BC108C
D4    BCW31R    Phi    R    SOT23R    BC108A
D4    HSMP-3804    HP    B    SOT23    dual cc HP3800 pin atten diode
D5    SST215    Tem    XQ    -    n-ch mosfet 20V 1nS
D5    BCW32R    Phi    R    SOT23R    BC108B
D58    FLLD261    Zet    B    SOT23    low leakage dual cc Si diode
D6    BCW33R    Phi    R    SOT23R    BC108C
D6    MMBC1622D6    Mot    N    -    MPS3904 hfe 200-400
D63    FLLD263    Zet    A    SOT23    low leakage dual ca Si diode
D7    MMBC1622D7    Mot    N    -    MPS3904 hfe 300-600
D76    BAR18J    SGS    I    SOD232    schottky 70V 15mA
D76    BAR18    SGS    C    SOT23    schottky 70V 30mA
D7p    BCF32    Phi    N    SOT23    -
D7t    BCF32    Phi    N    SOT23    -
D85    BAT17DS    SGS    D    -    2xBA481
D86    BAT54J    ST    I    SOD232    schottky 30V 300mA
D86    BAT54    ST    C    SOT23    schottky 30V 300mA
D87    BAT54C    ST    B    SOT23    dual cc schottky 30V 300mA
D88    BAT54S    ST    D    SOT23    dual series schottky 30V 300mA
D8p    BCF33    Phi    N    SOT23    BC146/03
D94    BAR42    SGS    C    SOT23    schottky 30V 100mA
D95    BAR43    SGS    C    SOT23    schottky 30V 100mA
D96    BAS70-04    SGS    D    SOT23    2xBAR18
D97    BAS70-05    SGS    B    SOT23    2xBAR18
D98    BAS70-06    SGS    A    SOT23    2xBAR18
DA    BCW67A    SGS    N    SOT23    pnp 32V 0.8A hfe 100 min
DA    BF622    Sie    P    SOT89    npn 250V video o/p
DA5    BAR43S    SGS    D    SOT23    2xBAR43
DB    BCW67B    SGS    N    SOT23    pnp 32V 0.8A hfe 160 min
DB    BF623    Sie    P    SOT89    pnp 250V video o/p
DB1    BAR43A    SGS    A    SOT23    2xBAR43
DB2    BAR43C    SGS    B    SOT23    2xBAR43
DC    BCW67C    SGS    N    SOT23    pnp 32V 0.8A hfe 250 min
DC    BF720    Mot    P    SOT223    npn 1.5W 300V
DC    BFN20    Sie    P    SOT89    npn video o/p 300V comp BFN21
DD    BFN16    Sie    P    SOT89    npn video o/p 250V comp BFN17
DE    BFN18    Sie    P    SOT89    npn video o/p 300Vcomp BFN19
DF    BCW68F    SGS    N    SOT23    pnp 45V 0.8A hfe 100 min
DF    BF721    Mot    P    SOT223    pnp 1.5W 300V
DF    BFN21    Sie    P    SOT89    pnp 300V video o/p comp BFN20
DG    BCW68G    SGS    N    SOT23    pnp 45V 0.8A hfe 160 min
DG    BFN17    Sie    P    SOT89    pnp video o/p 250V comp BFN16
DH    BCW68H    SGS    N    SOT23    pnp 45V 0.8A hfe 250 min
DH    BCW68G    Mot    N    SOT23    pnp 45V 0.8A hfe 160 min
DH    MMBD2000    Mot    C    SOT323    Si sw diode 20V 0.2A SOT323
DH    BFN19    Sie    P    SOT89    pnp video o/p 300V comp BFN18
DK    BCX42    Sie    N    SOT23    gp audio pnp 125V comp BCX41
DP    MMBD2010    Mot    B    SOT323    dual cc MMBD2000
DQ    2P710AQ    Phi    N    SOT346    gp pnp hfe 85-170
DR    2P710AR    Phi    N    SOT346    gp pnp hfe 120-240
DS    2P710AS    Phi    N    SOT346    gp pnp hfe 170-340
DT    BCW67AR    SGS    R    SOT23R    pnp 32V 0.8A hfe 100 min
DU    BCW67BR    SGS    R    SOT23R    pnp 32V 0.8A hfe 160 min
DW    BCW67CR    SGS    R    SOT23R    pnp 32V 0.8A hfe 250 min
DX    BCW68FR    SGS    R    SOT23R    pnp 45V 0.8A hfe 100 min
DY    BCW68GR    SGS    R    SOT23R    pnp 45V 0.8A hfe 160 min
DZ    BCW68HR    SGS    R    SOT23R    pnp 45V 0.8A hfe 250 min
e    BAT64-02W    Sie    I    SCD80     -
E    1SS780    Roh    I    USM     40V 100mA lo leakage
E    BB689    Sie    I    SCD80     2-55pF varicap
E0    HSMP-3810    HP    C    SOT23    HP3810 pin atten diode
E0    HSMP-381B    HP    C    SOT323    HP3810 pin atten diode
E01    DTDG14EP    Roh    P    SOT89    "npn dtr 60V 1A R2 10k, + c to b zener "
E02    DTDG23YP    Roh    P    SOT89    "npn dtr 60V 1A 2k2+ 10k, + c to b zener "
E1    HSMP-3811    HP    K    SOT23    HP3810 pin atten diode
E11    DTA113ZE    Roh    N    EMT3    pnp dtr 1k0 + 10k 50V 100mA
E11    DTA113ZKA    Roh    N    SC59    pnp dtr 1k0 + 10k 50V 100mA
E13    DTA143ZE    Roh    N    EMT3    pnp dtr 4k7 + 47k 50V 100mA
E13    DTA143ZKA    Roh    N    SC59    pnp dtr 4k7 + 47k 50V 100mA
E1p    BFS17    Phi    N    SOT23    BFY90 BFW92
E1p    BFS17W    Phi    N    SOT323    BFY90 BFW92
E2    BFS17A    Phi    N    SOT23    npn RF 3GHz 25mA
E2    BAL99    Zet    C    -    sw diode 75V 100mA
E2    HSMP-3812    HP    D    SOT23    dual series HP3810 pin atten diode
E23    DTC143ZCA    Roh    N    SOT23    npn dtr 4k7 + 47k 50V 100mA
E23    DTC143ZE    Roh    N    EMT3    npn dtr 4k7 + 47k 50V 100mA
E23    DTC143ZKA    Roh    N    SC59    npn dtr 4k7 + 47k 50V 100mA
E3    BAR99    Zet    C    -    sw diode 75V 100mA
E3    HSMP-3813    HP    A    SOT23    dual HP3810 pin atten diode
E32    DTA123JE    Roh    N    EMT3    pnp dtr 2k2 + 47k 50V 100mA
E32    DTA123JKA    Roh    N    SC59    pnp dtr 2k2 + 47k 50V 100mA
E4    BFS17R    Phi    R    -    BFY90 BFW92
E4    HSMP-3814    HP    B    SOT23    dual cc HP3810 pin atten diode
E42    DTC123JE    Roh    N    EMT3    npn dtr 2k2 + 47k 50V 100mA
E42    DTC123JKA    Roh    N    SC59    npn dtr 2k2 + 47k 50V 100mA
E5    BFS17AR    Tfk    R    -    npn rf 3 GHz 25mA
E56    DTA144VKA    Roh    N    SC59    pnp dtr 47k + 10k 50V 100mA
E6    ZC2800E    Zet    C    -    HP2800
E66    DTC144VKA    Roh    N    SC59    npn dtr 47k + 10k 50V 100mA
E8    ZC2811E    Zet    C    -    HP2811
E9    ZC5800E    Zet    C    -    HP5800
EAs    BCW65A    Sie    N    SOT23    npn 32V 800mA hfe 100 min
EB    HSMP-4810    HP    J    SOT23    0.5-3GHz pin 2 cathode connections
EB    MSC1022-B    Mot    H    -    pnp RF 150MHz fT 20V
EBs    BCW65B    Sie    N    SOT23    npn 32V 800mA hfe 160 min
EC    MSC1022-C    Mot    H    -    pnp RF 150MHz fT 20V
ECs    BCW65C    Sie    N    SOT23    npn 32V 800mA hfe 250 min
ED    BCV28    Sie    P    SOT89    pnp darlington 30V 0.8A comp BCV29
EE    BCV48    Sie    P    SOT89    pnp darlington 60V 0.8A comp BCV49
EF    BCV29    Sie    P    SOT89    npn darlington 30V 0.8A comp BCV28
EF    BCW66F    Sie    N    SOT23    npn 45V 800mA hfe 100 min
EG    BCV49    Sie    P    SOT89    npn darlington 60V 0.8A comp BCV48
EGs    BCW66G    Sie    N    SOT23    npn 45V 800mA hfe 160 min
EHAA    MAX6326_R22-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200V
EHs    BCW66H    Sie    N    SOT23    npn 45V 800mA hfe 240 min
EIAA    MAX6327_R22-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200V
EJAA    MAX6328_R22-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200V
EKs    BCX41    Sie    N    SOT23    gp npn 125V 1A comp BCX42
ET    BCW65AR    Sie    R    SOT23R    npn 32V 800mA hfe 100 min
EU    BCW65BR    Sie    R    SOT23R    npn 32V 800mA hfe 160 min
EW    BCW65CR    Sie    R    SOT23R    npn 32V 800mA hfe 240 min
EWAA    MAX6326_R23-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320V
EX    BCW65FR    Sie    R    SOT23R    npn 45V 800mA hfe 100 min
EXAA    MAX6326_R24-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400V
EY    BCW65GR    Sie    R    SOT23R    npn 45V 800mA hfe 160 min
EYAA    MAX6326_R25-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500V
EZ    BCW65HR    Sie    R    SOT23R    npn 45V 800mA hfe 240 min
EZAA    MAX6326_R26-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630V
f    BAS20-02W    Sie    I    SCD80    -
F    KV1831E    Tok    I    URD    uhf varicap 2.5-22pf
F    MRF927    Mot    N    SOT323    npn RF fT 8GHz
F0    HSMP-3820    HP    C    SOT23    35V RF pin sw diode
F02    DTD123TK    Roh    N    SC59    npn dtr R1 2k2 40V 100mA
F03    DTD143TK    Roh    N    SC59    npn dtr R1 4k7 40V 100mA
F05    TSDF1205    Tfk    X    -    fT 12GHz npn RF 4V 12mA
F1    HSMP-3821    HP    K    SOT23    35V RF pin sw diode
F1    BFS18    Phi    N    SOT23    BF495
F1    MMBC1009F1    Mot    N    -    RF npn fT 150MHz hfe30-60
F11    DTB113EK    Roh    N    SC59    pnp dtr 1k + 1k 50V 500mA
F12    DTB123EK    Roh    N    SC59    pnp dtr 2k2 + 2k2 50V 500mA
F13    DTB143EC    Roh    N    SOT23    pnp dtr 4k7+ 4k7 50V 500mA
F13    DTB143EK    Roh    N    SC59    pnp dtr 4k7+ 4k7 50V 500mA
F14    DTB114EK    Roh    N    SC59    pnp dtr 10k + 10k 50V 500mA
F2    HSMP-3822    HP    D    SOT23    dual series HP3820 pin sw diode
F2    BFS19    SGS    N    SOT23    BF184 BF494
F20    TSDF1220    Tfk    X    -    fT 12GHz npn 6V 20mA
F21    DTD113EK    Roh    N    SC59    npn dtr 1k + 1k 50V 500mA
F22    DTD123EK    Roh    N    SC59    npn dtr 2k2 + 2k2 50V 500mA
F23    DTD143EC    Roh    N    SOT23    npn dtr 4k7 + 4k7 50V 500mA
F23    DTD143EK    Roh    N    SC59    npn dtr 4k7 + 4k7 50V 500mA
F24    DTD114EK    Roh    N    SC59    npn dtr 10k + 10k 50V 500mA
F2p    BFS19    Phi    N    SOT23    BF184 BF494
F2t    BFS19    Phi    N    SOT23    BF184 BF494
F3    MMBC1009F3    Mot    N    -    RF npn fT150MHz hfe60-120
F4    BFS18R    Phi    N    -    BF495
F4    HSMP-3824    HP    B    SOT23    dual cc HP3820 pin sw diode
F5    BFS19R    Phi    N    -    BF184 BF494
F52    DTB123YC    Roh    N    SOT23    pnp dtr 2k2 + 10k 50V 100mA
F52    DTB123YK    Roh    N    SC59    pnp dtr 2k2 + 10k 50V 100mA
F62    DTD123YK    Roh    N    SC59    npn dtr 2k2 + 10k 50V 100mA
F8p    BF824    Phi    N    SOT23    -
F8t    BF824    Phi    N    SOT23    -
F8t    BF824W    Phi    N    SOT323    -
F92    DTB123TK    Roh    N    SC59    pnp dtr R1 2k2 40V 100mA
F93    DTB143TK    Roh    N    SC59    pnp dtr R1 4k7 40V 100mA
F94    DTB114TK    Roh    N    SC59    pnp dtr R110k 40V 100mA
FA    HSMP-4820    HP    B    SOT23    0.5-3GHz cc pin dual anode
FA    BFQ17    Phi    P    SOT89    npn RF 1.5GHz 300mA
FA    BFP81    Sie    X    -    BFQ69
FA    BFQ19    Phi    P    SOT89    npn RF Ft 5.5GHz 100mA
FAAA    MAX6326_R27-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700V
FB    BFP17    Sie    X        BFW92
FBAA    MAX6328_R31-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800V
FC    BFQ64    Sie    P    -    BFT98T
FC    BFP29    Sie    X    -    BFT97
FCAA    MAX6326_R29-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930V
FD    BCV26    SGS    N    SOT23    pnp darlington
FD    BFQ17P    Sie    P    SOT89    BFW16A
FD    BFP35A    Sie    X    -    BFR34A
FDAA    MAX6326_R31-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080V
FDp    BCV26    Phi    N    SOT23    pnp darlington
FDt    BCV26    Phi    N    SOT23    pnp darlington
FE    BCV46    SGS    N    SOT23    pnp darlington
FE    BFP93A    Sie    X    SOT143    BFR91A
FEAA    MAX6326_R30-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000V
FEp    BCV46    Phi    N    SOT23    pnp darlington
FEs    BFQ19P    Sie    P    SOT89    BFR96
FEt    BCV46    Phi    N    SOT23    pnp darlington
FF    BCV27    SGS    N    SOT23    npn darlington
FF    BBY65-02V    Inf    I    SC79    hyperabrupt varicap 2.7-30pF
FFAA    MAX6327_R23-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320V
FFMA    MAX6327_R31-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080V
FFNA    MAX6327_R30-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000V
FFp    BCV27    Phi    N    SOT23    npn darlington
FFt    BCV27    Phi    N    SOT23     npn darlington
FG    BCV47    Phi    N    SOT23    npn darlington
FG    BFQ19S    Sie    P    SOT89    BFR96S
FGAA    MAX6327_R24-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400V
FGp    BCV47    Phi    N    SOT23     npn darlington
FGt    BCV47    Phi    N    SOT23    npn darlington
FHAA    MAX6327_R25-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500V
FHs    BFN24    Sie    N    SOT23    npn 250V comp to BFN25
FIAA    MAX6327_R26-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630V
FJ    BFN26    Sie    N    SOT23    npn 300V comp to BFN27
FJAA    MAX6327_R27-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700V
FK    BFN25    Sie    N    SOT23    pnp 250V comp to BFN24
FKAA    MAX6327_R28-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800V
FL    BFN27    Sie    N    SOT23    pnp 300V comp to BFN26
FLAA    MAX6327_R29-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930V
FOAA    MAX6328_R23-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320V
FPAA    MAX6328_R24-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400V
F-Q    2PA1576Q    Phi    N    SOT323    gp pnp SC70 hfe 120-270
FQAA    MAX6328_R25-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500V
FR    2SA1037AK    Roh    N    -    hfe 150@1ma preamp pnp
FR    2SA1576A    Roh    N    UMT    see 2SA1037K above
FR    2SA1774    Roh    N    EM3    see 2SA1037K above
F-R    2PA1576R    Phi    N    SOT323    gp pnp hfe 180-390
FRAA    MAX6328_R26-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630V
F-S    2PA1576S    Phi    N    SOT323    gp pnp hfe 270-560
FSAA    MAX6328_R27-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700V
FTAA    MAX6328_R28-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800V
FtQ    2PA1576Q    Phi    N    SOT323    gp pnp SC70 hfe 120-270
FtR    2PA1576R    Phi    N    SOT323    gp pnp hfe 180-390
FtS    2PA1576S    Phi    N    SOT323    gp pnp hfe 270-560
FUAA    MAX6328_R29-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2.930V
FVAA    MAX6328_R31-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080V
FWAA    MAX6328_R30-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000V
FZAP    MAX6012A    Max    ZC    SOT23    precision reference 1.247V
FZAQ    MAX6025A    Max    ZC    SOT23    precision reference 2.500V
FZAR    MAX6041A    Max    ZC    SOT23    precision reference 4.096V
FZAS    MAX6045A    Max    ZC    SOT23    precision reference 4.500V
FZAT    MAX6050A    Max    ZC    SOT23    precision reference 5.000V
FZAU    MAX6021A    Max    ZC    SOT23    precision reference 2.048V
FZAV    MAX6346_R33-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3.300V
FZAW    MAX6346_R34-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3.400V
FZAX    MAX6346_R35-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3.500V
FZAY    MAX6346_R36-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3.600V
FZAZ    MAX6346_R37-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3.700V
FZBA    MAX6346_R38-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3.800V
FZBB    MAX6346_R39-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3.900V
FZBC    MAX6346_R40-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4.0800V
FZBD    MAX6346_R41-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4.100V
FZBE    MAX6346_R42-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4.200V
FZBF    MAX6346_R43-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4.300V
FZBG    MAX6346_R44-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4.380V
FZBH    MAX6346_R45-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4.500V
FZBI    MAX6346_R46-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4.630V
FZBJ    MAX6347_R33-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3.300V
FZBK    MAX6347_R34-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3.400V
FZBL    MAX6347_R35-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3.500V
FZBM    MAX6347_R36-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3.600V
FZBN    MAX6347_R37-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3.700V
FZBO    MAX6347_R38-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3.800V
FZBP    MAX6347_R39-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3.900V
FZBQ    MAX6347_R40-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4.0800V
FZBR    MAX6347_R41-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4.100V
FZBS    MAX6347_R42-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4.200V
FZBT    MAX6347_R43-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4.300V
FZBU    MAX6347_R44-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4.380V
FZBV    MAX6347_R45-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4.500V
FZBW    MAX6347_R46-T    Max    ZB    SOT23    micrproc +-ve reset gen 4.630V
FZBX    MAX6348_R33-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300V
FZBY    MAX6348_R34-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400V
FZBZ    MAX6348_R35-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500V
FZCA    MAX6348_R36-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600V
FZCB    MAX6348_R37-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700V
FZCC    MAX6348_R38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800V
FZCD    MAX6348_R39-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900V
FZCE    MAX6348_R40-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4.000V
FZCF    MAX6348_R41-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4.100V
FZCG    MAX6348_R42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4.200V
FZCH    MAX6348_R43-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4.380V
FZCI    MAX6348_R44-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4.400V
FZCJ    MAX6348_R45-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4.500V
FZCK    MAX6348_R46-T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4.600V
FZCW    MAZ6001UR    Max    ZC    SOT23    1.250V V reference
FZCX    MAZ6002UR    Max    L    SOT23    2.500V V reference
FZCY    MAZ6004UR    Max    L    SOT23    4.096V V reference
FZCZ    MAZ6005UR    Max    L    SOT23    5.000V V reference
FZDA    MAX6012B    Max    ZC    SOT23    precision reference 1.247V
FZDB    MAX6025B    Max    ZC    SOT23    precision reference 2.500V
FZDC    MAX6041B    Max    ZC    SOT23    precision reference 4.096V
FZDD    MAX6045B    Max    ZC    SOT23    precision reference 4.500V
FZdE    MAX6050B    Max    ZC    SOT23    precision reference 5.000V
FZDF    MAX6021B    Max    ZC    SOT23    precision reference 2.047V
FZDK    MAZ6003UR    Max    L    SOT23    3.000V V reference
FZDW    MAX6030A    Max    ZC    SOT23    precision reference 3.000V
FZDX    MAX6012B    Max    ZC    SOT23    precision reference 3.000V
FZEB    LM4041AIM3-1.2    Max    L    SOT23    1.225V 0.1% shunt V ref
FZEC    LM4041BIM3-1.2    Max    L    SOT23    1.225V 0.2% shunt V ref
FZED    LM4041DIM3-1.2    Max    L    SOT23    1.225V 0.5% shunt V ref
FZEE    LM4041DIM3-1.2    Max    L    SOT23    1.225V 1.5% shunt V ref
FZEF    LM4040A IM3-2.1    Max    L    SOT23    2.048V shunt reference 0.1%
FZEG    LM4040B IM3-2.1    Max    L    SOT23    2.048V shunt reference 0.2 %
FZEH    LM4040C IM3-2.1    Max    L    SOT23    2.048V shunt reference 0.5%
FZEI    LM4040D IM3-2.1    Max    L    SOT23    2.048V shunt reference 1.0%
FZEJ    LM4040A IM3-2.5    Max    L    SOT23    2.500V shunt reference 0.1%
FZEK    LM4040B IM3-2.5    Max    L    SOT23    2.500V shunt reference 0.2 %
FZEL    LM4040C IM3-2.5    Max    L    SOT23    2.500V shunt reference 0.5%
FZEM    LM4040D IM3-2.5    Max    L    SOT23    2.500V shunt reference 1.0%
FZEN    LM4040A IM3-3.0    Max    L    SOT23    3.000V shunt reference 0.1%
FZEO    LM4040B IM3-3.0    Max    L    SOT23    3.000V shunt reference 0.2 %
FZEP    LM4040C IM3-3.0    Max    L    SOT23    3.000V shunt reference 0.5%
FZEQ    LM4040D IM3-3.0    Max    L    SOT23    3.000V shunt reference 1.0%
FZER    LM4040A IM3-4.1    Max    L    SOT23    4.096V shunt reference 0.1%
FZES    LM4040B IM3-4.1    Max    L    SOT23    4.096V shunt reference 0.2 %
FZET    LM4040C IM3-4.1    Max    L    SOT23    4.096V shunt reference 0.5%
FZEU    LM4040DIM3-4.1    Max    L    SOT23    4.096V shunt reference 1.0%
FZEV    LM4040A IM3-5.0    Max    L    SOT23    5.000V shunt reference 0.1%
FZEW    LM4040B IM3-5.0    Max    L    SOT23    5.000V shunt reference 0.2 %
FZEX    LM4040C IM3-5.0    Max    L    SOT23    5.000V shunt reference 0.5%
FZEY    LM4040D IM3-5.0    Max    L    SOT23    5.000V shunt reference 1.0%
FZEZ    MAZ803LUR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5.0V"
FZFA    MAZ803MUR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5.0V"
FZFB    MAZ803TUR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3V"
FZFC    MAZ803SUR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3V"
FZFD    MAZ803RUR    Max    ZB    SOT23    "microproc -ve reset gen, 3.0V"
FZGH    MAZ6006AUR    Max    L    SOT23    1.250V 0.2% shunt V reference
FZGI    MAZ6006BUR    Max    L    SOT23    1.250V 0.5% shunt V reference
FZGJ    MAZ6006CUR    Max    L    SOT23    1.250V 1.0% shunt V reference
FZGK    MAZ6007AUR    Max    L    SOT23    2.480V 0.2% shunt V reference
FZGL    MAZ6007BUR    Max    L    SOT23    2.480V 0.5% shunt V reference
FZGM    MAZ6007CUR    Max    L    SOT23    2.480V 1.0% shunt V reference
FZGN    MAZ6008AUR    Max    L    SOT23    2.500V 0.2% shunt V reference
FZGO    MAZ6008BUR    Max    L    SOT23    2.500V 0.5% shunt V reference
FZGP    MAZ6008CUR    Max    L    SOT23    2.500V 1.0% shunt V reference
FZGQ    MAZ6009AUR    Max    L    SOT23    3.000V 0.2% shunt V reference
FZGR    MAZ6009BUR    Max    L    SOT23    3.000V 0.5% shunt V reference
FZGS    MAZ6009CUR    Max    L    SOT23    3.000V 1.0% shunt V reference
G    BAR63-02W    Sie    I    SCD80    RF pin to 3GHz
G    BAR63-03W    Sie    I    SOD323    RF pin to 3GHz
G    KV1181E    Tok    I    URD    uhf varicap 2-16pF
G    MRF947A    Mot    N    SOT323    npn RF 8GHz
G0    HSMP-3890    HP    C    SOT23    HP3890 pin sw diode
G0    HSMP-389B    HP    C    SOT323    HP3890 pin sw diode
G08    DTD133HKA    Roh    N    SC59    npn dtr 3k3+10k 50V 500mA
G1    BFS20    Phi    N    SOT23    BF199
G1    BFS20    Phi    N    SOT23    BF199
G1    MMBT5551    Mot    N    SOT23    2N5551 npn Vce 140V
G11    DTB113ZKA    Roh    N    SC59    pnp dtr 1k0 +10k 50V 500mA
G1E    BC847A    Rho    N    SOT23    BC547A
G1F    BC847B    Rho    N    SOT23    BC547B
G1G    BC847C    Rho    N    SOT23    BC547C
G1J    BC848A    Rho    N    SOT23    BC548A
G1K    BC848B    Rho    N    SC70    BC548B
G1K    BC848B    Rho    N    SOT23    BC548B
G1L    BC848C    Rho    N    SOT23    BC548C
G1p    BFS20    Phi    N    SOT23    BF199
G1t    HSMP-3891    HP    K    SOT23    HP3890 pin sw diode
G2    HSMP-3892    HP    D    SOT23    dual ser HP3890 pin sw diode
G2    CGY50    Sie    IQ    SOT143    GaAs MMIC amp
G21    DTD113ZKA    Roh    N    SC59    npn dtr 1k0 +10k 50V 500mA
G3    HSMP-3893    HP    A    SOT23    dual HP3890 pin sw diode
G3    BAR63    Sie    C    SOT23    single 3GHz pin
G3C    DTB122JK    Roh    N    SC59    pnp dtr 220R + 470R 50V 500mA
G3E    BC857A    Roh    N    SOT23    BC557A
G3F    BC857B    Roh    N    SOT23    BC557B
G3J    BC858A    Roh    N    SOT23    BC558A
G3K    BC858B    Roh    N    SOT23    BC558B
G3K    BC858B    Roh    N    SC70    BC558B
G3L    BC858C    Roh    N    SOT23    BC558C
G4    BFS20R    Phi    N    SOT23    BF199
G4    HSMP-3894    HP    B    SOT23    dual HP3890 pin sw diode
G4    BAR63-04    Sie    D    SOT23    dual series 3GHz pin
G4C    DTD122JK    Roh    N    SC59    npn dtr 220R + 470R 50V 500mA
G4s    BAR63-04W    Sie    D    SOT323    dual series 3GHz pin
G5    HSMP-3895    HP    S    SOT143    dual HP3890 pin sw diode
G5    BAR63-05    Sie    B    SOT23    dual cc 3GHz pin
G5B    BC807-25    Roh    N    SOT23    BC327-25
G5s    BAR63-05W    Sie    B    SOT323    dual cc 3GHz pin
G6    BAR63-06    Sie    A    SOT23    dual ca 3GHz pin
G6A    BC817-16    Roh    N    -    BC337-16
G6B    BC817-25    Roh    N    SOT23    BC337-25
G6s    BAR63-06W    Sie    A    SOT323    dual ca 3GHz pin
G7    BF579    Tfk    N    -    BF979 pnp uhf fT 1.75GHz
G98    DTB133HKA    Roh    N    SC59    pnp dtr 3k3+10k 50V 500mA
GA    HSMP-4890    HP    B    SOT23    0.5-3GHzdual cc pin limiter
GA    BAW78A    Sie    LQ    SOT89    50V1A sw diode
GAB    BCW60B    Rho    N    SOT23    BCY58-viii
GAC    BCW60C    Rho    N    SOT23    BCY58-ix
GAD    BCW60D    Rho    N    SOT23    BCY58-x
GAH    BCX70H    Rho    N    SOT23    BCY59-viii BC107B
GAJ    BCX70J    Rho    N    SOT23    BCY59-ix BC107
GAK    BCX70K    Rho    N    SOT23    BCY59-x BC107
GB    BAW78B    Sie    LQ    SOT89    100V 1A sw diode
GBB    BCW61B    Rho    N    SOT23    BCY78-viii
GBC    BCW61C    Rho    N    SOT23    BCY78-ix
GBG    BCX71G    Rho    N    SOT23    BCY79-vii
GBH    BCX71H    Rho    N    SOT23    BCY79-viii
GBJ    BCX71J    Rho    N    SOT23    BCY79-ix
GC    BAW78C    Sie    LQ    SOT89    200V 1A sw diode
GC1    BCW29    Roh    N    SOT23    BC178A
GC2    BCW30    Roh    N    SOT23    BC178B
GD    BAW78D    Sie    LQ    SOT89    400V 1A sw diode
GD1    BCW31    Roh    N    SOT23    BC108C
GD2    BCW32    Roh    N    SOT23    BC108B
GD3    BCW33    Roh    N    SOT23    BC108A
GE    BFR35AP    Sie    N    SOT23    BFR34A
GE    BAW79A    Sie    JQ    SOT89    dual cc 50V 1A switch diodes
GEC    BCW65C    Rho    N    SOT23    npn 32V 800mA hfe 250 min
GF    BFR92P    Sie    N    SOT23    BFR90
GF    BAW79B    Sie    JQ    SOT89    dual cc 100V 1A switch diodes
GG    BF579R    Tfk    R    -    BF979 pnp uhf fT1.75GHz
GG    BFR93P    Sie    N    SOT23    BFR91A
GG    BAW79C    Sie    JQ    SOT89    dual cc 200V 1A switch diodes
GH    BAW79D    Sie    JQ    SOT89    dual cc 400V 1A switch diodes
GH1    BCW69    Roh    N    SOT23    BC177A
GH2    BCW70    Roh    N    SOT23    BC177B
GK1    BCW71    Roh    N    SOT23    BC107A
GK2    BCW72    Roh    N    SOT23    BC107B ZXT300
GLP    MMBT1010    Mot    N    SOT23    pnp 15V hfe 300-600 @100mA
GLP    MMBT1010    Mot    N    SOT346    pnp 15V hfe 300-600 @100mA
GMA    BFS17    Roh    N    SOT23    BFW92
GT1    BCX17    Roh    N    SOT23    BC327
GT2    BCX18    Roh    N    SOT23    BC328
GU1    BCX19    Roh    N    SOT23    BC337
GU2    BCX20    Roh    N    SOT23    BC338
H    MRF947B    Mot    N    SOT323    npn RF 8GHz
H    BB659C    Sie    I    SCD80    2.5-39 pF varicap in
H    BBY51-03W    Sie    I    SOD323    3-5 pF varicap in
H    MRF947B    Mot    N    SOT323    npn RF 8GHz
H    BB659C    Sie    I    SCD80    2.5-39 pF varicap in
H    BBY51-03W    Sie    I    SOD323    3-5 pF varicap in
H02    DTC323TU    Rho    N    SC70    "npn dtr 15V 0.6A, R1 2k2 , for muting "
H02    DTC323TU    Rho    N    SC70    "npn dtr 15V 0.6A, R1 2k2 , for muting "
H04    DTC323TU    Rho    N    SC70    "npn dtr 15V 0.6A, R1 10k , for muting "
H04    DTC323TU    Rho    N    SC70    "npn dtr 15V 0.6A, R1 10k , for muting "
H1    BCW69    Phi    N    SOT23    BC177A
H1    BCW69    Phi    N    SOT23    BC177A
H11    UMH11TN    Roh    DI    -    npn/pnpdtr pair 10k+10k
H11    UMH11TN    Roh    DI    -    npn/pnpdtr pair 10k+10k
H16    SST4416    Sil    F    -    2N4416 n-ch jfet
H16    SST4416    Sil    F    -    2N4416 n-ch jfet
H1p    BCW69    Phi    N    SOT23    BC177A
H1p    BCW69    Phi    N    SOT23    BC177A
H1t    BCW69    Phi    N    SOT23    BC177A
H1t    BCW69    Phi    N    SOT23    BC177A
H2    BCW70    Phi    N    SOT23    BC177B
H2    BCW70    Phi    N    SOT23    BC177B
H27    DTC323TU    Rho    N    SC70    "npn dtr 15V 0.6A, R1 6k8 , for muting"
H27    DTC323TU    Rho    N    SC70    "npn dtr 15V 0.6A, R1 6k8 , for muting"
H2p    BCW70    Phi    N    SOT23    BC177B
H2p    BCW70    Phi    N    SOT23    BC177B
H2t    BCW70    Phi    N    SOT23    BC177B
H2t    BCW70    Phi    N    SOT23    BC177B
H3    BCW89    Phi    N    SOT23    BC556
H3    BCW89    Phi    N    SOT23    BC556
H31    BCW89R    Phi    N    SOT23R    BC556
H31    BCW89R    Phi    N    SOT23R    BC556
H3p    BCW89    Phi    N    SOT23    BC556
H3p    BCW89    Phi    N    SOT23    BC556
H3t    BCW89    Phi    N    SOT23    BC556
H3t    BCW89    Phi    N    SOT23    BC556
H4    BCW69R    Phi    R    SOT23R    BC177A
H4    BCW69R    Phi    R    SOT23R    BC177A
H5    BCW70R    Phi    R    SOT23R    BC177B
H5    MBD770DW    Mot    DL    -    Dual UHF schottky diode
H5    BCW70R    Phi    R    SOT23R    BC177B
H5    MBD770DW    Mot    DL    -    Dual UHF schottky diode
H6    BCW89R    Phi    R    SOT23R    BC556
H6    BCW89R    Phi    R    SOT23R    BC556
H84    SST5484    Sil    F    SOT23    2N5484
H84    SST5484    Sil    F    SOT23    2N5484
H85    SST5485    Sil    F    SOT23    2N5485
H85    SST5485    Sil    F    SOT23    2N5485
H86    SST5486    Sil    F    SOT23    2N5486
H86    SST5486    Sil    F    SOT23    2N5486
HB    BFN22    SGS    P    SOT23    npn Vce 250V
HB    BFN22    SGS    P    SOT23    npn Vce 250V
HC    BFN23    SGS    P    SOT23    pnp Vce 250V
HC    BFN23    SGS    P    SOT23    pnp Vce 250V
HG    CFY77-08    Sie    DM    -    20GHz HEMT 0.8dB nf
HG    CFY77-08    Sie    DM    -    20GHz HEMT 0.8dB nf
HH    CFY77-10    Sie    DM    -    20GHz HEMT 1.0 dB nf
HH    BBY51-07    Sie    S    SOT143    dual varicap like BBY51
HH    CFY77-10    Sie    DM    -    20GHz HEMT 1.0 dB nf
HH    BBY51-07    Sie    S    SOT143    dual varicap like BBY51
HQ    2SA1036K    Roh    N    -    pnp 500mA driver
HQ    2SA1036K    Roh    N    -    pnp 500mA driver
J0    HSMS-2840    HP    C    SOT23    schottky diode
J01    SO2906R    -    N    -    2N2906
J03    SO2907AR    -    R    -    2N2907A
J05    SO2907R    -    R    -    2N2907
J1    HSMS-2841    HP    K    SOT23    schottky diode
J1    ZC830    Zet    C        ZC820 varicaps
J1    BSS138L    Mot    M    SOT23    n-ch enh TMOS fet
J12    SO2906AR    -    R    -    2N2906A
J1A    ZC830A    Zet    C    SOT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10pF@2V
J1B    ZC830B    Zet    C    SOT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10pF@2V
J2    ZC833    Zet    C    SOT23    ZC823
J2A    ZC833A    Zet    C    SOT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33pF@2V
J2B    ZC833B    Zet    C    SOT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33pF@2V
J3    ZC831    Zet    C    SOT23    ZC821
J32    SO5400R    SGS    R    -    2N5400
J33    SO5401R    SGS    R    -    2N5401
J39    SO692R    SGS    -    -    pnp Vce 300V
J3A    ZC831A    Zet    C    SOT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15pF@2V
J3B    ZC831B    Zet    C    SOT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15pF@2V
J3D    MSB81T1    Mot        -    vhf pnp fT 0.6GHz
J4    ZC832    Zet    C    SOT23    ZC823
J4A    MBV109    Mot    C    SOT23    29pF VHF varicap diode
J4A    ZC832A    Zet    C    SOT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22pF@2V
J4B    ZC832B    Zet    C    SOT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22pF@2V
J5    ZC834    Zet    C    SOT23    ZC824
J5A    ZC834A    Zet    C    SOT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47pF@2V
J5B    ZC834B    Zet    C    SOT23    varicap hyperabrupt 28V 47pF@2V
J6    M1MA174    Mot    C    -    gp Si diode 100V
J6    ZC835    Zet    C    SOT23    ZC825) U. X: _& 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