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SEPIC电感有吱吱声

楼主(2009-02-19):
VIN:DC33V
VOUT:DC12V
IOUT:300MA左右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L1会有比较小的吱吱声,是不是SW的开关频率太低了。

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看不清楚图上的SW,这与电感有芯和无芯、另外电感额定电流,磁心的质量是有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处的SW在应用当中是一个开关的MOSFET管,我接电路试了下,如果输入DC12V的话,工作的时候是没有吱吱声的
我大概分析了一下,查资料好像是说MC34063在输入电压抬高的情况下,会自运把开关频率降低。然后就落在20-20K的开关频率内,所以我们就可以听到吱吱的声音了.
不知道对不对,等大家指正。

楼主:
MC34063 会根据负载来变化工作频率,当负载轻时工作频率下降到人耳能听到的范围内。据现在的现象来看,当我在使用DC 12V时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提高在输入DC33伏时而不降低开关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