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啊

楼主(2009-02-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1\  你画PCB时候怎么设置的就按那样设置

2\  把作图区域设置大点

网友:
建议找点资料看下,
貌似所有的书一开始就是介绍设置图纸参数和原点的

网友:
1.做pcb封装的时候,怎么样设置原点啊?

2.我在做pcb封装放焊盘时候出现这样的错误W- Pin(s) cannot be placed outside drawing extents,是什么原因啊,该怎么处理?
引用 网友A:

outside drawing extents
呵呵,看懂英文很重要啊

网友:
有可能你的作图区的原点在左下角。你可以在setup里把leftx lefty 改成负值。

网友:
在SETUP里把原点设置过,作图区改大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