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装中SHAPE的问题

楼主(2009-02-19):
如果我需要把图中这个晶振封装的底下铺上能接地的铜。

铜皮形状和封装外形一样,请问这个SHAPE该怎么加? 另外接地的问题怎么解决? 放到PCB后直接在上面加过孔到地吗? 请高手解答下。谢谢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决.........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决....

网友:
这样行不,TOP和BOT还有地全用动态铜铂,晶振地PIN接地,再把整个地分割出来。

网友:
可以先 COPY  丝印出来,然后Compose Shape 到你需要的那层 ,在挪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