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没有输出波形图

楼主(2009-02-20):
MOS晶体管输出特性分析,电路图:
自变量VD的设定
参变量VG的设定
运行RUN后
输出只有坐标轴,没有MOS管的输出特性曲线?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
补一下电路图:M1的漏极和VD的正极端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把仿真工具栏中的仪表加到电路中你需要观察的地方

楼主:
    请你能不能再说得详细些?我试了还是没结果啊!
    加了一次Voltage/Level Marker在漏极处,结果输出了一条过原点的直线。
    应该是晶体管输出特性曲线才对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漏极换了Current/Level Marker,波形就正确了。
我用的PSpice 9,打不开你的probe 文件。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