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接线问题

楼主(2009-02-20):
我在画原理图的时候,orcad库里找出来的器件地管脚都被隐藏掉了,一个个修改过来工程量实在太大
我想请问:是不是这些管脚不用连线的,默认就接了地了?
如果不是,怎么连,难道真要一个个改么,还是自己画器件

网友:
我在画原理图的时候,OrCAD库里找出来的器件地管脚都被隐藏掉了,一个个修改过来工程量实在太大
我想请问:是不是这些管脚不用连线的,默认就接了地了?
如果不是,怎么连,难道真要一个个改么,还是自己画器件
引用 楼主:

必须要确认器件的地管脚的pin Name和你系统的地网络名称一致,否则电气连接就会出问题。
最好把地管脚都显示出来,用电气连接线接到网络中去,这样不会出错。

楼主:
必须要确认器件的地管脚的pin Name和你系统的地网络名称一致,否则电气连接就会出问题。
最好把地管脚都显示出来,用电气连接线接到网络中去,这样不会出错。
引用 网友A:
但是一个个改器件属性十分繁琐,自带库里的元件都没地,有办法一次性改掉这属性么

网友:
没有捷径可以走,元件符号必须一个一个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