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出GERBER的问题

楼主(2009-02-20):
(------------------------------------------------------------)
(                                                            )
(        ARTWORK LOG                                         )
(                                                            )
(        Drawing          : 27_gloss.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6.01s005                        )
(        Date/Time        : Fri Feb 20 10:26:20 2009         )
(                                                            )
(------------------------------------------------------------)

 ******************************************
WARNING: DRC OUT OF DATE on this layout.
******************************************
---- Photoplot outline rectangle not found ... using drawing extents

Fri Feb 20 10:26:20 2009    Page     1
Photoplot log file
Results from parameter file ...
DEVICE-TYPE           GERBER6X00
OUTPUT-UNITS          INCHES
FILM-SIZE             24000 16000
FORMAT                5.3
ABORT-ON-ERROR        NO
SCALE                 1
G-CODES               YES
OPTIMIZE              YES
STATIONS-PER-WHEEL    999
COORDINATES           ABSOLUTE
SUPPRESS-LEAD-ZEROES  YES
SUPPRESS-TRAIL-ZEROES NO
SUPPRESS-EQUAL        YES
WARNING: database resolution exceeds the resolution of the
      output coordinates (see FORMAT in parameter file).
      Some roundoff of coordinates may occur unless the number
      of decimal places in the output file is increased.

ARTWORK Error reading apertures.

楼主:
请问是啥错误

楼主:
(------------------------------------------------------------)
(                                                            )
(        ARTWORK LOG                                         )
(                                                            )
(        Drawing          : 27_gloss.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6.01s005                        )
(        Date/Time        : Fri Feb 20 11:47:44 2009         )
(                                                            )
(------------------------------------------------------------)

******************************************
WARNING: DRC OUT OF DATE on this layout.
 ******************************************

 ---- Photoplot outline rectangle not found ... using drawing extents

Fri Feb 20 11:47:44 2009                                Page     1

Photoplot log file
Results from parameter file ...

DEVICE-TYPE           GERBER6X00
OUTPUT-UNITS          INCHES
FILM-SIZE             24000 16000
FORMAT                5.3
ABORT-ON-ERROR        NO
SCALE                 1
G-CODES               YES
OPTIMIZE              YES
STATIONS-PER-WHEEL    999
COORDINATES           ABSOLUTE
SUPPRESS-LEAD-ZEROES  YES
SUPPRESS-TRAIL-ZEROES NO
SUPPRESS-EQUAL        YES

WARNING: database resolution exceeds the resolution of the
      output coordinates (see FORMAT in parameter file).
      Some roundoff of coordinates may occur unless the number
      of decimal places in the output file is increased.

Fri Feb 20 11:47:44 2009                                Page     1

Photoplot log file
Results from aperture table ...

INPUT-UNITS     INCHES

WHEEL     1

LINE           3.941            D95
LINE               4            D88
LINE           5.909            D83
LINE               6            D86
LINE               7            D92
LINE            7.87            D90
LINE           7.902            D84
LINE               8            D89
LINE           9.839            D91
LINE              10            D81
LINE          11.811            D94
LINE              12            D93
LINE           13.78            D53
LINE              15            D82
LINE          15.748            D50
LINE              20            D87
LINE           21.65            D36
LINE              25            D85
LINE          29.531            D39
LINE          31.496            D62
LINE            31.5            D21
LINE          35.433            D65
LINE           39.37            D18
LINE              40            D96
CIRCLE            14            D80
CIRCLE         14.76            D32
CIRCLE        14.961            D42
CIRCLE            16            D70
CIRCLE        21.181            D43
CIRCLE        22.642            D33
CIRCLE            24            D74
CIRCLE            25            D69
CIRCLE            26            D71
CIRCLE            30            D72
CIRCLE         39.37            D34
CIRCLE        43.311            D76
CIRCLE            44            D75
CIRCLE         78.74            D35
CIRCLE            85            D77
CIRCLE           125            D78
CIRCLE           145            D68
CIRCLE           150            D79
RECTANGLE         12        50   0.00000  D27
RECTANGLE         16        60   0.00000  D29
RECTANGLE     31.496    11.818   0.00000  D60
RECTANGLE       31.5    47.201   0.00000  D46
RECTANGLE      35.44     15.74   0.00000  D61
 Fri Feb 20 11:47:44 2009                                Page     2

Photoplot log file
Results from aperture table ...

RECTANGLE       35.5    51.201   0.00000  D48
RECTANGLE     37.012    47.012   0.00000  D12
RECTANGLE       37.5    54.201   0.00000  D44
RECTANGLE         40        50   0.00000  D10
RECTANGLE     47.012    37.012   0.00000  D13
RECTANGLE     47.012    57.012   0.00000  D16
RECTANGLE     47.201      31.5   0.00000  D47
RECTANGLE         50        12   0.00000  D26
RECTANGLE         50        40   0.00000  D11
RECTANGLE         50        60   0.00000  D14
RECTANGLE     51.201      35.5   0.00000  D49
RECTANGLE     54.201      37.5   0.00000  D45
RECTANGLE         55       140   0.00000  D30
RECTANGLE     57.012    47.012   0.00000  D17
RECTANGLE         60        16   0.00000  D28
RECTANGLE         60        50   0.00000  D15
RECTANGLE     70.909    87.012   0.00000  D24
RECTANGLE      78.74    98.429   0.00000  D58
RECTANGLE     82.681   102.358   0.00000  D56
RECTANGLE     87.012    70.909   0.00000  D25
RECTANGLE     98.429     78.74   0.00000  D59
RECTANGLE    102.358    82.681   0.00000  D57
RECTANGLE        140        55   0.00000  D31
OBLONG         13.78     70.87   0.00000  D54
OBLONG        15.748    74.799   0.00000  D51
OBLONG         21.65     47.24   0.00000  D37
OBLONG        29.531    55.118   0.00000  D40
OBLONG        31.496    118.11   0.00000  D63
OBLONG          31.5     78.74   0.00000  D22
OBLONG        35.433   122.047   0.00000  D66
OBLONG         39.37     86.61   0.00000  D19
OBLONG         47.24     21.65   0.00000  D38
OBLONG        55.118    29.531   0.00000  D41
OBLONG         70.87     13.78   0.00000  D55
OBLONG        74.799    15.748   0.00000  D52
OBLONG         78.74      31.5   0.00000  D23
OBLONG         86.61     39.37   0.00000  D20
OBLONG        118.11    31.496   0.00000  D64
OBLONG       122.047    35.433   0.00000  D67
FLASH     AB00                 0.00000  D73

ROCESSING FILM < l1top.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0.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WARNING: 0 width  line found at (-1535.433 -1181.102)
         ... ignored!
ERROR: Can't draw shape at (0.000, 0.000).

... error in film, proceed to next!
 *** ERROR with l1top.art

  PROCESSING FILM < l2sig.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0.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ERROR: Can't draw shape at (0.000, 0.000).

... error in film, proceed to next!
 *** ERROR with l2sig.art

ROCESSING FILM < l3sig.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0.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ERROR: Can't draw shape at (0.000, 0.000).

... error in film, proceed to next!
 *** ERROR with l3sig.art

ROCESSING FILM < l4sig.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0.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ERROR: Can't draw shape at (0.000, 0.000).

... error in film, proceed to next!
*** ERROR with l4sig.art

ROCESSING FILM < l5sig.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0.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ERROR: Can't draw shape at (0.000, 0.000).

... error in film, proceed to next!
 *** ERROR with l5sig.art

  PROCESSING FILM < l6bottom.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0.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ERROR: Can't fill shape at (-190.788, 213.981).
 ERROR: Can't draw shape at (0.000, 0.000).

 ... error in film, proceed to next!
 *** ERROR with l6bottom.art

  PROCESSING FILM < l6mask.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0.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ERROR: Can't draw shape at (0.000, 0.000).

... error in film, proceed to next!
 *** ERROR with l6mask.art

ROCESSING FILM < l6silk.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4.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WARNING: 0 width text line found at (1524.000 799.000)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4.000
Multiple 0 width text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     l6silk.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31.5                           D21
    LINE          11.811                           D94
    LINE            7.87                           D90
    LINE               6                           D86
    LINE               4                           D88
    LINE           3.941                           D95

ROCESSING FILM < l6paste.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0.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ERROR: Can't draw shape at (0.000, 0.000).

... error in film, proceed to next!
*** ERROR with l6paste.art

ROCESSING FILM < l1mask.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4.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     l1mask.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OBLONG         39.37  86.61                    D19
    OBLONG        29.531 55.118                    D40
    RECTANGLE         60     50                    D15
    RECTANGLE         55    140                    D30
    RECTANGLE         40     50                    D10
    RECTANGLE       35.5 51.201                    D48
    CIRCLE         78.74                           D35
    CIRCLE        22.642                           D33
    CIRCLE        21.181                           D43
    LINE               4                           D88
    LINE           3.941                           D95

ROCESSING FILM < l1silk.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4.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     l1silk.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USED APERTURES .....

   Wheel number - 1

    TYPE          SIZE/FLASHNAME        ROTATION    STATION
    ----          --------------        --------    -------
    LINE              40                           D96
    LINE            31.5                           D21
    LINE              12                           D93
    LINE          11.811                           D94
    LINE              10                           D81
    LINE           9.839                           D91
    LINE            7.87                           D90
    LINE               7                           D92
    LINE               6                           D86
    LINE               4                           D88
    LINE           3.941                           D95

  PROCESSING FILM < l1paste.art > ...
  ----------------------------------------

    Film Parameters :

      undefined line width ... 0.000
      plot wheels allowed .... 1  2  3  4  5  6  7  8  9  10
      mirror code ..... NONE
      rotate angle .... NONE
      offset X: 0.000     Y: 0.000
      plot negative ... NO
      draw (fill) pads lacking apertures ..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 NO
      make use of rotated apertures ....... NO

ERROR: Can't draw shape at (0.000, 0.000).

 ... error in film, proceed to next!
 *** ERROR with l1paste.art

    TOTAL APERTURES USED
    --------------------
    LINE               7                           D92
    LINE           9.839                           D91
    LINE              10                           D81
    LINE              12                           D93
    LINE              40                           D96
    CIRCLE        21.181                           D43
    CIRCLE        22.642                           D33
    CIRCLE         78.74                           D35
    RECTANGLE       35.5 51.201                    D48
    RECTANGLE         40     50                    D10
    RECTANGLE         55    140                    D30
    RECTANGLE         60     50                    D15
    OBLONG        29.531 55.118                    D40
    OBLONG         39.37  86.61                    D19
    LINE           3.941                           D95
    LINE               4                           D88
    LINE               6                           D86
    LINE            7.87                           D90
    LINE          11.811                           D94
    LINE            31.5                           D21

------------------------------------------------------
 SUMMARY:
        *** ERROR with l1top.art
        *** ERROR with l2sig.art
        *** ERROR with l3sig.art
        *** ERROR with l4sig.art
        *** ERROR with l5sig.art
        *** ERROR with l6bottom.art
        *** ERROR with l6mask.art
            l6silk.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ERROR with l6paste.art
            l1mask.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l1silk.ar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ERROR with l1paste.art

 ARTWORK Error processing film.

楼主:
啥错误啊 哪位高手解答一下 急  我的版本是16.01的 出不了GERBER啊  不知道咋搞啊

网友:
我用的是15.5,没用过16.1,看了一下你的报告,应该是铺铜的问题,按坐标值去查一下,如:Can't fill shape at (-190.788, 213.981).

发一个东东,不知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
在setup->drawing options中看下status中的out of date shapes状况有没有出错,如果有的话,就在网上搜out of date shapes错误的处理方法。

楼主: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又出了问题啊
SUMMARY:
        *** ERROR with l1top
            l2sig created with warnings
            l3sig created.
            l4sig created with warnings
            l5sig created with warnings
            l6bottom created with warnings
            l6mask created.
            l6silk created with warnings
            l6paste created.
            l1mask created.
            l1silk created with warnings
            l1paste created.

ARTWORK Error
================================================================
     PROCESSING FILM < l1top.art > ...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0.000
  M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0
  Offset y:                           0.000
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rectangle or unfilled shape composed 0 width line found at (3950.567 2168.898)
           ... ignored!

    WARNING: Shape at (6600.772 3592.772) contains void at (6600.772 3592.772)
        which touches another shape.
                   You need to manually resolve this problem.

    ERROR: aborting film - artwork will not be generated!
Error in l1top--halting output.  Artwork file not generated.
*** ERROR with l1top

网友:
查看一下6600.772 3592.772挖空的铜,应该要修一下边框的

网友:
我用15.5.1 的 没有碰到过

楼主:
最后找到原因了 是删除SHAPE 时留了一小快没有删除 ,再次铺铜时就重叠了 没看见 所以报错了  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