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过来

楼主(2009-02-20):
protel中有个命令是EDIT->SELECT-)PHYSICAL CONNECTION 或者EDIT->SELECT-)CONNECTED COPPER 这两命令的好处是不管是否存在网络,只要你物理上连接了,即使是错误的链接,比如电源的正负极短路,只要你是用这个命令,然后点击某条线,所有和这条线物理连接的器件,铜皮等全部高亮,这样对于检查PCB是非常方便的,能很容易的发现短路,断路等错误。
问题是:pads中有这样的功能吗?在那儿?

楼主:
每人知道吗?我自己顶··

网友:
这个这个
PADS比99更严谨,只要网络正确短路这类问题是不可能出现的
类似的操作可以如下:seledt nets-然后选择你想要的net,效果差不多吧

网友:
protel中有个命令是EDIT->SELECT-)PHYSICAL CONNECTION 或者EDIT->SELECT-)CONNECTED COPPER 这两命令的好处是不管是否存在网络,只要你物理上连接了,即使是错误的链接,比如电源的正负极短路,只要你是用这个命令, ...
引用 网友A:

在PROTEL中,不是也有DRC检查吗,检查一下就知道有没有短路了。不必用这种方法看有没有错误

楼主:
3# kljy911 这个是没有错,问题是比如一个网络连接有5个 引脚,现在你把其中3个链接在一起 ,另外2个链接在一起,但是你这个方法任然会全部高亮,没有体现到PROTEL中这个命令的价值,如果在PROTEL中则不会全部高亮,你就知道网络有断开。

楼主:
4# zhangyalin 之所以要人工检查,就是因为软件的检查不可靠,PADS还好些,AD6简直没有办法说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用F5和F6做
F5检查两焊盘间的连接
F6检查整条网络连接

楼主:
7# kljy911 首先表示感谢,F5 F6确实是个好功能,请问您怎么知道这两个功能的?另外就是这两个建会高亮网络,但是仍然米有达到PROTEL的效果,不过已经很满意啦 ,多谢。

网友:
楼上各兄弟所讨论的,我觉得利用软件的DRC就可以检查出来的。

如果一个软件连DRC错误都检查不出来的话,早就被市场所淘汰了,

所以LZ也不用这么担心和费这么大的波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