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铺铜的方法

楼主(2009-02-20):
PCB上那些不规则的铺铜是怎么做的...其实有有二种方法...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

以上次的一个P CB为例...下面是画好线的.要铺铜
...

第一种方法
1...最简单的铺铜...按图操作...

2、按图操作...第一个红框是为指定网络铺铜..第二个是移除孤铜...第三个是铺铜是否用网格...如果上面的比下面大就有网格...如果一样大或下面的比上面大,就是实心铜...这个看大家需要了...
选择好,
OK....

3、上面操作完后,就可以画你需要的铺铜大小了.画个框就可以了...如下图...

4、画完这个.他就会自动铺铜了...

5、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咋这个引脚这没铺满呀...双面板这样做是有必要的,这样做可以方便元件拆装...

如果双面铺成实心了...拆装元件就很困难...单面的可以铺实心...下面就是铺成实心的方法
...

PCB空处按键盘上的D....注意要在英文的状态下...会出现下图...选择
R...

6、出现下图...按图操作...双击底下这个...

7、双击后会弹出一个菜单...按图操作...改红色框下面这项...然后OK...

改完后会弹出一个菜单...点确定就OK...

8、铺完的最后结果...HE HE...操作简单吧...

9、以上这种方法操作简单...速度快...适合大面积铺地或电源...虽然快有优点..但是你铺的过多的话.再加上泪滴电脑就会奇慢...慢的你死机...另外你的PCB文件可能是超大.一个小PCB的文件可能有十几M...哈哈...要命吧...HE HE.这可能是protel软件做的不太好.HE HE.而且你铺的太多了...要重新铺,只有重头再来...
下面介绍另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速度慢...但很多有经验的人都用这个....

这种方法就是用普通的线来铺,达到不规则铺铜的效果...H EHE...有朋友说,这样做,不是要把人累死...HE HE...其实没办法的...这种方法优点是...修改可能会方便点,而且文件小...可以铺的更美观...文件也比较小,电脑不会死机
...
缺点是:耗时耗力...HE HE...其实PCB就是电子中,一个苦力活...你想做的好就的花时间
....

有朋友可能会说,费话什么,说下种方法呀
...

、下面不费话,马上右键...选择画线
...

2..先画个框把你需要铺铜的大小确定好.....

3....可能很多朋友画不成上面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设置PROTEL中的一个选项...你只要画成一个圈.他会把多余的线给你移除...所以...你就没办法用这种方法铺铜了...
下面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按图操作
...

4.....按图操作...去掉这个选项就OK....

5....HEHE...下面你就可以用铺把这中间空的地方铺满了呀.
简单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二步的
六步的

第二种方法的四步

网友:
也就是说单个网络逐个铺铜?

网友:
我这个图片上的铺铜(单面板)是怎么完成的请高手回答!谢谢!

网友:
楼上这张图片中的单面板应该是用介绍的第二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