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与pads输出的gerber文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2-20):
allegro 15.5与pads2007输出的gerber文件有什么区别?
本人试过把allegro的.art文件导入到cam350发现是  复合层  结构的(比如TOP层分成很多子类项),但是pads的.pho文件是单一的(top层只有一个),
  如果是采用这两种软件设计的PCB文件,同时发给pcb加工厂,那种加工的费用高,难度大,还是都一样?

网友:
加工费用是一样的,不过你的allegro出的gerber有问题吧 ( 比如TOP层分成很多子类项)

网友:
CAM350版本低

楼主: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我用cam350 8.6分别查看allegro和PADS的输出GERBER文件,图片如下:

网友(2009-05-04):
出出来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网友:
期待高手解题,

网友:
顶起来,我也是今天发现的。想知道。
看了下,allegro出artwork得时候选了很多层,但是CAM350里的跟那个又不一样。感觉很怪异。
比较了下,出出来得东西是一样的。那岂不是意味着用allegro出gerber容易给人造成困扰?

网友:
我也遇到过,开始还以为出的文件错了,一直改到每个art只占一层

网友:
呵呵,版本的问题,经常遇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改啊?

网友:
在ALL里没有导过GERBER,所以现在正在学习!

网友:
知道了。出现复合层的时候选择view->composite就可以看到真正的了

网友:
没遇到过,我allegro出来的都是单层,没有用过composite,觉得麻烦

网友:
    ALLEGRO 出GERBLE 时,格式改下看看.用274X 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