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里面如何分割地?

楼主(2009-02-20):
如题,我按书上讲的做了,可是还不行。不知道为什么,期待高手来解答。

楼主:
没人?这顶个

网友: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有很多资料,建议楼主去资源区看看

网友:
用antietch进行分割
然后重新灌铜

网友:
我一般的做法是
内层用负片
然后用z copy将内层整层铺铜
再用anti画分割线
最后Edit-->split plane,为每块铜分配网络
建议LZ先找点资料看,本坛就有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