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中ERC错误的解释

楼主(2009-02-20):
原理图电气法则测试(Electrical Rules Check)即ERC
Tools工具|ERC…电气规则检查
1、Multiple net names on net:检测“同一网络命名多个网络名称”的错误
2、Unconnected net labels:“未实际连接的网络标号”的警告性检查
3、Unconnected power objects:“未实际连接的电源图件”的警告性检查
4、Duplicate sheet mnmbets:检测“电路图编号重号” 解决方法是:在弹出的option对话框中,单击organization标签,在下面的sheet   NO.里面填好标号,不要重复了。
5、Duplicate component designator:“元件编号重号”
6、bus label format errors:“总线标号格式错误”
7、Floating input pins:“输入引脚浮接”
8、Suppress warnings:“检测项将忽略所有的警告性检测项,不会显示具有警告性错误的测试报告”
9、Create report file:“执行完测试后程序是否自动将测试结果存在报告文件中”
10、Add error markers:是否会自动在错误位置放置错误符号

网友:
以前没怎么注意原理图问题!谢谢

网友(2009-04-02):
    拿来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