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文字显示不完整问题

楼主(2009-02-20):
Protel99使用了Windows默认的System字体,但使用中,在对话框中有时会出现文字显示不完整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修改Protel99系统默认的System字体。具体方法如下:
    (1)点击设计浏览主菜单“↓”按钮,弹出设计浏览器设置菜单。
    (2)点击“Preferences…”命令,弹出设置系统参数对话框。
    (3)点击“Change System Font”按钮,打开修改系统字体对话框。
    (4)在字体栏内选择“Ms Sans Serif”字体,在字体式样中选择“规则”,在大小栏中选择“8”磅,点击“确定”按钮,完成字体设置,这样即可解决文字显示不完整的问题。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吧,把use client system font for all dialogs前面的勾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Preferences
  把use client system font for all dialogs前面的勾去掉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