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PCB源文件

楼主(2009-02-20):
上传一个PCB源文件,以便求教
请问,哪里需要改进?谢谢!如下面附件。

网友A:
看了一下整体还可以!有几个地方注意以下
1.板上走线尽量避免小于45度的拐脚。

2.元件位号丝印应避免在其它元件下面,还有最好将0603电阻与电容的丝印区分开来!

3.板上没有螺丝固定孔。

不好意思献丑了!

网友:
问下。protel99的如何绕线

楼主:
谢谢二楼的zhaizhengw !
你的两点建议我记下了。
其中,有关于丝印,你给出的那个地方确实要调一下,不然盖住了。谢谢!

楼主:
问下。protel99的如何绕线
引用 网友B:

回答:可以手工绕线。不过我是在AD中走好线的

网友:
看了一下整体还可以!有几个地方注意以下
1.板上走线尽量避免小于45度的拐脚。
2.元件位号丝印应避免在其它元件下面,还有最好将0603电阻与电容的丝印区分开来!
3.板上没有螺丝固定孔。

不好意 ...
引用 网友A:

板上走线尽量避免小于45度的拐脚,关于这点我有不同的看法:
1、上述PCB中,走线是大于45度的,当然小于和大于都是不太好的,但却不是绝对的。要看是什么机种的PCB,像我们的电源板,走非45度拐角的TRACK简直是太多了。

网友:
楼主功底不错,同意二楼3点意见,另外建议楼主:1.丝印标号采用统一标注方向,如有困难最多用互为90°两个方向。2.覆铜采用热焊盘连接方式(十字或x),这样可以避免在过焊时(冷却不均)小贴片元件发生“立碑”现象。

网友:
楼主功底不错,同意二楼3点意见,另外建议楼主:1.丝印标号采用统一标注方向,如有困难最多用互为90°两个方向。2.覆铜采用热焊盘连接方式(十字或x),这样可以避免在过焊时(冷却不均)小贴片元件发生“立碑”现象 ...
引用 网友C:

对!像帖片焊盘,最好避免一头TRACK细 一头粗(相差不要太多,比如一头是10MIL,一头是30MIL)。特别是铺铜的时候,经过帖片焊盘时,要采用十字或x。

另外我想问下,丝印采用一致方面的好处除了好看以外,还有什么好处么?
像我们的板子,是不太讲究这个的。有时候空间不够,放的丝印挺乱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都记下了!谢谢!

网友:
回复9楼
丝印标注方向一致主要就是规范、整洁。便于交流、维修等,如空间不足可缩小字号或简标。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教!

网友:
我也来说一个,这么大的板好象过孔很小哦,太小了PCB板厂难做哦

楼主:
谢谢大家的提醒!
14楼的CJF,你说的耦合长度太长,是指我的蛇行线绕着走的部分太长了?间距越大越好?
另外,15楼的,我知道VIA都是大于0.2,我们的板子都大于0.2,0.2的孔能生产,但是要贵一些。

网友:
都是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