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一個問題

楼主(2009-02-20):
選擇一個元件右鍵:Edit Decal,彈出對話框:Union member selected. Use 'Modify Union Member' to allow decal editing.
請問是設置了那里會這樣?

网友:
当前你编辑的是一个整体.
  你先高亮它.点上右键.出现一个Seleck untion  点上它.
再右键请选择BREAK ALL  UNTION
之后.点上元件就可以编辑Edit Decal

网友:
同意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