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怎么做金手指的封装

楼主(2009-02-20):
请大虾教教在allegro里面,怎么做金手指的封装!谢谢了!

楼主:
上下两层的焊盘是不重叠的,而且焊盘尺寸也不一样,是不是每个脚都要做一个焊盘,但这样的话,放置的时候怎么精确确定位置呢?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