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一讲板子的测试点的添加要求

楼主(2009-02-20):
谁能讲一讲板子的测试点的添加要求,及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
测试点间不要离的太近!
 最好是在原来的线上增加!

网友:
如果是帖片板,测试点可用底层焊盘,尽量不要用VIA。也可以用PAD做测试点。

网友:
那我怎么见过很多在走线上面加过孔的测试点呀?

楼主:
高手。说一下各种测试点的电气要求和特点。VIA和SMT的测试点的电气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