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转换PADS才能打开Allegro,请教!

楼主(2009-02-20):
怎么转换pads才能打开allegro,请教!
怎么转换PADS才能打开Allegro,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我也是,同上.

网友:
我也是的

网友:
高手呢?出来啊。

网友(2011-05-30):
如果只是查看的话有两种方式。
1、Allegro -> AD -> Protel99SE -> PADS(PADS程序自带的Layout Translator)
2、通过CAMCAD PCB Translator(此程序已经被Mentor收购,PADS9.3版本自带)

网友:
这种问题要高手才能解决

网友:
    这个早知道了。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2014-03-21):
    了解到了,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2020-07-27):
    高手高手高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