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常用芯片总结

楼主(2009-02-21):
                                     常用芯片总结
1.音频pcm编码DA转换芯片cirrus logic的cs4344,cs4334
4334是老封装,据说已经停产,4344封装比较小,非常好用。还有菲利谱的8211等。
2.音频放大芯片4558,LM833,5532,此二芯片都是双运放。
3.244和245,由于244是单向a=b的所以只是单向驱动。而245是用于数据总线等双向驱动选择。同时245的封装走线非常适合数据总线,它按照顺序d7-d0。
4.373和374,地址锁存器,
5.max232和max202,max3232 TTL电平转换
6.网络接口变压器。需要注意差分信号的等长和尽量短的规则。
7.amd29系列的flash,有bottom型和top型,主要区别是loader区域设置在哪里?bottom型的在开始地址空间,top型号的在末尾地址空间,我感觉有点反,但实际就是这么命名的。
8.74XX164,它是一个串并转换芯片,可以把串行信号变为并行信号,控制数码管显示可以用到。
9.网卡控制芯片CS8900,ax88796,rtl8019as,dm9000ae当然这些都是用在isa总线上的。24位AD:CS5532,LPC2413,ADS1240,ADS1241效果还可以仪表运放:ITL114,不过据说功耗有点大

音频功放:一般用LM368
音量控制IC: PT2257,Pt2259.
PCM双向解/编码 :ADC/DAC CW6691. cirruslogic公司比较多
2.4G双工通讯 RF IC CC2500

1.cat809,max809,这些是电源监控芯片,当低于某一电压以后比如3.07v等出现一个100ms的低电平,实现复位功能。当然这个要求是低复位。max810,cat810等就是出现一个100ms的高电平。还有一些复位芯片,既有高又有低复位输出,同时还有带手动触发复位功能,型号可以查找一下。
2.pericom的pt7v(pi6cx100-27)压控振荡器,脉冲带宽调制。

1、语音编解码TP3054/3057,串行接口,带通滤波。
2、现在用汉仁的网卡变压器HR61101G接在RTL8019AS上,兼容的有VALOR的FL1012、PTT的PM24-1006M。
3、驱动LED点阵用串行TPIC6B595,便宜的兼容型号HM6B595

交换矩正: mt 8816   8*16
双音频译码器: 35300

我们原来使用单独的网络变压器,如常用的8515等。现在我们用YDS的一款带网络变压器的RJ45接口。
其优点:1.体积仅比普通的RJ45稍微大一点。
                2.价格单买就6元,我觉得量稍微大点应该在4-5左右或者更低。
               3.连接比较方便只要把差分信号注意就可以了。
缺点:用的人不多,不知道是因为是新,还是性能不好,我们用了倒没什么问题。不过没有做过抗雷击等测试,我觉得既然YDS做了这样的产品,性能应该问题不大。我觉得最好再加一点典型电路的原理图等。比如说网络接口,串口232,485通讯,I2C级连,RAM连接,FLASH连接,电压转换,时钟电路,打印接口电路,以及如何在没有典型电路的时候,把芯片和已有系统有效连接等。首先要有开关电源需求,额定电流,功率,几路输出,主路设计等等如何测试其性能指标达到要求。

便宜的液晶驱动芯片HT1621
要求一般的485芯片SN3082

CH375A USB主控芯片 南京沁恒的
数据采集,我用tlc2543, AD7656,AD976
运放OP27,很好用,经受住时间考验,连续3年
我介绍一下我现在用的光耦,就是光电隔离:
TLP521-1 TLP521-2 TLP521-4 线性光耦hcr210不错
其实我只用过TLP521-1,很好用的,TLP521-2 的价格比 TLP521-1要贵两倍多,不只为什么,恩 LED导通电流是小了一点,它们由于速率有点低所以推荐高速光耦
6N136   1M
6N137   10M
单通道HDLC协议控制器:MT8952;
音频放大器LM2904;
512k*8带软件保护可段/整片擦除的flah28SF040;
关于电压转换芯片的一点体会:AD7865做电机控制的使用很不错,四路350K,14位精度,单电压,+/-10V输入,推荐使用AD7864的升级用。掉电保存可以选择NVRAM,带电池的,maxim有很多
74ALVC164245,电平转换芯片,3.3V电平和5V电平总线接口用
74HCT14:复位隔离缓冲

ULN2003:达林顿输出的驱动芯片,带继电器灭弧的二极管,驱动继电器不错
MAX708:复位芯片,带高低电平和手动复位功能
CPU:虽然不推荐选用***货,但是多一个选择也不错,SuperH系列的CPU性能不错

1:usb控制器,cypress公司的cy7c63723,cy7c68013,63723是otp的建议初次搞usb接口的不要使用,调试起来很麻烦。
2:cpldFPGA用xilinx的型号很全
3:2.4g rf收发芯片nrf2401a

看门狗 813、705、706等
1、LI358/LM324 小信号放大器,通用型的当然你要求太高就的另选了。
2、24C08/24C16 EEPROM 感觉还可以!!
3、MPS3100 传感器

1,可做充电器的电压升降的IC,SP34063,感觉使用起来还是听方便的
2,RF IC,NRF2401,NREF2402,还有功能更强的集成增强型8051内核的好象是 NRF24E1,不过我没用过
3,音频功放TPA0211

3. HT12D,是与“HT12E”对应的解码芯片。也有红外的解码芯片。
4. IRF640N,Power MOSFET,电力场效应管

电能(ATT7022A、SA9904B)、压力(PGA309)、温度(DS18B20、K型热电偶MAX6675)、湿度(SHT10)、液位(LM1042)、烟雾(NIS-09C+MC145018)、红外(HS0001)、距离(TDC-GP1)、转速(KM115-1),codec(AMBE-2000)、can(SJA1000)、gps(u-blox)、无线数传(nRF905、nRF9e5)
cirruslogic--cs5460计量芯片,0.1级
ADE7758三相电力计量芯片0.5级
ATT7022三相电能计量芯片0.5级,可作多功能表

                        24bit的有AD7712AN
温度传感器:AD592CN,环境稳定25度时精度,+/-0.5度

网友(2009-04-13):
感谢!!好贴子,我正在学呢!!

网友(2009-06-12):
好贴,适合初学者

网友(2011-12-09):
好,在这里又了解了很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