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芯片发热并不断重启有何原因

楼主(2009-02-21):
各位大侠,请问samsung芯片2440做主芯片的电路主芯片和电源发热量比正常
的高,并在跑wince操作系统时不断重启动,也就是启动未完wince时就不断重启
,还有就是电路的GND与示波器的地连接后会出现USB连接中断.请问各位大侠
这可能有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Wince在初始话的时候,可能会安装一些器件的driver,耗电比较大,你最好看一下,2440电源初的储能电容多不?符合设计要求吗?
电路的GND跟示波器的GNG如果没有链接到实验室的地排上,那么可以看做是2个完全不同的电源,如果示波器的地相对大地比较高,就是1.5V的话,那么你把单板的地连接到示波器上,那么此时单板的地相对大地也是1.5V,如果单板的信号以单板的地为参考的话,可能发生异常。

楼主:
不过电路是设计成两部分,高速电路用6层板layou的核心板,其他功能电路才用双面板完成,2440的电源储能电容算是比较多啦,大概有12个104并有100uF电容,不过只能一面摆器件,我也怀疑问题出在双面板上,只是确定不了,电源设计在双面板上再给核心板供电,还有其他功能都在双面板实现!用示波器测波形时的GND就连接双面板大地,数字地与模拟地有隔开。

网友:
那么连接器有多少pin走电源,并且电源路径最窄的地方有没有风险,特别是过孔是否把电源平面截断。并且你要把电流探头和电压探头都挂上,看重启的时候电源的变化。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了,不过USB又出现了容易联接失败!也就是说跟联系上二三分钟后它自动断开了!这样会使调试时间很不好控制。。。大侠有没有知道这现象的原因吗,谢谢!

楼主:
重启问题是有一个I/O口掀空了,只要把该I/O口设为输出为解决此问题,
发热部分不是ARM  CORE_board出现的,后来查到是外部供电IC散热不好影响的.

网友A(2009-04-03):
一个一个解:
时不时的reset,一般是电压不稳造成的,开机电流会瞬间变大,电池电压有可能突然变小, 造成重起, 发热不是什么大问题, 应该是不断reset电流一直很大造成的
事情没有绝对的,还有一种可能导致reset的原因就是sw出问题了, 这就要sw 的人也找找看...........

网友(2015-09-10):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解:
时不时的reset,一般是电压不稳造成的,开机电流会瞬间变大,电池电压有可能突然变小, 造成重起, ...

楼主,我的板子是按下POWER键后,不断重启。外部输入的RESET正常,WATCHDOG一直发复位信号复位PMIC..检查关键的电源1.2/1.8/2.8,纹波都在30MV以内,目前找不出原因。。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