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2005初学者问题,为什么Setup下的菜单不一样

楼主(2009-02-21):
为什么有些文档的Setup下的菜单不一样,有些是Constraint(约束)但没有Net Classes and Clearences和Net Properties,但有的又是刚好相反。
怎样最方便切换不同的过孔和换不同的层
怎样在放置元件将两个相于涉的元件放在一起
怎样在SMD元件上打过孔
怎样快速放置所有元件
怎样定义网络组
设置网络的拓扑结构
BUS PATH的使用

网友:
1、在project integration中开启CES,如图:

然后在setup下就没有Net Classes and Clearences和Net Properties选项了,反之就有
2、导入几种所需过孔后,扇出时点击右键就可选择过孔;切换不同的层可以先切换到单层显示下,然后上下键切换,也可以在display control中点击想要看的层,就可以直接切换了
3、这个没有看懂你的意思,是想GROUP吗?如果是的话,在find里找到两个器件放到一起然后group到一起即可
4、在editor中关闭DRC就可以在SMD上打过孔了
5、mentor中没有像cadence中那样,可以直接全部放置器件的功能,mentor中需要你选择后放置,选多少放多少
6、这个也是在CES里边设置的,建议先学习一下CES规则的设置
7、拓扑可以在CES里设置,较为方便
8、BUS PAYH的使用很多了,建议搜写资料看喽

大家共同交流,希望能给你些帮助,呵呵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以后还请多多指教,你有没有BUS PAYH相关的资料或能不能给个链接

网友:
Mentor 中可以一次放置多个元器件
在命令行中输入 pr -dist * 放置所有元器件
输入 pr -dist u* 放置所有以U开头的元器件等等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又学了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