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 error

楼主(2009-02-21):
我在做电源层的敷铜的时候老提示一个错误,提示shape和pin的约束错误,在哪里修改让其满足要求啊?

网友:
是静态铜的话,执行一下MANUAL VOI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执行这个命令的目的是什么?或者其什么作用啊?

楼主:
是不是我做焊盘的时候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自己没有检查出错误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执行这个命令的目的是什么?或者其什么作用啊?
引用 网友B:

就是执行避铜操作,你也可以使用动态铜。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我试过了,没有作用。

网友:
那就手工避让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更牛!
错误还在寻找中!

楼主:
plane层敷铜的时候只能用动态吗?上面的问题在使用动态铜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当我将动态转为静态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很郁闷,为什么啊?还有就是固定孔做的时候怎么设定啊?是将其连接到gnd?怎么个做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你用的正片还是负片?
负片应该不会那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负片。但是正负片的区别不是就是Thermal pad显示的区别么,还有其他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