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 启动问题

楼主(2009-02-21):
不知道搞了什么,capture cis总是打不开,有兄弟遇这种情况了吗?帮忙解决下,thanks!
打开提示:
this application,capture cis,has encounterned following unrecoverable exception,and hence needs to be closed down
exceptin_access_violation:
one of the threads has tried to read from or white to a virtual address for which it does not have the appropriate access.

网友:
每次都打不开么?
如果这样的话,重新安装一下看看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你新建一个原理图应该没问题。原因是Capture 在打开文件时,要保存最近打开文件历史记录。
将注册表改下就行了,你可以试一下。
HKEY_CURRENT_USER \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下的 NoRecentDocsHistory注册表项(DWORD类型的)设置为0,重启explorer.exe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