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能给我发个系统的PCB元件缩写的总结

楼主(2009-02-22):
最近看一张电路图,却怎么也不知道哪个代表什么,谁有系统的总结,比如L,R,C,J,....
谢谢了

网友:
R:电阻  C:电容  L:电感  D:二极管 Q:三极管  J: 接插件 U:IC

网友:
或者看看电路图器件的外观也能看出来,电阻、电容、电感等等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看看这个

Reference Designators.pdf

网友:
其实只要有一个规范就可以了,我看过不同公司的命名,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