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过孔的问题!

楼主(2009-02-22):
请问过孔的阻抗怎么计算呀?就是当走线换层时候改怎么来保持阻抗匹配?

还有走线的线宽和过孔的孔径有什么关系?是比例关系还是固定多一定的尺寸?还是有别的什么经验公式??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太专业了,我还没遇到过这么苛刻的问题,我也想了解下

网友:
单个过孔对阻抗的影响是很微小的,所以一般高速信号走线一般不超过两个过孔。线宽是在阻抗计算是确定的。阻抗控制方面可以参考其它的帖子,坛子里有很多。过孔孔径的选择与板子的厚度和制板厂家的加工能力有关。板厚和孔径比一般不要超过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