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IS模型?

楼主(2009-02-22):
请问一下,我画好一电路板,要对一些信号做SI,
IBIS模型是怎么弄,要电路中的每个器件都要有一个,IBIS模型吗,我看有贴子说在向IC厂商要,
是要把每个器件的,IBIS模型都做转换吗?

我现在学仿真,想先熟悉一下,软件有没有自带的IBIS模型啊,现在先不关心仿真的准确性,只是熟悉一下.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IBIS模型一般都是网上下载或者向器件厂商索取了
如果是使用Cadence公司软件的话是要将IBIS模型转换成DML模型才能使用的
使用Mentor公司软件的话可以直接调用IBIS模型

楼主:
那我要仿真一下SDRAM的CLOCK信号质量,是不是只要找到CPU和SDRAM的IBIS模型就可以了

楼主:
Cadence有没有自带的IBIS模型啊

网友:
如是是在HyperLynx环境下的话,那么恭喜你,你的猜测是对的。嘿嘿……

网友:
那我要仿真一下SDRAM的CLOCK信号质量,是不是只要找到CPU和SDRAM的IBIS模型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对,是需要CPU和SDRAM 的IBIS 模型

模型下载可以到如下网站:
http://www.eigroup.org/ibis/ibis%20table/models.htm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了.

楼主:
如果我现在找不到CPU和SDRAM的模型,可不可以用软件自带的什么模型代替,
不要求仿真结果准确,想先了解下过程

网友:
如果仅仅从学习软件的角度考虑,自带的example最好。

网友:
网站上有很多教程,例子都是自带的,你可以下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