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6.9原理图有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09-02-22):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图中的C14的正极在编译后没提示有什么问题,但就是要忘PCB里导的时候,却提示C14的正极没有连到网络上,我试了多种方法也没搞定,请大伙帮忙,谢谢。

网友:
把C14删除掉,用C18的复制过去 试试看!还有看看C14是不是有重复编号!

网友:
电容的脚位在SCH与PCB上都是1、2,所以应该不存在正负极之说。像楼上说的可能是编号有重复。
* ?. e  v. v; T7 m只要与封装是一致的,应该是没问题的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