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面板地线上放置许多VIAS

楼主(2009-02-22):
我初登POWERPCB大雅之堂,还望各位前辈、大虾、才俊不吝赐教,再此表示感谢:我在学习过程中,想在双面板地NET中放置许多VIAS,以使覆铜后,通过VIAS使TOP和BOTTOM的覆铜相连;另外,覆铜前是否把地网络都布线完后,再覆铜使其相连?还是不布地线,直接覆铜,指定地NET,使其相连?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 是不是地网络放vias?
如果是最好是先走完地的net,再加过孔,最后铺铜!~~~

网友:
先把主干地线处理好,其余的地线都要连通,然后再铺铜.

双面板的比较特别一点。

网友:
对,就是以上两位的建议!

楼主:
谢谢!!!怎样在地NET上加大量的VIAS?

网友:
选中NET,右键ADD VIA

网友:
先把主干地线处理好,其余的地线都要连通,然后再铺铜.

双面板的比较特别一点。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难道双面板处理地的方式和其他层数的板子不同吗?直接打出地过孔,复制然后再铺铜不行吗?难道一定要走出主干地线再连通支路再铺铜?

网友:
如果加大量的地线过孔:
方法有两种:
1,选择地线网络,鼠标右键选择Add via
2,选择地线的网络上的某个过孔,然后去Ctrl+C,然后就去需要添加过孔的地方添加就行了。

楼主:
已搞定!谢谢各位大虾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