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多多

楼主(2009-02-22):
我问个问题阿 202芯片还没到,我先改哈封装,adv202我看datasheet相邻两焊盘间距为1mm也就是39.37mil,我rule里的间距为5mil,设bga的焊盘为d,范围为0.5到0.7,那么39.37-2*5-d=线宽,即29.37-d=6或者8mil,d可以取23.57mil或者21.37mil,即0.5427mm或0.5936mm,是用6.还是8mil的线宽哩   还有高速信号线是说的addr, data线吗,那敏感信号线哩
谢谢

网友:
5mil间距,5mil的线宽,焊盘做成0.5mm就可以了

楼主:
有的同学说在bga内部为6mil,外部为8mil,不知这种好布线不。。
5mil线宽是不是很贵阿,焊盘给的范围是0.5到0.7
我想取个0.6左右,比较倾向线宽小点,焊盘大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4mil的时候才加钱的!!要是空间比较大你可以走6mil的线,到外部你也可以变线!但是主要看是什么线,数字信号线就没有必要变了!模拟信号线要加粗一点!电源和地都是要最粗的!

    一般的信号线宽是: 数字信号线<模拟信号线<电源VCC<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