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9-02-22):
我买不到1.7k的电阻,请问能用1.5k代替吗?

eplf在datasheet中说明如下:

楼主:
那个82nf的电容我也找不到。。。

网友:
调整下参数,你可以做下模拟实验看看 波形变化!

网友:
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代用

楼主:
真的吗,我用1。5k和100nf代替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