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层板内层安规距离,谢谢

楼主(2009-02-23):
请教4层板layout 内层的安规距离?谢谢
第一次画4层板,不了解内层的安规距离是否 与顶层和底层不一样。

网友:
内外有别吗??

楼主:
因为看有地方写到,内层的走线只要考虑绝缘穿透距离>=0.4mm,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四层你都怎么分布的啊?2布线2电源(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布线层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

楼主:
4层都布线,因为是主功率板,都是高压线,所以有距离要求。
看到有的地方写:内层的走线只要考虑绝缘穿透距离>=0.4mm
这是第一次画4层的,不知道2,3层无论电压,就只要空0.4mm就可以了?

网友:
要是全部都是高压的话间距建议尽可能的加大!能到1mm就用1mm!!  1mm可以耐1-2KV

网友(2009-08-13):
有地方当然是走宽好啊

网友:
请教4层板,内层电源层和地层如何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