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框相关

楼主(2009-02-23):
问个弱弱问题:希望给解说下,先谢了
PCB物理边界是什么意思? Mechanical层与KeepOutLayer、Multilayer的区别

网友:
一、物理边界是指没有电器属性的边框,也就是机械层(Mechanical);
二、而KeepOutLayer就是具有电器属性的TRACK,一般是做边框使用,名为禁止布线层;
三、Multilayer指的是插件焊盘层;
四、当然,这些层还可做其它使用,建议楼主多看看书吧。像老虎工作室的书,个人以为很不错。不过论坛里也有很多教程,但个人不喜欢,原因是不够详细,又杂乱。

楼主:
请问,插件焊盘有网络,走线时我应该走在那一层,在Multilayer走线报错,两层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Multilayer不能走线!

  你只能再TOP或是BOT走

楼主:
但是插件焊盘封装属性是Multilayer ,那我走线的时候是不是要 改插件焊盘的属性为TOP层或BOT 层再走线

网友:
但是插件焊盘封装属性是Multilayer ,那我走线的时候是不是要 改插件焊盘的属性为TOP层或BOT 层再走线
引用 网友A:

不是,Multilayer层是插件焊盘层,只有这一层的PAD做出的板子元件孔才会穿透PCB板,才能插件。
你若是改成了TOP或BOT,好像就属于盲孔,插不了元件了。
走线一定是在TOP/BOT(对于两层板来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TOP上走,但是报错,不解

网友:
你的错误是焊盘无孔径啊:Zero hole size(零尺寸的孔),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正常的应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