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器件没有进去为什么?

楼主(2009-02-23):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我orcad弄好了网络表导入到allegro里,用的自动导入的(手动导入试了两回都不成功),但我发现,我的自动导入并不是所有的器件都有进去,我的晶振就没有导进去,请问这个要怎么查?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在AllegrO里面,对应的原理图封装要做对应的PCB封装啊,包括名字也要一样的,要不就导不出来的.
1.先查查你的晶振封装有没,名字一致没有.

楼主:
它导不进来,会有报告吗?

网友:
好象不会有报告.这样的错误自己出现过.
你试下撒.

网友:
它导不进来,会有报告吗?
引用 楼主:

网友:
帮你顶一贴..一贴顶3贴.

网友:
如果采用手动导入,在allegro下方的命令栏目会有提示你是什么原因没有导入的